格力GC-2172电磁炉断续加热

楼主(2017-10-17):
接修一台格力GC-2172电磁炉,开机听到一声敲锅声后停止,而后又敲锅,风扇也是随着敲锅声转一下停一下,就这样一直持续断续的工作,查出一820K电阻变为830K,换后正常工作了,可是隔了半天故障重现,之后又没有查出故障元件,代换了22A也无效,又补焊了电流检测电路正常了,可是第二天又是故障重新,现在只要鼓捣一下就能正常,隔夜就故障重新,电压正常,请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图也没有 电磁炉啥结构都不懂 想帮都爱莫能助……

网友A:
你查5V 和18V电压看正常吧

网友:
查查电源的滤波电解电容吧

网友B:
大电阻全查一遍,三个电容,功率调整,大管,推动。。。

网友:
我就疑惑电磁炉为什么会发出敲锅声,每款电磁炉都这样!

网友C:
感觉像是有地方接触不良,动一下就好,稍微时间长一点就犯病,找不到问题的话,建议全部补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5V 和18V电压看正常吧

这个电磁炉是5V和15V,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有地方接触不良,动一下就好,稍微时间长一点就犯病,找不到问题的话,建议全部补焊一遍

今天发现热机正常,冷机就故障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全查一遍,三个电容,功率调整,大管,推动。。。

这个电磁炉没有可调电阻,其他都查过,感觉故障很奇特,热机正常,冷机就故障出现。

网友:
那就可能是热变值,可以用烙铁加热怀疑的零件并测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变质的零件

网友:
电解电容比较容易出现冷态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D:
你先用小功率档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用小功率档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电磁炉一开机就在小功率档(1100W),最大是2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