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人,能不能实现我的想法

楼主(2017-10-17):
最近入手一台矿石机,由于买的耳机阻抗不够听不了,无奈得很。今天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把矿石机和功放板结合起来,把矿石机耳机接口线引入功放板输入端,让功放板将信号放大输出扬声器,这样不就不用找耳机听了?手头正好有个功放板全套,准备试试看,现在就是咨询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现代功放带矿头? 有想法的人。

玩矿机,要得就是无源。

现代功放前置带声场处理,收音头AM早就有立体声了(国内没有广播)

网友A:
接功放就没意思了,需要通电……
能通电的时候,什么矿机都不如几块钱一台的收音机

网友:
矿石收音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电源。

既然用上电源,不如直接接收音头,效果更好。

网友B:
没问题,不过你得给矿机提供一个通路,就是说,需要一个电阻接在耳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不过你得给矿机提供一个通路,就是说,需要一个电阻接在耳机处。

此话怎讲?串联个多大的电阻?求指教

网友B:
试试看看怎样,如果附近有特别强的台就有更好的玩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看怎样,如果附近有特别强的台就有更好的玩法了

是并联一个10K-1M的电阻吧

网友:
连接功放不是要加低放电路,不就跟普通收音差不多了

网友C:
完全没问题,有信号就可以拾音,拾音就是将信号捡起来嘛!

楼主:
今天实验了一下,能听到收到的电台,但声音还是很小,这个怎么解决?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有信号就可以拾音,拾音就是将信号捡起来嘛!

原理是这样的,但今天试了一下,声音还是太小,基本没有放大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但今天试了一下,声音还是太小,基本没有放大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可能是这样,普通的放大器输入可能是0.7V的输入信号电平,喇叭呢大概在几伏,所以常见的放大器进本可说是电流放大器。矿机只有几个毫伏样子,所以增益不够。如果有话筒放大器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但今天试了一下,声音还是太小,基本没有放大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的,因为纯粹的功放可能输入电平有要求,就像楼梯阶梯间高度太高,小信号够不到,造成音小,噪声,失真,如果带有前级的功放会好点,或者增加一级低放会好多,接一下力。

网友:
把接收天线调到谐振状态,音量会大许多,初中时做过这样的矿石收音机,用高阻抗耳机听的。如果真要接功放玩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这样,普通的放大器输入可能是0.7V的输入信号电平,喇叭呢大概在几伏,所以常见的放大器进本可 ...

哦!是这样,够麻烦的,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因为纯粹的功放可能输入电平有要求,就像楼梯阶梯间高度太高,小信号够不到,造成音小,噪声,失真 ...

原来如此,不过太复杂了,我没有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功放就没意思了,需要通电……
能通电的时候,什么矿机都不如几块钱一台的收音机

主要是我没有高阻抗的耳机,买一个太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没有高阻抗的耳机,买一个太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试试用阻抗变换器吧!它可以把低阻耳机转换为高阻。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矿机就是要简单化

网友:
匹配功放板????????????

网友(2017-11-26):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不过太复杂了,我没有能力

一颗5532解决问题。

网友:
收到一架据说是孔圣人乘过的牛车,套上牛一试,走的太慢……对呀!套上“宝马”一定能跑的飞快!

网友:
接了功放就不出胆机那个味道了吧。

网友D:
完全可以,效果还不错,不过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效果还不错,不过没有必要。

我试了一下,效果没用,我用的是小的漫步者音响里的小功放板,没效果,不知道是我接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效果没用,我用的是小的漫步者音响里的小功放板,没效果,不知道是我接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产品功放输入要两伏,矿石收音机的输入要在微伏级的,要加两级放大才有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效果没用,我用的是小的漫步者音响里的小功放板,没效果,不知道是我接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要接接到磁头放大的电路上效果一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接到磁头放大的电路上效果一定不错。

还是不明白,自己做个放大电路?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自己做个放大电路?请赐教

找本书看看,晶体管放大电路。尤其是输入部分,怎样达到100微伏。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