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了一下搭机的失真率,请老师看看数据靠谱吗

楼主(2017-10-17):
南京6SN7推曙光KT88单端、纯二电路、电源牛非标105控制变压器铁芯,叠厚6cm、输出牛Z11,86二手片自绕(整块)、气隙0.12mm、初次级阻抗分别为3500:8:  6 欧、铝板底盘、多点接地典型的搭棚焊接、除了灯丝、高压、输入输出和电位器引线外飞线很少,静态噪声基本听不到,全色环金属膜电阻、日本化工滤波电容,耦合旁路电容多数是国产cbb22。普通引线,低档焊锡。功放管负反馈3M、大环路负反馈3.3K.
最大输出功率:输入150mvp-p,输出4欧假负荷端电平:21db
失真率% 左、右声道大致一致 20Hz    50    100    200   500     1K    2K    5K     10K     12K   15K     18K      20K
                                          1%    3%    0.5%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2      0.2
失真仪型号:日本NF2001
信号源:LEADER  LAG 120B

补充内容 (2017-10-18 06:35):
输入信号电平 --10d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到头来仪器一堆也不知道它们哪一台是真正准确的,到处找标准源来验证

对此 说法表示谨慎对待。

    老百姓买钟表跟国家实验室固然不一样,国家实验室只追求精度,目前最准的原子钟,几百亿年误差不到一秒,老百姓当然用不到这种精度,而且还要美观度,但一味只要美观度,不要精度,那就失去了钟表的本意。
  胆机也一样,先不论为了追求什么,放大信号是其原初本意。发明电子管,目的就是为了放大。假如跟发明电子管、发明放大电路的一线工程师能穿越对话,把今天音响这些稀奇古怪的谬论说给他们听,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正常的估计,得捶胸顿足。 即使在四五十年代电子管黄金时代的欧洲,西门子、德律风根 也是先用数据指标说话。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假如零失真的放大是一张白纸,那么在白纸上写字画画容易,在报纸上也能写字,那只是涂鸦,能写文件吗?
   所谓 “胆味”是什么?有官方解释吗?有国标吗? 西电、RCA、 西门子、德律风根的 所有资料里,有提过这俩字吗?  HIFI的直译是什么意思——高保真放大器!对吧,有叫“高失真放大器”的吗?
   无色无味的水,可以变换成从白酒、红酒到可乐、雪碧 等等千万种饮料,正是因为它本性纯粹,只有纯粹的才能有后天的可塑性。没听说谁用红酒当原料做可乐的。 从频谱的角度说, “胆味”就是一种“欺骗”耳朵的失真,这种失真在无(低)失真的放大器上,通过一些功能性电路很容易得到,比如过去的音调和音色电路就是。但如果放大器不追求性能指标,只是按照一些大佬所言,为所欲为,搞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本身的失真很大且很乱。也许运气好,正好“遇”的了胆味,就说做的好。但大多数遇不到呢? 就一味的怀疑管子、电容,一个劲的换,一个劲的花钱,这里头不明就里,就产生了很多诸如“雷公电母”的玄学解释。音响界,悲哀啊!

网友C:
为了验证仪器的准确性 下一步就得入校准源   后来发现校准源精度也值得怀疑,然后在进一步的采购分析源, 几个回合下来,回头看看居然跳出了胆机的坑,入了基准原的万丈深渊

      我觉得音响 , 性能参数 只能做参考, 最终的感觉还是耳朵,如果 一味的最求性能、参数,听感可能反而大打折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了验证仪器的准确性 下一步就得入校准源   后来发现校准源精度也值得怀疑,然后在进一步的采购分析源 ...

说的很有道理,到头来仪器一堆也不知道它们哪一台是真正准确的,到处找标准源来验证

网友A:
性能不错。 失真已经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错。 失真已经很低了。

谢谢版主关注,正在对测试结果的真实性和一位(特快)坛友交流,他对我这一组数据的来源----------失真仪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网友D:
声卡虚拟仪器就可以测吧?请教一下海河老师相位失真对听感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正在对测试结果的真实性和一位(特快)坛友交流,他对我这一组数据的来源----------失真仪 ...

  可以校准一下。这都是正常的手段,家里菜刀用久了还得磨呢,何况仪器。只要别矫枉过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卡虚拟仪器就可以测吧?请教一下海河老师相位失真对听感影响大吗?

45度以内,听不出来。大于45度就呵呵了。再大,到60度,就临近振荡了。

楼主:
明白!玩的过了就背离了初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错。 失真已经很低了。

后来我问过楼主,他说这组数据不是满功率下测得的,而是6欧姆端子上接5欧姆假负载,输出1V有效值时测得的,此时的输出功率只有0.2W。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后来我问过楼主,他说这组数据不是满功率下测得的,而是6欧姆端子上接5欧姆假负载,输出1V有效值时测得的 ...

  应该是1W和 满功率时都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玩的过了就背离了初衷

电子管的初心 就是放大。
让它做 属于它的事。才是最好的对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W和 满功率时都测。

我就是这样做的——1W时测量,检查的是这机器有没有小信号交越失真;满功率测量更是必不可少;除此之外,我还会加测最大输出功率时的失真度。(我认为1W时和最大输出功率时仅测1千周波处的失真度即可,额定输出功率时则应该测20周波至20千周波之间各频点的失真度——我一般测15Hz、20Hz、40Hz、80Hz、160Hz、400Hz、1kHz、4kHz、8kHz、16kHz、20kHz、30kHz这12个频点)
以下是测试实例之一
1千周波、1W下的失真度测试,用8欧姆假负载在8欧姆输出端子处测得
1千周波、额定输出功率(10W)下的失真度测试,用8欧姆假负载在8欧姆输出端子处测得
1千周波、最大输出功率(12W)下的失真度测试,用8欧姆假负载在8欧姆输出端子处测得
不同频点、额定输出功率(10W)下的失真度测试数据记录,用8欧姆假负载在8欧姆输出端子处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样做的——1W时测量,检查的是这机器有没有小信号交越失真;满功率测量更是必不可少;除此之外 ...

专业仪器就是好啊

楼主:
我手里的仪器给快车老师不是一个档次,如同法拉利,兰博西尼和夏利不是一个量级,测试出来的数据也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F:
仪器都要每年需要检验的用来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仪器都要每年需要检验的用来校正

技术监督局就管这事,收费很贵,我们单位原来的医疗设备他们也要1-2年检一次,贴个签拿钱走人,有的设备他们都没见过,想想检什么检吧,

网友G:
海版所言极是!离开指标谈放大器,谈制作,我看主要是不外两类人,一类是自欺,一类是欺人,剩下一部分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指标而产生的各种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版所言极是!离开指标谈放大器,谈制作,我看主要是不外两类人,一类是自欺,一类是欺人,剩下一部分就是 ...

楼上兄弟自欺欺人的措辞用在这里有些言重,这个坛子里的相当一部分同友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人喜欢做胆机,有的人喜欢做测试,有人功底扎实,还有纯属业余爱好,完全是自娱自乐,没有想去欺骗别人的理由,相关指标也是一个相对值,不能说做的指标差一点就不可以做,任何人也无资格强加指标于业余制作之上,一块表一把烙铁打天下比比皆是,你说欺骗谁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此 说法表示谨慎对待。

    老百姓买钟表跟国家实验室固然不一样,国家实验室只追求精度,目前最准 ...

支持、赞同版主的观点。
引领"发烧"的,一是不明真相,二是商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