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环、低噪声、宽带...便携式天线^_^

楼主(2017-10-18):
  我用德生的S2000收音机,作为实验对象,因为它有完善的外部天线插入接口,天线切换人工可控,而且频率步进可调,带宽可变......

  将从阻抗变换器接出来的Q9头插入短波50欧姆插座上:

插入50欧天线插座

插入50欧天线插座

  打开收音机,切换到短波时,拨动天线插座左边的天线的内/外切换开关,立刻从内部天线的嘈杂,变成了外部天线的安静!

  各位不妨一试,简单易做,走过路过瞄一瞄!

  接入收音机的中波调谐电路,可以按以下方案尝试:

收音机接入方案

收音机接入方案

  接入的圈数,大约是整个调谐线圈圈数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其中方式D是3P5所使用的方式,不太明白作者的初始动机,作为一种方案也列在这里。

  在天线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副产品:原先宽带下为9.451MHz的电台,切换到窄带时,中心频率变为了9.445MHz:

宽带时

宽带时

窄带时

窄带时

  很奇怪吧?其实也不奇怪,这显然是双调谐或集总滤波器仅使用了耦合电容切换的结果,没有同时变换谐振电容,从而造成中心频率的向下偏移。几乎所有具有宽带/窄带变换功能的收音机都有这样的毛病。变换偏移的程度在(6~7)KHz,从窄带向宽带变换不感觉到频率的偏移,而从宽带向窄带的切换就会有明显感觉了,这真的是一个毛病。

补充内容 (2018-1-19 07:11):
进一步的测试表明,实际上这不是偏移,因为在中心频率的向上方向也有(6~7)KHz的波峰,因而这种情况只是波段展宽以后呈现的双峰特性,其中部凹下大约是3dB。从实践来看,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补充内容 (2018-1-23 08:35):
关于接入方式,调频和短波均通过阻抗变换器,中波则无需阻抗变换,直接接入中波的天线耦合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节能灯里面的磁环,这类阻抗变换的磁环国外一般用FT37-43、FT50-43、FT82-43这类美式铁粉芯磁环,应 ...

建议这位朋友系统地看一下和传输线变压器有关的书籍、文章。

网友B:
第一次看见用插座(母)的,多数看见是用插头(公)的。

网友C:
阻抗变换器上白色的是啥胶?
像奶油糕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变换器上白色的是啥胶?
像奶油糕点啊

呵,是703胶,固定了就不用费尽心思做外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见用插座(母)的,多数看见是用插头(公)的。

Q9嘛,插座是母滴呀,插头是公滴呀。

网友C:
弄个像FAST一样的大环,收外星人信号

楼主:
做三绞线,尽量绞得密些,每一绞长度大约1厘米:

做三绞线

做三绞线

穿绕磁环:

穿绕磁环

穿绕磁环

左:平衡-不平衡转换;右:阻抗变换

左:平-不平;右阻抗变换

左:平-不平;右阻抗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像FAST一样的大环,收外星人信号

嗯,有这个计划。

网友:
做得相当的好!

楼主:
谢谢!效果令自己也不敢相信,度盘上的感觉完全回到了从前那种密密麻麻的状态,一动一个台!

网友D:
玩收音玩到最后就玩天线了,值得实践与探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收音玩到最后就玩天线了,值得实践与探究!

天线是采集信号的重要部件,必须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yk有空做一个!先收藏!

想做就要快,拖一拖就不想动了。

网友F:
这个我喜欢但还是完全看不懂!哈哈哈好尴尬!只有10分了!喜欢收中波清爽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喜欢但还是完全看不懂!哈哈哈好尴尬!只有10分了!喜欢收中波清爽的感觉!

哟,写作水平真是有限,抱歉抱歉!哪里看不懂提出来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哟,写作水平真是有限,抱歉抱歉!哪里看不懂提出来嘛。

老师谦虚是小子天线知识匮乏,不知啥是耦极天线,容我百度学习一下!

超脑老师!两个磁环的线圈可以用节能灯里的磁环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谦虚是小子天线知识匮乏,不知啥是耦极天线,容我百度学习一下!

偶极天线就是双极天线,有两条天线臂。在前面的天线电路中,那个大方框的左右突出部就是臂了。

电源磁环完全可用,只是大了些吧。

网友G:
这个可以试试,只是阻抗变换致部分搞不懂,能否再细心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试试,只是阻抗变换致部分搞不懂,能否再细心解释下

看来我嘴蛮笨的。

看图吧,阻抗变换部分分成两个磁环,前一个用三股0.12mm线径的塑料绝缘线绞合而成,穿绕在一个大概尺寸为8x4x2的磁环上,绕满为止。后一个用两股同样的线绞合而成,穿绕在同样的另一个磁环上。

三股绞合线的磁环,头尾相接成9:1的自耦变压器,高阻端接天线,低阻端接第二个磁环的两个同相端,而第二个磁环的另两个同相端接到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端上,不知道这样说明白不?

补充内容 (2018-1-26 06:41):
“0.12mm线径”应为“0.12mm^2截面”之误。

网友:
谢谢老师!,很详细的指导

网友H:
9:1的阻抗变换可以和平衡不平衡可以在一个磁环上实现.....

网友:
我看帖不认真,原来是把平衡弄成不平衡

网友B:
我看懂了,但缺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H:
9:1的阻抗变换可以和平衡不平衡可以在一个磁环上实现.....

可以考虑用双孔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懂了,但缺磁环。

买,买买买!

网友B:
去库存,不买,不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库存,不买,不买。。。。。。

拆节能灯,找磁环。。。。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几块钱在网上买了3米的铝管,里面穿几圈线接中波天线输入,铝管外壳接短波天线输入,由于是放在窗台上,效果是钢钢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拆节能灯,找磁环。。。。

不建议拆节能灯的磁环,还是买高频磁环,特别是短波段。高频为妙。

买买买吧

网友:
买买买,赶紧把安悦店里的300欧馈线买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建议拆节能灯的磁环,还是买高频磁环,特别是短波段。高频为妙。

买买买吧

看来对磁环误解很深啊。

这里的阻抗变换和平衡不平衡转换,都是应用的同一样东西——传输线变压器。传输线变压器的特点是,较低频段的信号通过磁感应进行能量交换,而较高频率的信号则通过传输线的容性耦合进行交换,不是靠是否高频应用。如果用了高频磁芯,那么中波信号的传输很可能效率极低,因为低频率信号的交换是靠足够的电感量来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对磁环误解很深啊。

这里的阻抗变换和平衡不平衡转换,都是应用的同一样东西——传输线变压器。传 ...

对磁环确实有点迷糊,老师没有教过这方面的知识 需要L大科普下。

短波呢?如果工作在10几-20兆,用低频磁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磁环确实有点迷糊,老师没有教过这方面的知识 需要L大科普下。

短波呢?如果工作在10几-20兆, ...

单单工作在短波高端的话,普通的低磁导率磁环和铁粉芯磁环都可胜任。当然高磁导率的磁环也可用,只是低端利用率低而已。

参看:传输线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做就要快,拖一拖就不想动了。

请教,老电视上的300欧--75欧阻抗变换器可以用吗? 您这个天线阻抗是多少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老电视上的300欧--75欧阻抗变换器可以用吗? 您这个天线阻抗是多少变多少?

老电视机上的阻抗变换器可以用,不过它是4:1的,而且低端可能电感量不够,中波效果不好。

我这个天线的阻抗变换比是9:1,适应范围在高阻端是400~700Ohms,在低阻端是45~80Ohms。作为接收使用,具体阻抗是不严格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电视机上的阻抗变换器可以用,不过它是4:1的,而且低端可能电感量不够,中波效果不好。

我这个天 ...

好吧,我去淘宝找磁环和线,希望一个店铺能买齐。

粗点的线可以吗,比如网线里面抽出来的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吧,我去淘宝找磁环和线,希望一个店铺能买齐。

粗点的线可以吗,比如网线里面抽出来的双绞线。

线的粗细只取决于磁环的大小。

网友H:
能否只用9:1的阻抗变换器弄成不平衡输出,这样就能省一个磁环

2个磁环挨在一起,有点不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节能灯,找磁环。。。。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德生的S2000收音机,作为实验对象,因为它有完善的外部天线插入接口,天线切换人工可控,而且频率 ...

非常好的尝试。
现在收音机比几十年前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可接收的电磁环境却差了很多,加接高性能天线,提高有用信号强度是个好办法。

网友A:
不能用节能灯里面的磁环,这类阻抗变换的磁环国外一般用FT37-43、FT50-43、FT82-43这类美式铁粉芯磁环,应用频率可到百兆以上,导磁率约400左右,20匝电感量约150UH,足够用在中短波领域,国内市面上也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只用9:1的阻抗变换器弄成不平衡输出,这样就能省一个磁环

2个磁环挨在一起,有点不顺眼

阻抗变换器的输入是平衡的,因为天线属于平衡的类型,再说一个磁环才几个钱?我这是一块钱买n个的品种

两个磁环嘛,嘿嘿,是有点不那么顺眼,弄一段大号的热缩管套上,风枪一吹,妥!

网友J:
黎老师,您尝试过用这个神器接矿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黎老师,您尝试过用这个神器接矿石机吗

没有,我对矿机其实不感冒。这是个宽带天线,不调谐的,所以涉及到进一步选频的问题,而再次选频的话是有损耗的,所以可能不适合矿机用。

网友H:
很好的资料。

这是9:1的不平衡进,不平衡出。

楼主需要的是9:1的平衡进,不平衡出。用一个磁环,理论上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资料。

这是9:1的不平衡进,不平衡出。

干吗省一个?又要造成库存积压啦!

网友K:
老先生一发不可收,杰作一篇又一篇,谢谢老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先生一发不可收,杰作一篇又一篇,谢谢老先生!

偶尔发发奇想,老兄过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偶尔发发奇想,老兄过誉了!

您这奇想撩动了我购买收音机的欲望,从十几岁就开始爱好这玩意,四十年前,获奖得到了一台上海什么牌收音机,估计那时为四十元左右,大女儿就用那台收音机早上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概在十几年前买过一台德生737收音机,当时大约两百多元吧,后来电池漏液出了故障,修复之后就扔在那里,拉杆天线也被外孙子弄掉了。由于广播节目没有多大吸引力,以后偶尔听听就买那些数显频率的收音机,都是一些便宜货,鸡屎封装的芯片,一台半年左右就不能显示频率了,还有一台用了好几年还在。

您的那台是德生目前顶级的机器,看了淘宝的报价,1500元可以买到,空闲时听一听打发时间,还可以给小孙子作为玩物和留一个纪念。小孙子读三年级,平时就喜欢动手拆卸东西,什么东西坏了之后总是枪着拆卸开,目的就是要看一个究竟,平时喜欢运动、喜欢科教和自然方面的电视节目。起码不能让他像我那样,为了一个矿石机孜孜不倦的去折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您这奇想撩动了我购买收音机的欲望,从十几岁就开始爱好这玩意,四十年前,获奖得到了一台上海什么牌收 ...

大师你,焊一台收音机手到擒来的事,这样的收音机送给孙子更能有意义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大师你,焊一台收音机手到擒来的事,这样的收音机送给孙子更能有意义

不要称大师呀、不敢当的!

焊一台简单的收音机可能也有些问题,干细活手有时有点抖,还要戴四百度的花镜,而且装配一台多波段、具有单边带的、还是频率合成本振的收音机还是难度不小的,材料不一定找的齐,仅仅是有测试仪器用来折腾的条件,还要人去操作,现在就是网上逛一逛,光说不练啦!

楼主:
[雷你没商量]坛友没跟帖,但提了关于电感量的问题,简单解说一下。
电感量主要是满足频段的低端。对于这类宽带天线来说,天线尺寸对于频率实在是过短,可视为较高的阻抗,因而电感量产生的感抗至少应在700欧以上,所以按500KHz的最低频率算,电感量在223uH以上。我那个磁环初始导磁率2000,大小是8x4x2mm,0.12线径的绝缘线三股最多只能绕16~18匝,但单一绕组的电感量已经超过400uH了,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不要称大师呀、不敢当的!

焊一台简单的收音机可能也有些问题,干细活手有时有点抖,还要戴四百度的 ...

JHXC前辈,您也可以从单管机、来复机、AM超外差这些简单的开始备料,带着小孙子一起来制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C:
JHXC前辈,您也可以从单管机、来复机、AM超外差这些简单的开始备料,带着小孙子一起来制作

孙子还有点小,不满九岁,从小不在我的身边长大,我来他们身边生活刚好一年,他也不在身边,与他的爸妈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还没有做到无缝连接! 加上各种器材元件都放在老家,有空回老家搬来就具备了条件。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孙子还有点小,不满九岁,从小不在我的身边长大,我来他们身边生活刚好一年,他也不在身边,与他的爸妈和 ...

看来大师是有意培养新大师了,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这奇想撩动了我购买收音机的欲望,从十几岁就开始爱好这玩意,四十年前,获奖得到了一台上海什么牌收 ...

S2000的优点在于其多用性,特别是中频输出端能给人以各种实验的基本条件,例如数据通信等。频率稳定性不错,音频输出到小功放,音质并不逊色于专业功放。本来是买给老父亲听的,想想怎么也能听它个三四年,可惜不足一年,老父亲撒手人寰了。现在就是放在那里,每天放着老父亲生前喜欢的音乐台节目,也算有个念想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来大师是有意培养新大师了,预祝成功!

您这是折杀我呀!我算什么大师,不过是对比现在的年轻人,玩收音机的时间早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才可畏呢!现在的年轻人,文化专业基础都非常好、思想又活跃,前景无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您这是折杀我呀!我算什么大师,不过是对比现在的年轻人,玩收音机的时间早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才可畏呢! ...

期待大师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S2000的优点在于其多用性,特别是中频输出端能给人以各种实验的基本条件,例如数据通信等。频率稳定性不 ...

看来购买还是实用的,如果功率放大器有您说的表现,那就可以收音、音响两用了。我喜欢那些传统的歌曲,但是又讨厌专业音响过大的动静,平时收集了不少歌曲存放在电脑里聆听。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大师作品。

您这也是折杀我! 我们应当感谢矿坛这个平台,五湖四海、虽然没有谋面,由于共同爱好,大家相互切磋探讨、其乐融融!

网友M:
引用 楼主:
阻抗变换器的输入是平衡的,因为天线属于平衡的类型,再说一个磁环才几个钱?我这是一块钱买n个的品种 ...

老大,请问339收信机这类老军机的外接天线端子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啊?像339天线端子的阻抗又是多少呢?339用您说的这个大环天线还要不要经过1:9的平衡不平衡转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大,请问339收信机这类老军机的外接天线端子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啊?像339天线端子的阻抗又是多少呢?33 ...

抱歉不知道,因为我不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大,请问339收信机这类老军机的外接天线端子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啊?像339天线端子的阻抗又是多少呢?33 ...

找到一些资料,天线输入应是不平衡50欧。

网友:
想起来了,您说的对,是不平衡的,339有个平衡不平衡天线转换器的附件。

网友N:
对传输线变压器的效果,我没有仪器测试亲眼见过,目前我都还在“怀疑”态度

当年的部分黑白电视机配套有VHF羊角天线、UHF环型天线,与之配套的是平衡不平衡双环变压器及300欧变75欧变压器,当年因为信号弱的台雪花大,把那些变压器不用也是一样的接收效果:我室外的八木天线上也用了75欧平衡不平衡变压器,不用也是一样,雪花多的台还是雪花多
但是天线结构对接收效果就最明显了,有源振子与反射器、引向器的距离调节偏差一点点效果马上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传输线变压器的效果,我没有仪器测试亲眼见过,目前我都还在“怀疑”态度

当年的部分黑白电视机配 ...

客观地说,电视机上用的天线输入平衡与不平衡变换器同样是传输线变压器,关键是它们使用的频段较窄,而且使用了可与波长相比拟的天线,这种情况下的信号质量主要由天线状态决定,而非传输线变压器的效率。天线本身如何使用与传输线变压器的使用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两者各有其特定应用层面,这一点不能混淆。

网友:
有几个这个瓷环,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7-12-17):
阻抗变换器不会做(什么参数的),从哪里可以拆一个?还有那个不平衡插座哪里找?

网友O:
调频做了一个室外天线,天天听,短波现在怎么样,自从那个广播停了之后很少听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您觉得应该怎样才更灵巧?愿闻其详。

这位坛友给了理论解释。顺着这个思路应该能找到解决办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36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调频做了一个室外天线,天天听,短波现在怎么样,自从那个广播停了之后很少听了

短波还是不错的,虽然现在台比从前少了,但还是能够收听一些感兴趣的。我这天线最强的就是短波,一旦接上背景噪声立刻低下去不少,主观评价的话,最少提高6dB的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位坛友给了理论解释。顺着这个思路应该能找到解决办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36 ...

这不算理论解释,只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基础事实而已。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不算理论解释,只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基础事实而已。

是吗?是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吗?是我孤陋寡闻了

您不妨搜索下“低阻抗天线”,会有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妨搜索下“低阻抗天线”,会有发现的。

好的,

网友:
这天线最强的就是短波

网友Q:
请教楼主,如果选用大一点的 磁环,如15X10x12,圈数增加至25T,效果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如果选用大一点的 磁环,如15X10x12,圈数增加至25T,效果会不会更好?

磁环大小不是主要的,要看是否有较高的电感量,这对中波接收很重要。为此磁环的导磁率越高越好,可以考虑使用工频滤波用的那种磁环,导磁率都在2000或更高。

网友:
磁环能不能用其实有个土法,

绕个5~10匝, 焊个简单的 LC 振荡器, 用示波器看看起不起振。

至于参考资料, 多的是啊

http://bbs.hwrf.com.cn/downmte/% ... %AE%BE%E8%AE%A1.pdf

http://www.shluan.com/uld/fct/401.pdf

http://www.coilcraft.com/pdfs_china/Doc1077.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大小不是主要的,要看是否有较高的电感量,这对中波接收很重要。为此磁环的导磁率越高越好,可以考虑 ...

找到33X26X7磁环(用0.76漆包线平绕20T实测电感量483uH)、16X9X12工频滤波器磁环(用0.76漆包线平绕一层只能有16T实测电感量223uH),侧得大磁环的电感量较大,遂用0.5三股绞合线平绕一层,三线头尾相串后实测得电感量为5.7mH。

网友:
有条件架副好天线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R:
说点我个人的看法。

天线巴伦就是衡与平衡阻抗转换器,主要是用在发射机平衡与不平衡阻抗转换上的。

通常情况下长线天线或偶极天线其阻抗大约在150至500欧姆之间,倒V天线随着角度的不同,其特性阻抗是不同的。发射机其标准输出阻抗是75(50)欧姆不平衡的,这就要用到巴伦来进行阻抗匹配,否则发射机输出功率不能有效地传输到天线上,极容易烧毁发射功率管。

常见的巴伦有1:1、1:4、1:9等多种不同的阻抗,这要根据发射机输出阻抗和天线特性阻抗来选配,讲究的还要配手动或自动天调来精确匹配。
下面是常用的1:1和9:1两种巴伦接法图。

收音机天线很少听说要用巴伦,这是因为收音机都配有选频调谐电路,能够精确与本振电路同步,否则就是收音机有问题了。

收音机最好的天线正如你所说的,就是大环天线,因为这种天线能较好的屏蔽电场干扰。

我个人感觉是,架设一个大环天线,通过巴伦接入收音机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各种杂散干扰会直通收音机,这点与发射电路正好相反。如果天线端接入一个大磁环,通过副边接入收音机,至于如何接入收音机倒是很有讲究的,要注意的是,天线端与收音机端一定要互隔不相连,这样效果要好些,讲究点的话大磁环主、副边阻抗要根据天线输出阻抗与收音机输入阻抗来确定。

你图上所说的不平衡转换,我怎么看都象一个滤波器,严格说应该称“共模电感”,这在电源滤波器中比较常见,熟悉开关电源的应该很了解其功能,应该说与阻抗变换没有任何关系。

仅仅是我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网友S:
引用 楼主:
建议这位朋友系统地看一下和传输线变压器有关的书籍、文章。

请问老师,中波天线也是这样做吗?
我也是S-2000,就是不知道中波输入接口如何用(LW/MW ANTENNA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老师,中波天线也是这样做吗?
我也是S-2000,就是不知道中波输入接口如何用(LW/MW ANTENNA INPUT)

中波是用一个3.5mm的同轴音频插头接入。不过S2000的中波直接这样接入效果不太好,因为它需要天线调谐输入(德生的商品环形天线),而我这个是宽带输入。折衷的方法是要在磁棒上绕7匝左右的天线输入绕组,然后接入这个大环。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说点我个人的看法。

天线巴伦就是衡与平衡阻抗转换器,主要是用在发射机平衡与不平衡阻抗转换上的。

关于平衡与不平衡转换,要点在于它是一个传输线变压器,核心落在“传输线”上。

我所采用的平衡-不平衡接法是同相的,从传输线的观点看,从平衡端到不平衡端经过了若干LC节。对于一定的频率范围,这些LC节呈现一定的阻抗,这个阻抗称为特性阻抗。当频率低到感抗等于特性阻抗后,传输线的特性趋于消失,于是它就变成了您所说的共模电感了。因而传输线变压器有最低频率的限制,低端截止频率在理论上等于感抗等于特性阻抗的那一点。

还有一种平衡-不平衡接法是反相的,用您的话说就是“差模”的,输出端信号与输入端反相。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中波是用一个3.5mm的同轴音频插头接入。不过S2000的中波直接这样接入效果不太好,因为它需要天线调谐输入 ...

谢谢,懂了。但德生对这个输入接口的结构,从来没有公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懂了。但德生对这个输入接口的结构,从来没有公布过。

是的,我查看了S2000的电路图,在这部分只是给出了一个耳机插座和一个中波输入天线放大器的方框图,没有确切的电路。天线插入后,磁棒天线断开,这可不是我要的结果,所以在S2000上,这个大环不适合。

网友(2018-01-16):
早期电视机的那个阻抗变换器的磁芯材料是NXO--100的,使用的范围是30---300MHz。你也可以拆一个现在线电视系统用的分支分配器里面的小磁芯,那个使用的频率范围是5--1000MHz,用在短波段很好。

网友Q:
平衡—不平衡转换用15X9X17电源滤波器磁环,用0.5双股绞线绕至穿不下,22T。实测线圈头尾相串电感量1.68mH.
找了一只小防水盒装好。用雷神DX160收信机简单试用一下,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平衡—不平衡转换用15X9X17电源滤波器磁环,用0.5双股绞线绕至穿不下,22T。实测线圈头尾相串电感量1.68mH. ...

做得漂亮!

网友T:
请教下老师,个人理论功底不够,那个9:1的磁环我看线圈不是3:1吗?为什么阻抗是9:1,请老师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下老师,个人理论功底不够,那个9:1的磁环我看线圈不是3:1吗?为什么阻抗是9:1,请老师指点下

您这一口一声“老师”可折杀我也!您不是在考我吧?看您的头像,整个儿一电子管老专家呀,阻抗问题还难得倒您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您这一口一声“老师”可折杀我也!您不是在考我吧?看您的头像,整个儿一电子管老专家呀,阻抗问题还难得 ...

您太谦虚了,头像是以前随便找了个图,线圈匝数我看是3:1,9:1的阻抗还真不明白,书读的不多,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T:
您太谦虚了,头像是以前随便找了个图,线圈匝数我看是3:1,9:1的阻抗还真不明白,书读的不多,求科普

阻抗比是匝数比的平方,交流电路电感基础中最基础的概念,您可别说您记不得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比是匝数比的平方,交流电路电感基础中最基础的概念,您可别说您记不得了哦...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天线也有很多讲究

网友U:
初导率2000的小磁环是从节能灯里拆的吗?312中周里的小磁环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初导率2000的小磁环是从节能灯里拆的吗?312中周里的小磁环能用吗?

我的小磁环是在淘宝上买的TDK磁环。节能灯中的磁环可以用,导磁率足够。中周里的磁环导磁率小了些,而且不易绕线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谢谢!效果令自己也不敢相信,度盘上的感觉完全回到了从前那种密密麻麻的状态,一动一个台!  :h ...

真怀念以前度盘一动一个台的时代呀!使用设备ICOM的R71E和八重洲的FT80C,天线是20米的温顿天线,没体验到一动一个台的感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真怀念以前度盘一动一个台的时代呀!使用设备ICOM的R71E和八重洲的FT80C,天线是20米的温顿天线,没体验 ...

您这两台机器都是数字机,背景噪声就把模拟机很容易收到的弱台盖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两台机器都是数字机,背景噪声就把模拟机很容易收到的弱台盖住了。

有空吧三个2搬出来试试!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的小磁环是在淘宝上买的TDK磁环。节能灯中的磁环可以用,导磁率足够。中周里的磁环导磁率小了些,而且 ...

谢谢老师的指导,有空一定要试试。但我只有红灯711和凯歌4B15这一类的普通收音机,能不能试出效果呢?天线怎样接入呢?还请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老师的指导,有空一定要试试。但我只有红灯711和凯歌4B15这一类的普通收音机,能不能试出效果呢?天 ...

天线如何接入,开头的几个帖子里已有详细的说明。对于短波,使用阻抗匹配后有很好的效果,而对于中波,可将阻抗匹配部分取下,天线两端直接接入磁棒的天线绕组。

网友:
按楼主所述进行了实验,磁环为外径2厘米的绿色磁环,网线中的多股线拆开,大约22圈。用于车机FM段收音效果很好。
制作时一定要注意各线圈的同名端,正确连接。双磁环代替难买的双孔磁芯是个亮点

楼主:
关于接入方式,调频和短波均通过阻抗变换器,中波则无需阻抗变换,直接接入中波的天线耦合绕组;已在3楼作了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接入方式,调频和短波均通过阻抗变换器,中波则无需阻抗变换,直接接入中波的天线耦合绕组;已在3楼作 ...

能够提供下磁环的购买链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059384386.62.5287c0feMkhUYV&id=6152663976

十分感谢前辈

网友U: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嘴蛮笨的。

看图吧,阻抗变换部分分成两个磁环,前一个用三股0.12mm线径的塑料绝缘线绞合 ...

0.12的线很细哟,楼主你确定你用的是直径0.12的单股塑胶线吗?我怎么找也没找到这样的线。请问老师,能用绕磁棒线圈的多股线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0.12的线很细哟,楼主你确定你用的是直径0.12的单股塑胶线吗?我怎么找也没找到这样的线。请问老师,能用 ...

应是0.12平方线,或30#: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id=9245632021

网友U:
引用 楼主:
应是0.12平方线,或30#: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4787471864.24.5b6c0 ...

原来如此,单位搞错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U:
原来如此,单位搞错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是我把单位搞错了,应该谢谢你!

网友W:
怎么把信号接入不带输入端口的普通收音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怎么把信号接入不带输入端口的普通收音机呢

磁棒上绕5~7圈再接出来,很容易做。

网友X:
请教磁环的直径是多大的啊,想仿作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磁环的直径是多大的啊,想仿作一个试试

117楼有链接。

网友(2018-02-23):
这方法好,实用,受益匪浅,多谢分享~

网友(2018-11-07):
收藏起来做一个。准备材料。

网友(2018-12-24):
很好的帖子,又增长知识了,谢谢楼主老师和参与讨论的老师!

网友Y:
请教老师,象一些便携式的带有短波的收音机,外壳上有拉杆天线和外接天线插座,这个插座是内部连线在磁棒上绕几圈或接在天线绕组抽头上。要接这个天线的话,是不是要把机器的地线也引出来接同轴电缆的外屏蔽层?比如山花C153等: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教老师,象一些便携式的带有短波的收音机,外壳上有拉杆天线和外接天线插座,这个插座是内部连线在磁棒上 ...

一般不用另外接地线,它就是靠着和大地之间的寄生电容形成回路。如果接地线的话,为了对调谐回路不造成失谐,还要在天线的输入端串入一个小容量的缩短电容,其实这和不接地线是等效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用德生的S2000收音机,作为实验对象,因为它有完善的外部天线插入接口,天线切换人工可控,而且频率 ...

这个不对吧,我的HAM2000在更改宽窄带时频率是不变的,大概也没有变的理由,频率显示的是本振减中频频率,宽窄带应该在中放部分,两者不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不对吧,我的HAM2000在更改宽窄带时频率是不变的,大概也没有变的理由,频率显示的是本振减中频频率 ...

您大概没看懂我的意思,您再仔细检查下自己的机器,在宽带时的波峰是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
这个天线适用于短波接收机?

网友:
标准的偶极天线阻抗是72欧,倒V架设随着夹角的减小,阻抗逐步下降。当两边振子合并一条线的时候,就是直立天线(大地做了镜像,代替了另一半振子),阻抗降为36欧。
实际上天线都是窄带天线(想做宽带也有可能,成本),用在中短波接收时,频带相当宽,所以一副特定天线在不同的频率下,阻抗变化很大的(参见ARRL-天线手册),想做到阻抗完美匹配也有可能——电容、电感做匹配,最大限度减小电抗(容抗和感抗),然后对天线的阻抗(电阻项)进行变换,接近接收机天线输入口的特性阻抗。说的容易,实施太难了。
当然阻抗匹配最好,可以高效的把接收到的微弱信号传递到接收机。
相对来说平衡--不平衡变换简单
75欧用在广播电视系统。50欧用在其他的系统(包括业余电台)。

网友AA:
爱好者的接收天线,由于种种原因,相对接收频率的波长来说都是小尺寸天线(容性),如果增加电感和来抵消,结果带宽更窄。
以上是我随便瞎说几句,有不对的地方,请老烧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爱好者的接收天线,由于种种原因,相对接收频率的波长来说都是小尺寸天线(容性),如果增加电感和来抵消, ...

我不是老烧,谈不上指正,一起探讨罢。

这里的天线是单圈大环,环直径最多也就是2米,电感最大也就11uH左右。

这种环形天线以回路方式引入,因而电感是个较大的问题。看了很多人做的实例,都不太处理得好这个问题。无论是中波还是短波,天线尺寸都是远小于波长的。一旦以多圈方式接收,必然向窄带模式趋进,这是无可怀疑的。

一般来说,环直径不能太大,直径增加一倍电感量也会增加一倍。单圈环天线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接入机内谐振回路,这样天线本身就成了宽带天线。环的材料当然最好是紫铜管或带,大的表面积有助于充分减小内部涡流的影响。单圈环还容易做并联,形成环形天线阵,而电感又不会增加。不过这种做法,多数环天线爱好者不会接受。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老烧,谈不上指正,一起探讨罢。

这里的天线是单圈大环,环直径最多也就是2米,电感最大也就1 ...

请问,CL2要绕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问,CL2要绕几圈?

CL1和CL2都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老烧,谈不上指正,一起探讨罢。

这里的天线是单圈大环,环直径最多也就是2米,电感最大也就1 ...

楼主客气了 ,您在我眼里就是有技术的老烧,我其实是门外汉,因为喜欢玩才看这些书,纸上谈兵而已

网友AC(2020-02-27):
问下几个问题1、传输线变压器和巴伦是一个东西么?看的迷糊,因为磁环有他的最佳工作频率,而帖子上说的也有道理?比如说到节能灯磁环也能用,而我看到很多平衡放大器转不平衡时都有标注磁环型号,这点矛盾?啥时候用导磁率越大越好的磁环?啥时候用磁环参数对应的磁环?我见淘宝有成品4:1巴伦,都标有工作频率。问题2、1楼的接入收音机B图,如果大环用的平衡馈线,是不是耦合到磁棒的线圈就不用接地了?问题3、楼主用了9:1的巴伦,可是我见哈罗火腿上一般用4:1的巴伦,这个影响大么?问题4、说到中波不用巴伦,直接接入收音机?问题5、可否绕两圈,中间抽头接地?或者绕两圈,中间抽头做热端,两边线头做冷端?问题6、环阵怎样做啊,多个环怎样匹配?问题7、单圈大环宽带天线,是不是环的电感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问下几个问题1、传输线变压器和巴伦是一个东西么?看的迷糊,因为磁环有他的最佳工作频率,而帖子上说的也 ...

问题1、传输线变压器和巴伦是一个东西么?看的迷糊,因为磁环有他的最佳工作频率,而帖子上说的也有道理?比如说到节能灯磁环也能用,而我看到很多平衡放大器转不平衡时都有标注磁环型号,这点矛盾?啥时候用导磁率越大越好的磁环?啥时候用磁环参数对应的磁环?
居然一个问题有五个问号...
传输线变压器是规范称呼,巴伦是对用作平衡-不平衡转换的传输线变压器的英文俗称。其他问题请去书店或图书馆查看相关的技术书籍,您需要阅读完整的传输线变压器介绍。

问题2、1楼的接入收音机B图,如果大环用的平衡馈线,是不是耦合到磁棒的线圈就不用接地了?
也可以的。

问题3、楼主用了9:1的巴伦,可是我见哈罗火腿上一般用4:1的巴伦,这个影响大么?
这是阻抗比,根据您的天线来决定用什么比例。

问题4、说到中波不用巴伦,直接接入收音机?
中波不必太过拘泥。

问题5、可否绕两圈,中间抽头接地?或者绕两圈,中间抽头做热端,两边线头做冷端?
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认知,抱歉。

问题6、环阵怎样做啊,多个环怎样匹配?
去找专门介绍天线阵列的书籍看。

问题7、单圈大环宽带天线,是不是环的电感越小越好?
控制在总电感的1.5%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说点我个人的看法。

天线巴伦就是衡与平衡阻抗转换器,主要是用在发射机平衡与不平衡阻抗转换上的。

有道理!和我的看法一样。我就是用磁环绕成变压器形式。这个倒吧我看糊涂了

网友:
建议把这两个9比1转换磁环都DIY到机器里面去,使用起来就简单方便了

网友:
老大,请问339收信机这类老军机的外接天线端子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啊?像339天线端子的阻抗又是多少呢?339用您说的这个大环天线还要不要经过1:9的平衡不平衡转换呢?

339说明书写的天线输入阻抗400欧姆。

网友AD:
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讲解的很细,有时间肯定做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AD(2020-04-11):
请教老师,连接线用同轴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教老师,连接线用同轴线不行吗?

用不到那么高级,况且同轴线分布电容大了些,用双绞线最好,接收用的天线对接入阻抗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讲解的很细,有时间肯定做一个。非常感谢!!!

这就是个游戏之作,没什么技术含量,看看就好。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看来对磁环误解很深啊。

这里的阻抗变换和平衡不平衡转换,都是应用的同一样东西——传输线变压器。传 ...

再次看这个帖,依然疑问关于磁环。如上所说,那么磁环就没必要分类了,43系列。50系列等等。最近看巴伦的文章,对于发射好像对磁环的导磁率要求高,否则磁环发热,对于接收,都说到阻抗转换或者平衡不平衡转换,倒是没有说到导磁率。我见有的中短波接收放大器多用BN-73-202等双孔磁环,至于双孔与单孔的磁环区别,现在也没具体弄清,不过发现一个特点,双孔磁环可以把阻抗比做的更精确。记得坛友说过,导磁率的大小取决于你接收频率的下限。比如上面所说的BN-73-202的导磁率为2500,外国的一个网站上说,可以工作到30Khz。BN-43-202可以工作到500Khz。我查了下,这个磁环导磁率是850.所以说工作频率越低选导磁率越大的。不过导磁率越大是不是对高频的损耗越大?因为导磁率大,一圈的电感越大,当线圈的有高频电流时,是不是就是成高厄了?这个又和你说的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传输线变压器的效果,我没有仪器测试亲眼见过,目前我都还在“怀疑”态度

当年的部分黑白电视机配 ...

用不用巴伦并不是能提高信强度多少,是消除了平衡的天线与不平衡的电缆直接连接所带来的方向图的畸变(当然了这也会带来接收能量的损失)与提高抗接收时外界干扰接收机与发射时天线电缆附加辐射对附近其它电子设备干扰强度的措施。这一点要是用在测向时就非常明显了,天线系统没做好平衡/不平衡转换,能把人转晕。上面说的是指1/1的巴伦的作用,要是天线与传输线的阻抗不一致,就要进行阻抗变换,不然驻波比很大,接收时效率低弄不好有重影,发射时烧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到那么高级,况且同轴线分布电容大了些,用双绞线最好,接收用的天线对接入阻抗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 ...

关键是我买错线了,我买了20米的同轴线。后来才发现单股线就可以,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再次看这个帖,依然疑问关于磁环。如上所说,那么磁环就没必要分类了,43系列。50系列等等。最近看巴伦的 ...

不必在意我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