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台“东方红”机是什么型号哪里产的?

楼主(2017-10-18):
      有台体积不大的“东方红”牌老晶体管机(尺寸158X96X40CM),搞不清型号和产地。应该是厂制机,机内元件多标示有“68.”字样,算是“文革机”吧。坛友们有知道此机具体情况的吗?望不吝赐教,谢谢先。

楼主:
谢 线圈加矿石兄 加分。哈,在网上查找一番居然找到了,先发上来请坛友们鉴赏(图片来自网上,谢谢原上传者先)。

楼主:
“入乡随俗”,“一脱到底”吧。

网友:
彩色壳..............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 线圈加矿石兄 加分。哈,在网上查找一番居然找到了,先发上来请坛友们鉴赏(图片来自网上,谢 ...

这个PCB、调谐结构跟燎原6A1完全相同,中周用的是TTF3型的,上玩出的喇叭声音还可以的,电池用4节4号电池。

网友:
原来是上海长空的啊。
我也有一台一直不知道来历,此前以为是北京的呢。
谢谢析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调谐结构跟燎原6A1完全相同,中周用的是TTF3型的,上玩出的喇叭声音还可以的,电池用4节4号电 ...

谢谢介绍 。查看一下还真是与燎原6A1几乎完全一样(如下图),另网上查找时发现同款此机外壳颜色不下5种,似乎当年厂家刻意追求“五彩缤纷”。

网友:
这台东方红文革机品相很好哇,值得收藏。

网友:
一群小机器

网友:
我有一台,品相不好,状态一般! 点击视频东方红66-9A收音机

网友(2018-05-02):
应该与燎原66-9A相似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