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收音机R9710维修

楼主(2017-10-18):
在这论坛买了个故障的9710,拆解检查,开始喇叭坏的,换后,声音小,只有调频,更换CAX1622,声音正常了,开始检测短波,用频率计检测Q2,2SK544 G极本振起振,D极无频率。更换2SK544后,还是收不到台,用信号发生器测试,到T1后无信号了。T1是10。7MHZ中心频率,带宽250KHZ.我把一个10.7的陶瓷滤波器焊在T1的输入输出两端,可以收到信号发生器的声音了,不过带宽太窄,不能正常收短波,现在是确认T1坏了,估计是里面的小电容变质了。请教论坛的大师们有谁知道这T1的参数?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过我看这款机子质量实在不怎么样。我买的一个全新的,没有今天就可变电容接触不良,换了。用了一年,现在开关又接触不良了。另外,该机调频性能实在不行。

楼主:
现在拆开了T1,测量调整电容容量是30P,线圈看着有十几圈,具体不知道。这个T1用普通的10.7的中周能不能代替?这个带宽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单纯只要万用表,没有信号发生器,怎么判断滤波器好坏?

网友:
德生9710很垃圾,修起来也很费事。

网友:
德生的零件,特別是常动零件不够皮实,没办法的事,只能看你运气了,呵呵

楼主:
9710修起来真费劲,这还是我设备基本是全的。现在问题是有些小零件手头又没有,买起来又觉得不值得了。想用自己有的,不知道原来零件的参数,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过我看这款机子质量实在不怎么样。我买的一个全新的,没有今天就可变电容接触不良, ...

对的,我也有一台还是以前从德生公司邮购的,调i频全是本地强台,还有人体干扰!再说AM声音低沉音量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