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问一帖

楼主(2017-10-18):
汽车音响很一般,对发烧友来说应该算垃圾了,感觉就是高低分断了,中间塌陷的感觉,是不是可以把2.5寸全频喇叭当高音用,因为位置的关系不能加中置中音。如果替换高音还需要接电容吗,容量大小怎么定?肯定不会用原高音电容吧,有没有这么干过的老兄

网友A:
绝大多数汽车内饰音响,有以下问题;
1.只有中低频喇叭,无高低音;听人声。
1.有中低频喇叭,高音喇叭,只用一只电容分频,感觉两头高;加装分频器可改善;
高音多为1吋小咪头,频带太窄,如果换装4吋高音,会完美的多;一定加装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汽车内饰音响,有以下问题;
1.只有中低频喇叭,无高低音;听人声。
1.有中低频喇叭,高音喇叭, ...

你说的对,就是两头翘,中间塌陷。加装分频器没有中频喇叭会更糟,因为分频器把低音下潜,加中音喇叭没有位置,换4寸高音,估计原一寸高音位放不下的。(不过换4寸高音或许就能解决问题),顺带说一下,车是帕萨特,有了解这个车的朋友,说说,能不能换4寸高音,或者有什么位置可以加中置喇叭,谢谢了

网友B:
读过一篇论文,这种压制中音的方法听感比较容易接受,而大部分车外传送进车内的声音是中音部分,驾驶员用适当的车机音量与窗玻璃适当的开启,既收听音响又监听周围,享受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过一篇论文,这种压制中音的方法听感比较容易接受,而大部分车外传送进车内的声音是中音部分,驾驶员用适 ...

的确汽车设计,俺们不懂,可能有他设计的道理,说实话,我也不想懂车上的东西,毕竟关系到安全问题,就是音响两头翘,跑长途感觉不爽,看见宣传丹拿232前门套装,很心动,没有真是案例感受,鼓不起勇气下手。
很多人还喜欢两头翘,我只喜欢听点口水歌,喜欢平实的感觉,为难。

网友C:
在发动机的轰鸣之下,两头翘的音频响应,根本听不清人声。
所以仅用一个中低音喇叭为好听,低音不会轰隆隆,也没有刺耳的高音。突出人声部分。非常适合长途听歌,以及听收音机的播音主持人。听清楚路况报道。

额外加小高音头太刺耳,额外加低音炮也很混沌。不需要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发动机的轰鸣之下,两头翘的音频响应,根本听不清人声。
所以仅用一个中低音喇叭为好听,低音不会轰隆隆 ...

你说的对,就是差中音,但是缺乏装中音的位置,帕萨特全系都是只有高低音,顶配有重低音,就是没有中音。所以才想把高音换成全频,这样做肯定会损失部分高音的空气感,但是换来的却是长途的听歌不累还是值得的,淘宝上面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敢下手。NND,纠结

网友D:
换一个好的全频最好,高低音听久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好的全频最好,高低音听久了累

解决了,把原车喇叭换成布边喇叭,橡皮变的不行。清晰度提高很多,低音略有一点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