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这是什么收音机?叫什么型号,最好详细点,谢谢!!

楼主(2017-10-18):
      公私合营公利电器厂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生产的。。。。。  图片是网上搜的。。。。。。。

网友:
公利552-4型,552-5型,上海公利电器制造厂出品。

楼主:
  太感谢你了,谢谢 谢谢  太详细了。。。。论坛热心的老师太多了。

网友:
大八脚电子管经典电路,  6 SA7  6SK7  6SQ7  6 V6  5Y 3  又 叫南京管,6A2 6K4  6N2  6P1  6Z4  6E2 叫北京管,这是对电子管收音机分类 的说法。

楼主:
   谢谢的你答复。学习了。经典电路。这几天学习了下,和552-4或-5电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几个阻容件不一样。头几天搞了个,看电路图了,也对线路图了,应该是552-4机了。现在修好了,响了,收到几个强台,中短波都响。我看了就是中周跑频了,里面的螺丝锈死了,不敢用力调了。带解决,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中周怎么打开,我把上面的小螺丝拿下来了,就是铝壳拿不下来,好郁闷的。。。。。

楼主:
     哪位老师知道552-4的机器中周怎么打开呀。。。。谢谢!!!

网友A:
参考下图:卸掉底盘下面和顶部的固定螺母就可以取下外壳。

楼主:
  谢谢 白版老师。已经几次帮我解决问题了。诚挚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图:卸掉底盘下面和顶部的固定螺母就可以取下外壳。

   白版老师,问个弱问题,中周上微调电容已经生锈拧不动了。我已经打开了,能否把生锈的螺丝拧下来换个新的或好用。有两个生锈螺丝就是转怎么也拧不下来的,能拿下来换吗?  我已经喷了防锈润滑剂。

生锈的螺丝能拧下来吗

生锈的螺丝能拧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