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炕“局部暴热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9):
这个所谓电热炕 是14年装的 其实就是一片发热碳膜 如图 有温控装置 按设定温度控制关闭 每条黑色条纹就是一根发热体 如同电阻丝 去年出现局部发热严重现象 它不是某一根发热体暴热 而是每根发热体的局部 从上至下都在同一部位 垫在下面的薄膜已经融化 其他部位温度低 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如图 曲线表示发热体  红色区域发热严重

网友:
有折痕吧?局部电阻变大引起相邻的单体也劣化。。。。。

网友:
从这现象来着是否碳晶加热膜 、下面垫的太软受压折坏、上面铺的太厚温度过高烧坏、广告上说可用20-30年。

网友:
广告上说碳晶加热膜效果如何如何的好、今年冬天准备装一套碳晶地暖、看你这质量不敢装碳晶加热膜了、不知装什么地暖好?

网友:
应该是坐压造成的。

网友:
再使用不安全了

网友:
电炉子丝直接铺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大 发热大呗

电阻小,才发热大,

网友C:
说错了,局部电阻减小发热量才大,可以根据欧母定律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局部电阻减小发热量才大,可以根据欧母定律算出来的

你忽略了一点,这是局部发热 ,相当是串联电路,串联电路那个电阻大,这个电阻压降大发热功率大,局部电阻阻值大,压降大功率大发热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大 发热才大   我是说 你那个 电热毯  就是局部电阻增大 所以 局部发热大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小,才发热大,

你说的是单个电阻,楼主说的情况相当是串联电路,串联电路哪个电阻大,压降就大功率就大。

网友:
可能是发热的那块区域经常受到弯折,也就是说经常坐上人去。这样时间一久局部碳粉脱落,而每条碳粉条相当于无数个电阻组成的串联电路,那么这个地方的电阻大,其发热量也大。看来这种东西不能用,还不如电热毯的安全性高。

网友D:
会不会是温度高的地方保温比较好,,热散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温度高的地方保温比较好,,热散不出来

如楼上几位所说  弯折引起阻值增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