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7-10-19):
   收到一台机子,功能什么的都好的,就是充不了电,这个是什么接口呢?
   像type-B,但是没有那么大。。。
   请教一下,叫什么名字?

网友:
不是 MiniUSB 接口么?

网友:
应该是Micro-B USB接口。

楼主:
谢谢两位,并不是,这个更高一点的。

网友:
表示没见过

网友:
和唱戏机差不多吧

网友:
这玩意的专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