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维修高手 有偿帮忙修理开关电源前端问题 开关电源炸机了

楼主(2017-10-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这个还真的买不到一样的,是个仪器里面用的,有一定专用性。

没必要买一样形状的,只要满足输出电压,电流条件设备内部可以装下就可以了。找人修理确实不值得,除非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网友:
你可购买一只修显象管电视机电源用的通用模块代换带改装图,那模块也是3842芯片方按

网友:
把炸断的地方拍出来看看

网友:
3842组成的电源,应该不会太难修。

网友:
测3842.7脚供电。8脚5V。看使用电流不大。他输出几组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
输出端有几组电源,多少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懂维修,所以我也不敢乱搞啊。

你可以放弃了!因需要加电才能干的活,并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网友:
有几片这样的电源?1片2片不值得修,还不够来往的快递费。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