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即生瑜何生亮的问题

楼主(2017-10-19):
经常接触美国机和外国机,有一个问题,请教版主及朋友们,电子管,拿老式八角管为例,名目繁多。作用大多就是变频到功放还有整流和指示,一种功能一个管。为何完成一种功能有多种管。是市场经济所致,还是技术所需,如,功放用6V6即可。我发现美国机有6F6,6G6,6K6,6M6.还有苏联管几种字母不会打,就不提他了,,功大管有4级有5级还都通用,插上就行,本人知识有限,有小朋友问我我不能瞎编。我不想学,想掌握点。其他朋友可能也困惑一起听吧。

网友:
电子管重复功能的还不算多。
晶体管、IC功能重复的才多得叫人害怕。

网友A:
有的是处于电路的需要,其特性曲线不同,输出功率不同等等,有的是对前期管子的改进,更多的是专利以及商品注册(不是商标注册)的关系。比方美国的晶体三极管都是2N***这里的***不表示任何电器意义,只是商品注册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主要是受到专利的影响,比如A厂家发明了XX型号,B厂家要用XX型号就要付专利费,所以就发明了功能重 ...

还是市场经济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处于电路的需要,其特性曲线不同,输出功率不同等等,有的是对前期管子的改进,更多的是专利以及商品 ...

明白各种因素都有。

网友C:
管他呢,电子管就这好处,插上拔下一般不会有问题。

当然要好好工作出好声还要好好调试。

网友D:
其实这个是人家知识产权保护到位的表现,换句话说人家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了,   我们这里全国一片红, 哪里需要哪里搬,别说电子管 就是厂家都是光字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是人家知识产权保护到位的表现,换句话说人家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了,   我们这里 ...

没有技术因素好解释了,我们企业是国家的。人也是国家的。东北几百万产业工人下岗,就下岗。就是听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他呢,电子管就这好处,插上拔下一般不会有问题。

当然要好好工作出好声还要好好调试。

基本一样不用调。

网友E:
我国的电子管还是有许多缺项的。就拿收音机用管(算是最简单应用了吧)来说,性能单一,限制了整机设计的多样化。

比如收音机功放管,长期就是单一的6P1,无论是二级机还是普及机。大到上海131,小到红星505,都是用的6P1。

在红星505机器中,采用6P1就是浪费,该机屏压才200v 最大输出才1W多点, 输出功率不大,假如能有比如EL95那样的省电型功放管取代6P1 ,就将节省成本和使用功耗(EL95的灯丝才0.2A,屏压200V 屏流23毫安,输出可达2.3W)。然而我们没有,再小的功率也得用6p1。
由于我国平民的住宅面积多不大,收音机最大输出有1W足矣。故而后期还有很多低屏压小功率机器出现,比如红灯269(红波269)、美多65A等等,也都是如此情况,但不得不用6P1,因为其他别无选择。

要不然就是如宝石441那样用半个6N1。那样功率又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国的电子管还是有许多缺项的。就拿收音机用管(算是最简单应用了吧)来说,性能单一,限制了整机设计的多 ...

实际6P14都是多余的。独出心裁,144用6P1有啥不行的,搞了6P14相关部件还不通用。搞得后来人修理插错了管。,换也行,你把管脚整成和6P1一样没办法时可替用。多好。像大管6V6,6L6,.6F6.四级5级都能用。6P14是不该降生的。起码生出来不该设计到收音机上。

网友F:
6p14原来设计的好像是显像管视放

网友G:
许多管子功能基本一样,只是交换了脚号,另生一型号,包括后期许多各种集成电路都是这样。还是钱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许多管子功能基本一样,只是交换了脚号,另生一型号,包括后期许多各种集成电路都是这样。还是钱惹的祸!

计划经济还差。要各现在就乱了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苏联的政治经济门清,好,关键当时咱们太不尊重老大哥。老赫对我国够意思。要啥给啥,真逼急了。

有段时间不行,后来古巴导弹危机,搞得苏联政治上不是很站理,这时候赫鲁晓夫迫于国内外压力有点站不住,于是乎就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力图获得中国的政治支持,米格21等项目就是在这段时间给我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国的电子管还是有许多缺项的。就拿收音机用管(算是最简单应用了吧)来说,性能单一,限制了整机设计的多 ...

再小的可以用6N1并管代替强放管,不采用6P1,另外屏压低屏流小负荷电阻器就大了,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就更加困难,比如2P2电子管就是这样,很省电,屏压不高屏流也不大,就是负荷电阻器高,导致输出变压器初级匝数较多。2P3虽然比较费电不过其负荷电阻器比2P2低一半,所以输出变压器绕制比较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p14原来设计的好像是显像管视放

你说的视放管是6P15.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小的可以用6N1并管代替强放管,不采用6P1,另外屏压低屏流小负荷电阻器就大了,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就更加 ...

你说的情况,正说明我们出产的电子管种类少了而不是多了。6N1并接做功放是业余爱好者无奈之举,产品机绝不会采用——性价比很差。

再说2P2,那是为直流机小屏流设计节约电池而专门量身定制的,为了省电池,也只好那样了。厂家是不会用2P2做交流机功放的。

我说的那个EL95,200V时推荐输出阻抗8K,与6P1在低屏压时的推荐阻抗(7K,参考红灯269)相当,而EL95的效率特高,是很优秀的节点性功放管子,可惜我国没有类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段时间不行,后来古巴导弹危机,搞得苏联政治上不是很站理,这时候赫鲁晓夫迫于国内外压力有点站不住, ...

一穷二白就不能争老大,原子弹整完。被占领土整回来。粮票取消。在研究好了,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小的可以用6N1并管代替强放管,不采用6P1,另外屏压低屏流小负荷电阻器就大了,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就更加 ...

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视放管是6P15.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视放管是6P15.

对对对,没关系的,记错了

网友J:
其实我国的管子型号根据国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工业需求,从前苏联的型号中优选出来的(前苏联的型号也有很多是仿照欧美),性能相近的优选最通用效率最高的,所以国产仪器、收音机、扩音机、电视机都不外乎这几种管子。欧美国家涉及专利,各公司都有自己性能相近而型号不同的管子,又有型号相同而结构不同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国的管子型号根据国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工业需求,从前苏联的型号中优选出来的(前苏联的型号也有很多 ...

经济类型决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