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耳机求助。

楼主(2017-10-19):
一个耳机,拿回来通电屏幕显示AM:12:00,按了一下那个绿键【POWER],还可以收到台,今天不知道咋回事,怎么按绿键也也没有台,要不显示AM:12:00,要不显示000,求助给我帮忙,上面的按键都是干什么的,不会用啊,是否我瞎按给弄坏了?

网友:
电池的问题

楼主:
你好,我用的新电池啊!

网友A:
就图片上显示的:
POWER—— 开/关机键
FM SENS—— 近/远程接收选择
   AVLS—— 自动音量限制选择
    VOL—— 音量电位器
        1——5 节目存储

网友B:
古董级的耳机吗?2.4g无限耳机?还是收音机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片上显示的:
POWER—— 开/关机键
FM SENS—— 近/远程接收选择

谢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级的耳机吗?2.4g无限耳机?还是收音机耳机?

不知道啊,前两天还听收音机来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前两天还听收音机来着。

好吧,我不怎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前两天还听收音机来着。

应该还有其它功能键照片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不怎么懂

互相学习,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其它功能键照片没显示出来。

还有点图片没有照。

网友:
可以没有?

网友C:
把电池拿出来重新安装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拿出来重新安装上去看看

试验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C:
重新调整,SE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调整,SET设置

请问有具体步骤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