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7-10-19):
这么大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A:
这个嘛...擦倭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用滴

网友B:
我认为是可调电阻,但是 把可调臂拆掉了,弯曲是为了增加电阻值,而且利于散热。

网友:
这就是一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
大功率电阻,在电机启动设备上能见到它。

网友:
就是大型电阻是固定的,扁型电阻丝弯曲形是增加机戒强度。

网友:
大功率电阻嘛

网友:
大功率的电阻
工业洗衣机上常用

网友:
电阻丝弯曲是抗热涨冷缩

网友:
固定电阻

网友:
刹车电阻、制动电阻。引:制动电阻,是波纹电阻的一种,主要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网友:
楼上看观点我赞同。

网友:
只知道是电阻没看见过实物。

网友:
就是一个固定电阻而已.工业控制上用的.

网友:
大功率电阻,这东西以前“行车”上小车控制器里用的多。

网友C:
大功率绕线电阻,定值不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绕线电阻,定值不可调。

是的,定值不可调。找不到“可调”的证据!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
就一张A4纸长度,也不算大,以前在无线广播站见到的立装线绕电阻大小差不多齐一个大人的腰,至少70多公分左右,跟那个比这个只能算小孙孙了。

网友:
8欧姆的话可以代替喇叭调功放了

喇叭代用品

网友:
没送暖气时,通电取暖用------

网友:
大电阻。沒啥用

网友:
大功率电阻!一般做启动使用

网友:
大功率绕线电阻

网友:
片状的线绕电阻,散热那是没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可调电阻,但是 把可调臂拆掉了,弯曲是为了增加电阻值,而且利于散热。

固定绕线电阻,上面两个是接线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擦倭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用滴

用途多了,女士烫头用这个全解决,给蔬菜水果擦丝,暖手,点烟器,慢慢想吧。

网友(2017-11-20):
这么大的电阻,应该没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