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339运放加ic插座!

楼主(2017-10-19):
为便于维修,打算将电磁炉内的339运放在更换时为其加一个对口的ic插座,但是又担心高频率ic座会给运放的比较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网友:
最好别,时间长接触不良,有油烟

网友:
一个339,又不是高故障率原件至于上什么插座吗?话说一个插座比339都贵吧?

网友A:
    顺带提醒你下,LM339是四路差动比较器不是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带提醒你下,LM339是四路差动比较器不是放大器!

339也能做放大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39也能做放大器吧

   呵呵…………………………………………

网友:
老兄,我支持你的改造,后续出故障可以继续捣鼓

网友:
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反之好像不行

网友:
最好别加

网友:
如果是实验用的可以,长期用在油烟的地方不行

网友:
话说这样做不稳当

网友:
不妥当机器工作时机内油腻多,接触会不好,再说就是八个脚拆卸不困难。

网友:
最好别加啊

网友:
不赞同加插座,时间长了,影响稳定性,存在氧化接触不良等情况

网友:
    这个东西在电磁炉上很少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