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电子镇流器中的这个三极管带阻尼二极管吗?

楼主(2017-10-19):
近日维修一批节能灯,用的是这个型号的三极管(附件1),这个型号的三极管CE极是不是有阻尼二极管,是哪个厂家生产的。用普通E13003换上后,灯能点灯,但5秒左右两只三极管均烧毁,据实物测绘的镇流器图见附件2,谢谢

网友:
加个快速二极管不就行了。
用13005要加阻尼二极管。

网友:
应该不带阻尼,把电容检查一下,换大功率的管子上去试试

网友:
13003本身不带阻尼的

网友:
节能灯上的基本都是带阻尼的

楼主:
我最后换成了13005,在CE极各加装了一只1N4007,通电后灯能点亮,但3秒后三13005烫手

网友:
不需要加二极管的,管子烫手,说明管子过流了,这几只小阻值电阻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这个和加不加阻尼是没有关系的,就算是没有也不至于几秒就烧管子,换大管子也没用,检查一下其他元器件是不是有问题,检查一下电感是不是有问题还有灯丝电容

楼主:
检查那个电感?T1还是T2?T1、T2外观检查完好,且除T1、T2外,其余元器件都用好零件替换过,连灯管都换过,但还是烧管,修个灯烧了10个三极管了! 谢谢

网友:
13003好像没有内部带阻尼二极管的

感觉带不带阻尼二极管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破玩意别修了,浪费时间不说,测量各点参数还带风险。。。
现成的买一只(5元)换上

网友:
13003不带阻尼二极管,连续烧管子和管子短时巨热说明其它元件有故障,连烧管子又查不出问题所在还不如整体换块板子划算,这种电子整流板一块才3元左右

网友:
拆过一些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发现13003这种管有带阻尼二极管,也有不带的,还有引脚也有不同,更鬼异的是还有PNP结的。

楼主:
业余维修,不过这小东西确实挻不好玩的!

网友:
说真的我还没有认真修过电子镇流器,要修的话那个滤波电容也要换掉,烧管很多是电容变值引起的。

网友:
我看到的不带。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电容的问题。另外零售晶体管大部分次品的多,尽量用功率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