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垃圾可调电源设计一个保护电路

楼主(2017-10-20):
收了两个坏掉的可调电源,一个是dazheng(中文叫展怡?),一个是龙威;检查了一下,dazheng的是一个档位切换继电器烧掉了,龙威先是风扇烧掉了,导致调整管过热烧了。在维修和后期的使用过程中,发生过几次短路,调整管又爆了几次,其中一次还把可调电源带的一个设备烧掉了……痛定思痛,决定为可调电源加一个保护,确保电源在爆掉的时候,不会把连接的设备也烧掉。
前两年买了几十个国产358,后来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特别差,特别容易烧(有的甚至上机就发现是坏的),那就利用这种358进行制作,顺便消耗一下吧。
先考虑一下怎么设计保护电路。调整管爆掉后,一种情况是调整管直接截止,电源没有输出不需要保护;另一种情况是调整管短路,直接输出为51v多;在输出51v时调整管压降近似0;那么就考虑可以根据调整管上的压降,判断电源是不是坏掉了。剩下就比较简单了,一路358做电压跟随器,另一路做电压比较器,控制继电器断开电源输出。先上proteus是仿真……
在调整管电压大于2.5v(可以有可调电阻调整)时,继电器接通,电源输出,当调整管压降小于2.5v时,继电器断开输出。
实在是不会用proteus进行电路图制作,还是接着用AD吧
然后是转印、腐蚀就不说了
打孔焊接,只有0.6的钻头了,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
使用了两个24v继电器并联(手头有不少plc里拆出的单开继电器,平时没啥用处,这次也一起消耗一下)
然后装机调试,设定的断开电压是2.5V左右    ,把板子拧到变压器的螺丝上,位置刚好
话说这个龙威的确是要比dazheng的设计的好一些,最起码里面很工整……
好了,规整到位

网友A:
要是主回路都不靠谱了,你这个保护电路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调试好之后,板子清洗一下,插头、飞线都仔细检查一下,尽量剪掉头子、重新剥线焊接;当然最好是换线。因为导线胶皮年久老化变硬,加上当时的手工焊接普遍采用酸性助焊剂,年久接头腐蚀老化,拆修板子过程折几次就容易断了

网友B:
效果怎样?说说或者来个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主回路都不靠谱了,你这个保护电路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调试好之后,板子清洗一下,插头、飞线 ...

你说的对,如果是主回路的问题,这个电源是没有保护作用的。但是主回路问题通常在可调电源使用前就能发现,而可调电源在输出过程中出现问题最多的应该是短路之类的突然爆掉调整管的,这个电路解决的就是调整管短路爆掉,防止稳压电源把最高电压直接输出了(我这边两个电源输出都是51v接近6A),进而烧毁后续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样?说说或者来个模拟

仿真、实际调试都不错,但是没有合适的测试仪器,响应时间没有测。
但是考虑到可调电源输出电容的升压时间、电压切换继电器的切换时间,我觉得应该能够在电源电压上升到危险程度前后迅速断开输出的。
其实,电路中的任何保护手段都不能做到百分百,就拿最常见的保险丝来说,熔断也有个响应时间吧。只要这个响应时间在后级电路耐受程度之内,就算保护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仿真、实际调试都不错,但是没有合适的测试仪器,响应时间没有测。
但是考虑到可调电源输出电容的升压时 ...

后来琢磨了一下,用一个双通道示波器就可以测出响应时间的,改天我再把电路拆出来测测。或者其他朋友拿这个做一下测试

网友C:
358供电可不可以用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供电可不可以用独立的?

之所以前一级用了电压跟随电路,就是为了方便358独立供电。
做测试的时候,358用的是可调电源,触发用的是9v层叠电池

网友D:
请教原因,为什么输出短路会爆掉,而且是几次,恒流没起作用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E:
逆变器,空载为啥会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原因,为什么输出短路会爆掉,而且是几次,恒流没起作用吗?

龙威电源买来就是坏的,原因是散热风扇坏了,导致调整管过热爆了(两只调整管都爆了)。
到我手上后这两个电源各有一次:
一次是输出电压高了,应该是29v左右,不小心短路了直接爆掉了一只调整管(图片中的Dazheng)。
另一次是电源的问题,接t12烧的,猜测原因可能是两个调整管分流电阻或者线路不平衡(当时烧了之后,立即换上了备用调整管,接着在24v进行短接,结果接着烧(烧的还是同一路,再换再烧)没有毫欧表,没法进一步分析原因),导致一路负载过重,进而烧毁一路(图片中的龙威,现在这个电源还只有一个调整管在用着,手头没有合适的管子了,一个管子反而不烧了)。

还遇到过一次是多年前的事情了,用大华的Dh1718做供电电源,使用示波器进行参数测量的过程中烧掉的,原因不明,猜测与共地有关(当时在学校实验室,没有顾上认真研究,但也翻了一点资料,发现认真分析原因的话很麻烦,导师说能研究清楚的话,可以发篇不错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变器,空载为啥会烧电容

烧的是哪里的电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龙威电源买来就是坏的,原因是散热风扇坏了,导致调整管过热爆了(两只调整管都爆了)。
到我手上后这 ...

感谢讲解这么详细!
估计不是分流不均造成烧坏的,因为分流不均只能是发热以后损坏,不会短路就立马烧,只要恒流正常,一个管子5安电流也不会短时间烧坏的,比如你现在一个管子不烧。怀疑是反馈电阻问题,该路的恒流反馈不正常。

网友F:
楼主做的不错,原电源应该是恒流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的是哪里的电容啊

是一个储电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
可调电源在输出过程中出现问题最多的应该是短路之类的突然爆掉调整管的,这个电路解决的就是调整管短路爆掉,防止稳压电源把最高电压直接输出了(我这边两个电源输出都是51v接近6A),进而烧毁后续设备的。

但是考虑到可调电源输出电容的升压时间、电压切换继电器的切换时间,我觉得应该能够在电源电压上升到危险程度前后迅速断开输出的。

被国产电源输出超压烧坏一个华硕路由器的路过

我发现国产仪器,在如何保护用户设备上的思考远不如如何保护自己,当然你这个连自己的调整管都炸掉的,就更加奇葩一些

另关于输出超压的保护电路响应速度问题,主要是你这个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比较长,可以参考一下一线厂家的设计,比如某厂家的简易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超压保护(OVP)设计,用的是一个并联在输出端的单向可控硅,一旦输出端电压超过你设置的 OV 值,运放立即触动可控硅导通,将输出端电压拉到一个 PN 结正向导通的电压(约 1V)上,这个设计响应速度以及对用户设备的保护就好多了。

OV 保护:

OV 检测:

网友G:
完整的兔子,供参考

调整回路

输出 OVP 和滤波、电流检测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整的兔子,供参考

调整回路

谢谢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讲解这么详细!
估计不是分流不均造成烧坏的,因为分流不均只能是发热以后损坏,不会短路就立马烧, ...

谢谢提醒,回头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不错,原电源应该是恒流电路出问题了。

谢谢提醒,回头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完整的兔子,供参考

调整回路

朋友,方便发个清楚点的电路图吗。多谢了,或者能否烧苗的电子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朋友,方便发个清楚点的电路图吗。多谢了,或者能否烧苗的电子版的。

您好,这个是惠普公司的 6626 型简易直流稳压电源

惠普电测仪器部门先是被那个蠢女人拆成屁眼公司,然后又被抛弃为 Keysight 公司,您可直接到 Keysight 官网搜索产品 6626(已于去年停产),然后在资料库下载其 Service Manual 即可,电路原理图就在 Service Manual 末页

+++++++++++++++++++++

哦不好意思,是 6632B 型简易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请搜索 6632B(注意不是 6632A)

网友:
谢谢您提供的方法。跪谢!

网友:
我看见固纬1850上加的可控硅,就接在输出端的,一个可控硅加几个电阻。估计是防止调整管击穿,电压升高到23*1.4时会保护,或者电压超过18V的最高输出电压,可控硅就会导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