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诊断收音机

楼主(2017-10-20):
      今有一个宁波无线电一厂的老收录机,中波,短波,FM的机子,芯片用TA7335+TA7640AP组合,有TA7343立体声解调芯片,有低级放大放大芯片,有功放芯片最后输出
    故障为通电喇叭有很小的电流声,不像那种无电台的莎莎声,三个频段均不能收音,我只想搞好Fm频段。
    用干扰法试了7640的16脚有很大滋滋声,15脚声音也有但没有那么大,试到15脚前面的10.7M滤波器输出脚声音和15脚差不多,但试到滤波器输入脚声音就很小了,我只有万用表测量了TA7335的2脚,3,4脚电压为6.9v,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坏了,求专家些指教,我好买零件。

电路图如下
压缩后重新上传

网友A:
先分解清洗波段开关及功能切换开关,这类老机一般集成块损坏的概率不是很高,波段开关及功能切换开关接触不良是通病。

网友:
分成两个部分,首先低频部分是好的,将前级信号断开手拿起子触电位器应有交流声,。

楼主:
音量电位器处有交流声

楼主:
TA73356脚也是6.9v,看资料都是写的4.5v,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分压电阻R104,R131我也测了正常的2k和100欧姆,正常的,电源电压是12v,进行分压

网友B:
首先不要考虑TA7335的问题,

应该问题出在TA7640的外围或者TA7640本身坏了。

第一你直接接FM波段,TA7640的二脚有没有接地,接地才能工作在FM波段。

第二测试一下7640的外围,看看电压与标准值有没有大的差异。

如果有信号发生器的话,最后从各点注入10.7mhz,看看正常不,这样才是最准确的。

实在不行再换TA7640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要考虑TA7335的问题,

应该问题出在TA7640的外围或者TA7640本身坏了。

已经查了,通过波段开关接地,没有问题,就是没有信号发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解清洗波段开关及功能切换开关,这类老机一般集成块损坏的概率不是很高,波段开关及功能切换开关接触不 ...

波段开关全部测量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要考虑TA7335的问题,

应该问题出在TA7640的外围或者TA7640本身坏了。

2脚接地良好,每个脚的电压好像和正常值稍微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2脚接地良好,每个脚的电压好像和正常值稍微高一点,

那就换TA7640一试。另外TA7640供电6V左右就行,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TA7640一试。另外TA7640供电6V左右就行,不要太高。

TA 7640 芯片电压如下
1-0V
2-0V
3-1.367V
4-1.367V
5-0.969V
6-0.967V
7-0.028V
8-0V  测量黑笔
9-1.333V
10-4.125V
11-4.126V
12-1.332V
13-1.346V 万用表红表笔挨着时喇叭很大电流声
15-1.331V
16-4.125V

TA7335电压如下
1-6.18V
2-6.95V
3-6.95V
4-6.95V
5-0V
6-6.95V
7-6.88V
8-0.906V
9-1.367V

网友C:
先干扰TA7640AP9脚,开大音量,应有很大动静,TA7343AP也是共公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干扰TA7640AP9脚,开大音量,应有很大动静,TA7343AP也是共公通道

干扰视频,帮忙看看,判断判断

http://www.iqiyi.com/w_19ruyo99yd.html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