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手提两用电筒的改装

楼主(2017-10-20):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两用手提电筒,是为夜间施工配备的。可是没用多久就被废弃扔掉了!拿回拆解看看,还算结实、实用,扔掉的原因就是很快就不能充电使用了!原电筒内配套的是一个4V的铅电池,充电则是简单的电容降压的恒流充电电路。充电电流在160-180mA左右,充电速度很慢!没有电池的充、放电保护控制,使用介绍上要求使用者做到:控制充电时间为10-15小时左右,实际使用中往往是完全放电不亮了才去充电!充电时插在220V电源上就不管了,可怜的铅电池很快就过充干枯了!现在大家往往都在追求高亮度、大容量锂电池等高级的电筒和配置,其实作为一般家用的实用器电筒,只需做到方便、适用、实用就行了。实际测试一下,感觉作为一般使用,这个电筒的LED灯芯应该足够了,以最简单的改装方式对它进行改装,也算是废物利用吧。先看看电筒的外形: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01.jpg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02.jpg

原来的电筒的电容降压的恒流充电板,电流很小充电时间太长了: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05.jpg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06.jpg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07.jpg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09.jpg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10.jpg

改造一款两用手提电筒(20170913-11.jpg

       改装使用锂电池,它的充放电就要完全保护起来,用最省事的办法:上个充电宝的控制板!这种4个18650电芯的充电宝,在破烂市场上10元可买3个,充放电控制、外加5V手机充电输出就都有了!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1.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2.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3.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4.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5.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6.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7.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8.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09.jpg

       充电宝的电路板输出的是升压后的5V电源,而原来电筒是用的4V电池,直接接入充电宝的5V电源,原电筒要加大原来的限流电阻而增加无用的功耗,所以要用一个普通锂电池用的保护电路板接在电池上给原来电筒的LED供电,这样就不用改动原来电筒的限流电阻。增加一个2A的保险管作短路保护即可。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0.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1.jpg

       虽然可以用手机的充电器直接通过充电宝的电路板给锂电池充电,但是还是想保留原电筒的220V的充电功能,于是就用一个山寨的手机充电器的内芯改制,它的充电电流远远高于原来的电容降压的充电板: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2.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3.jpg

看看改装的图片: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4.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5.jpg

        220V开关电源的5V输出,直接并入充电宝的充电mini USB口,但是为了避免两路电源的相互影响,要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串联一个低压差的1N5819二极管。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6.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7.jpg

继续: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8.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19.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0.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1.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2.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3.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4.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5.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6.jpg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7.jpg

       改装完成了,这个手提电筒除保留了原有功能外还具有了:220V充电和手机充电器充电两种充电方式,功率较大使充电速度较快更加方便,也可以放在汽车上使用通用的车载手机充电器充电。电筒本身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这在工地维修时很有用。不怕过充和过放电,充电时间比较短,电池容量比原来大得多,连续使用时间很长。具有了电池电量和充电过程的显示功能更加方便,使用拆机的控制板改装工作量较少。

利用充电宝的控制板改造电筒(20170913)-28.jpg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很实用,手里也有个旧的LED电筒,有时间改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A:
请教一下,2A的保险管要是烧了怎么办?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2A的保险管要是烧了怎么办?

你好,这个2A的保险管只是为了在极端意外的情况下出现负载短路时,保护证电池安全。比如在改装过程中的不小心使输出线碰极短路,四个并联的18650锂电池的容量已经很大了,短路电流很大的,也会伤及电池。而改装完成后的正常工作电流仅450mA左右,而且也不会经常的拆解电筒,几乎不会有烧掉此保险管的可能性,如要更换只能打开电筒重新焊个好的保险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2A的保险管只是为了在极端意外的情况下出现负载短路时,保护证电池安全。比如在改装过程中的不 ...

对,实际上我是对这个保险用途没搞懂。我这里个制作移动T12电烙铁的想法,不知您可否给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实际上我是对这个保险用途没搞懂。我这里个制作移动T12电烙铁的想法,不知您可否给指点一二。

移动式电烙铁是指带电池的烙铁?我没有做过,老朋友帮我在淘宝上买过12V供电的低压电烙铁散件,号称是山寨版的仿曰本什么品牌的烙铁,我用笔记本的11V/4.2AH的锂电池供电,用于施工设备在工地上焊接控制系统的电线,效果尚可。但在北京的冬季,焊粗点的线就不好用了。这时就用几百瓦的质量好的逆变器输出220V电源,从机车的12V电瓶取电,可使用各种标准的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式电烙铁是指带电池的烙铁?我没有做过,老朋友帮我在淘宝上买过12V供电的低压电烙铁散件,号称是山 ...

您好,我想做一个移动电源,功率支持70瓦。设想输出端支持12V和5V,12V再经过模块变成24V。之所以选用12V,是因为电动工具12V居多,12V可以与很多工具通用。这个输入端没想好,12V5A,最好,可以支持边充电边工作,但是有点问题。退一步,输入端可以是5V1A。您看有问题么?

网友:
为楼主超强的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B:
还需要上手机电池保护板吗?直接用充电宝的控制板给锂电池充电,输出5伏加合适的限流电阻给LE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上手机电池保护板吗?直接用充电宝的控制板给锂电池充电,输出5伏加合适的限流电阻给LED供电

你好,开始是按从充电宝的5Ⅴ输出直接给原来的LED供电,调整限流电阻使主灯的工况仍是3.1V/0.45A。但是限流电阻很烫,感觉损耗较大。实际测算后发现损耗太大:
电源总功率:5V×0.45A=2.25W
充电宝升压电路效率:80%
电池总功耗:2.25÷80%=2.8125W
LED灯芯实际功耗:3.1V×0.45A=1.395W
损耗掉功率:2.8125-1.395=1.4715W
损耗占比:1.4175÷2.8125=50.4%

损耗占了一半多!所以用锂电池保护片,直接电锂电池供电,与原4V铅电池无异,且没有升压电路的损耗,效率大大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开始是按从充电宝的5Ⅴ输出直接给原来的LED供电,调整限流电阻使主灯的工况仍是3.1V/0.45A。但是 ...

明白了,你这样改效率是提高了很多,没有转换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