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金耳朵”“木耳朵”

楼主(2017-10-20):
平时我们坛友做出的胆机经常会说------用耳朵收货,其实多数也是这样做的,确实也管用,能够验货的耳朵要有一副金耳朵(金耳朵不是玄学叫嚣的听出水电、火电的哪一种“耳朵”),所谓金耳朵是指听力正常,听阈较好,高频能够听到14K以上。不然你会漏掉最重要的验货指标,要不你就乖乖的借助仪器设备做测定,前些年网上流行了一阵子高频听力的测试叫《35岁听不到的声音》,测试软件就是等分贝14KHz的正弦波信号,测试中不乏有35岁就听不到的情况,引起青年人对衰老的一种危机感。
至于我们中年以上的老坛友,我建议用你手里的信号源,直接接上一只高音扬声器(不要接胆机或功放),测测自己的高频听阈值,然后坐下来静静的思考思考这种尴尬、滑稽的局面

网友:
人耳听觉范围20~20KHz是对南非少女测试的结果,一般人根本达不到,在小音量时人耳对低频及高频的灵敏度小于中频(等响度曲线),而且人耳对10%以下的失真根本分辨不出来。那些换个电阻、换根保险丝或换一根接线能够听出声音变化的,大部分出于JS炒作或心理因素。

网友:
听着舒服就行。高保真,你能听出高保真?

网友:
有条件多去音乐大厅,木耳会变金耳

网友:
盲人的听觉大多优于常人,常见的“金耳朵”难以和他们相比,这个道理都明白,但为了“玄吹”大业,不能让他们去评价和鉴赏

网友A:
        用耳朵收货固然方便,但我认为用仪器进行测试是必不可少的。
        我装的每一台机器在最终老练48小时后都要过仪器——用100MHz示波器(检查有无寄生振荡、粗略看看有无严重失真)、HP339A失真仪(精确测试失真度,目前已被HP35665A替代)、HP35665A频谱分析仪(开扫频模式测量1W输出功率时和额定输出功率时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曲线;开线性谱分析模式精确测试1W输出功率时、额定输出功率时、最大输出功率时不同频点处的失真度,以及确定各次谐波所占百分比;测量整机的噪声电平),全部合格者方能盖上“OTK”的戳记并发给整机合格证。

网友B:
听力因人而异,跟年龄有关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所谓耳朵收货是有问题的;
不讲音乐,咱只讲对乐器的个人素质;例如:前一阵给儿子装了一台外出用木吉他音箱,自觉挺好;
儿子说区别大,然后教咱听木吉他,发现泛音的音色区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力因人而异,跟年龄有关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能一概而论

楼上说的很正确,所以有35岁就对14K没了听觉,我反正只能听到9K以下,听音乐如同关掉高音均衡器一样啦,会少听到很多细节。

网友:
岁数增加,听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耳朵收货固然方便,但我认为用仪器进行测试是必不可少的。
        我装的每一台机器在最终老练 ...

楼上肯定是为矿坛元老,本人刚刚入坛,知之甚少。说起胆管放大器的失真率,我要请教你这位高手对自制胆机的失真率测试结果给予评判一下,此结果有多大的真实性

     20Hz    50    100    200   500     1K    2K    5K     10K     12K   15K     18K      20K
    1%    3%    0.5%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2      0.2

测试条件请移步本坛: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155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耳朵收货固然方便,但我认为用仪器进行测试是必不可少的。
        我装的每一台机器在最终老练 ...

这可真是叫真儿了,生产音响器材的专业厂家可能都做不到这些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肯定是为矿坛元老,本人刚刚入坛,知之甚少。说起胆管放大器的失真率,我要请教你这位高手对自制胆 ...

        那个帖子看了。你只说了电平是多少dB,而没有说是dBm、dBu、dBV、dBc……即没有说明这些电平的参考点,所以这些电平的实际值究竟是多少也无从得知……建议你还是直接说这些电压究竟是多少V吧(当然,如果这些电压中有不是有效值的,一定要说清楚),或者标出0dB=多少V。
        失真度数据有一点不符合常理——20Hz频点的失真度居然比50Hz频点的还小——请问,测试各频点失真度时,功放的输出电压是否保持恒定?另外,是不是用假负载电阻测的?
        如果以上失真度数据真实有效,而且是在该机的额定输出功率上测得的,那么这台机器的失真度已经非常不错——多极管单端机器如果不用深度负反馈绝无法做到如此低的失真度。为证实我的判断,烦请您补上该机实际采用的电路原理图以及清楚地说明测试条件(用什么样的负载、在哪个输出端子上的输出电压是多少V……)

网友:
    测试指标应当给出测试条件、方法,否则就很难说。
    例如曾经在网上看某国外的输出变压器测试指标,幅频特性比较平坦,但是,厂家没有给出的条件是:实际上在某些频率波形失真非常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看了。你只说了电平是多少dB,而没有说是dBm、dBu、dBV、dBc……即没有说明这些电平的 ...

谢谢楼上指点,测试节点:是功放左、右声道输出端,假负荷是各声道用3W10欧电阻2只并联、输出变压器输出阻抗设计为6欧,电路图是纯二线路、KT88屏极365V,阴极电阻235欧自生偏压19V。
测试条件是:dbV=1V,0dbm=o.775V,测试输出端各频点全是1V电压(RMS)、实测失真率为百分比,换算成db

                                            20Hz    50    100    200   500     1K    2K    5K     10K     12K   15K     18K      20K
                                          1%    3%    0.5%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2      0.2
        换不成V,换成db 应该是:-58    -48     -62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6    -72

最大输出功率100mV输入时,5欧假负荷端实测输出电平21db,

这种表达方式不知道对错与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测试节点:是功放左、右声道输出端,假负荷是各声道用3W10欧电阻2只并联、输出变压器输 ...

        原来你不是在额定输出功率下测的,而是在输出0.2W功率时测的,怪不得指标这么好看!
        你在额定输出功率时测试一下这机器不同频点处的失真度,发上来看看吧!
        还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0dBm=1毫瓦,只有阻抗为600欧姆时才可以认为0dBm=0.775V;如果不考虑阻抗只考虑电压则应当用dBu,不论阻抗如何,0dBu始终等于0.775V;
        第二,失真度是比值,是无量纲的量,故应该也只能用“dB”来表示——“dB(无任何后缀的)”本来就是比值的单位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测试节点:是功放左、右声道输出端,假负荷是各声道用3W10欧电阻2只并联、输出变压器输 ...

“最大输出功率100mV输入时,5欧假负荷端实测输出电平21db”——这个21dB到底是21dBu、21dBm还是21dB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看了。你只说了电平是多少dB,而没有说是dBm、dBu、dBV、dBc……即没有说明这些电平的 ...

正常,一是工频隔离不佳,有串扰(仪器或功放都有可能);二是牛在50HZ有共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测试节点:是功放左、右声道输出端,假负荷是各声道用3W10欧电阻2只并联、输出变压器输 ...

“                                   20Hz    50    100    200   500     1K    2K    5K     10K     12K   15K     18K      20K
                                          1%    3%   0.5 %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2      0.2
        换不成V,换成db 应该是:58    -48    -62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6    -72

还有,这里面所有的数据都对不上号,我到底该信百分数还是分贝数?

网友: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自己喜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20Hz    50    100    200   500     1K    2K    5K     10K     ...

百分比是对的,后期补上的db值可能有差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分比是对的,后期补上的db值可能有差错

请看12楼和13楼

网友:
声音跟人而异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输出功率如果是dbu那还有功率可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耳朵收货是有问题的;
不讲音乐,咱只讲对乐器的个人素质;例如:前一阵给儿子装了一台外出用木吉他音 ...

在下电声乐器更是外行,只是对听力减退有感而发,再美妙的音乐没有了高音,听感其感染力大打折扣,反过来说,胆机频响带宽没有主观上的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如果是dbu那还有功率可言啊

11楼原帖中说的是“最大输出功率100mV输入时,5欧假负荷端实测输出电平21db”
既然是“电平”,那么单位是dBu、dBm还是dBV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原帖中说的是“最大输出功率100mV输入时,5欧假负荷端实测输出电平21db”
既然是“电平”,那么单位 ...

大概的意思明白了,   手里没什么专业的仪器,用双针交流毫伏表测输入、输出电平,输入端100mV(-10dbv),测试结果+30dbv档指针在-9dbv,不清楚这个dbv同等指针表的交流10V档
另外测试失真率的时候音量电位器应该在10点位置,功放输出端送到失真仪的信号衰减30db后是1V,无论哪个频点都是1V为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的意思明白了,   手里没什么专业的仪器,用双针交流毫伏表测输入、输出电平,输入端100mV(-10db ...

“输入端100mV(-10dbv),”这数据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因为100mV应该合-20dBV才对。
“+30dbv档指针在-9dbv,”被测电压为+30-9=20dBV,合11.22V。若负载电阻是5 欧姆,则此时功放的输出功率大约是25W——KT88单端输出这么大功率不大可能,因此我怀疑您测得的数据有误。
“功放输出端送到失真仪的信号衰减30db后是1V”——这里不大明白——用什么衰减的?
为了解开上述疑惑,您最好能拍一张测试现场的照片,包括——测试失真度时的接线、读数时各仪器的面板情况。

网友D:
啥金耳木耳的。有点扯了。更有厉害的能听出来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的。那是啥耳??

楼主:
本人就是木耳,只能听到9KHz,能够听到20KHz就是当之无愧的金耳朵。水电、火电说,纯粹是忽悠人的把戏,要不是病的不轻,要不是走火入魔,还有大拇指粗的电源线,一条线动辄几百上千,噱头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100mV(-10dbv),”这数据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因为100mV应该合-20dBV才对。
“+30dbv档指针在-9db ...

看来是近期入手的失真仪不准确,30年前的古董级仪器,到手后表头灵敏度就不够,专门找人充磁,电源部分也改成7815和7915,目前毫伏表档经过修缮后读数准确,失真率的准确度就不得而知,所以把一组数据贴出来让高手研判一下,
近日再把测试做一边,有关测试节点拍照上传,谢谢特快老师的支持和关注,谢谢!

网友E:
如果你专注音乐,就不会在乎是啥耳朵,如果你是器材控,就会敏感的将注意力迁移到那些“可有可无”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专注音乐,就不会在乎是啥耳朵,如果你是器材控,就会敏感的将注意力迁移到那些“可有可无”的细节。

回楼上:也不是痴迷音乐,也不是器材控,就是玩,老有所玩,只是想玩的明白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也不是痴迷音乐,也不是器材控,就是玩,老有所玩,只是想玩的明白一点

既然是老有所玩的心态,那就尽情的玩,不需考虑太多,因为耳朵与我们会一起慢慢变老

楼主:
维也纳大厅是干嘛滴”你经常去啊,不孬,还可以治疗老年性耳聋,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有些人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老有所玩的心态,那就尽情的玩,不需考虑太多,因为耳朵与我们会一起慢慢变老

多谢云弟提醒,捣鼓这些玩意纯属没事找事,正准备洗手不玩了,近期就出示波器,扫频仪,电桥,失真仪,毫伏表,信号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云弟提醒,捣鼓这些玩意纯属没事找事,正准备洗手不玩了,近期就出示波器,扫频仪,电桥,失真仪,毫 ...

更建议与仪器一起慢慢变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啥金耳木耳的。有点扯了。更有厉害的能听出来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的。那是啥耳??

“水电、火电”本是嘲笑某些走火入魔爱好者而编的一个段子,二十几年传下来,有人相信这段子是真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水电、火电”本是嘲笑某些走火入魔爱好者而编的一个段子,二十几年传下来,有人相信这段子是真事了。

不会吧。能有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建议与仪器一起慢慢变老。。。!

这是真理。支持您

网友:
很多人来此论坛其实目的是来找乐的,没必要搞得太“专业”,让人望而却步。独乐乐不如同乐乐,该较真的地方是那些自己拿了报酬要对结果负责的场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能有这事??

“水电火电"本来就是个段子,九几年就有了。
当时就已出现”音响玄学“,换个原件甚至换个保险丝,音质就能飞升。有好事者为了嘲笑那些玄学制造者,就编了这么个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电火电"本来就是个段子,九几年就有了。
当时就已出现”音响玄学“,换个原件甚至换个保险丝,音质 ...

谢谢科普。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电火电"本来就是个段子,九几年就有了。
当时就已出现”音响玄学“,换个原件甚至换个保险丝,音质 ...

既然水电、火电学说是杜撰出来的,理性发烧也应该提倡,

网友:
我不是【金耳朵】【木耳朵】就是普通的【肉耳朵】!如果哪一天耳朵没有了,耳膜在就行!随其自然,听不到14k频段的高音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