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欧姆档的红表笔是电源正极吗?

楼主(2017-10-20):
指针万用表欧姆档的红表笔是电源正极吗?

网友:
用表红笔接内部电池的+极,指针式万用表与之相反!是黑笔接电池的+极.

网友:
这个与表的设计有关,一般的无源表基本是这样

网友:
指针万用表在电阻档一般都是黑表笔是内电池的正极,红笔是负。相应地,测二极管在导通状态即黑笔所接为二极管的正极。

楼主:
是的,但我刚才发帖时,有个验证问题,说是红表笔是正极,也是指针表

网友:
是万用表的正极。和电源的关系楼上已经说了,只是这二个正极不能混淆。

网友:
国产表欧姆档黑表笔都对应电池的正极,外国的没玩过。

网友A:
数字式万用表红笔接内部电池的+极,指针式万用表与之相反!是黑笔接电池的+极.

网友:
自己的表用另一只量一下不就得了?
听说是国内黑笔正极可以少一组开关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式万用表红笔接内部电池的+极,指针式万用表与之相反!是黑笔接电池的+极.

奇葩数字表来了

网友:
用过的国产指针表黑红表笔与数字表表笔代表的正负极正好相反。数字的红代表正极,指针的黑表笔代表正极。

网友:
呵呵,刚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答《错》显示答错了。我改成,《对》才让我把消息发出了

网友:
指针万用表(内驱)测量时,就是欧姆档时,黑表笔正,红表笔负。

网友(2018-04-04):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我刚才发帖时,有个验证问题,说是红表笔是正极,也是指针表

国产指针表一般都是黑表笔是正极

网友:
国产指针表一般都是黑表笔接电池正极

网友:
国内电工学,电工仪表课,基础电工指针式仪表电路,指针式仪表欧姆测量,红表笔是电源的负极。 数字仪表还没用,故不知。

网友:
叫你不好好读书,这简单问题都要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