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不开了,

楼主(2017-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接电指示灯、风扇等都正常吗?

网友:
详细描述一下不开机的状态,有没有什么指示灯闪或者怎么样,

网友:
不开机的话一般都比较好修一点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板有断裂了吧?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比较多,先从这部分下手

网友:
看看灯泡有无电压

网友:
电源部门重点检测,无灯无风扇

网友:
修不好,100元我收了

网友:
上这样的图没用,上拆机图,如果拆机都不会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没有配件更换了试,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