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接口插座怎么看

楼主(2017-10-20):
收个山水组合均衡器,和自己型号不对,不能用,想改一下接口排线使之能用到现有组合上,打开均衡器看到有一组插线座,标识如图,有个别是双电压,而且还标有正负,这怎么取?看图下方插座,1.地  2.5v  3.F2/F4  4.+42v/-28v  5.F3/F1。我理解的是1脚接地,2脚5v,3脚灯丝,4脚搞不明白取那个对,按均衡器都有负电压,这个应该取-28V?,5脚灯丝。看看高手如何理解

楼主:
用手机发图,发出来的图质量太差了,看着真无语

忘了说,这个是带频谱的那种均衡器,有VFD屏。

网友A:
那个是接显示屏的,你这后面应该是排线连接的吧,要总线控制,不好接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接显示屏的,你这后面应该是排线连接的吧,要总线控制,不好接普通的。

是啊,我知道是接屏的,就是确定电压的话,想加个电压,只要屏幕亮显示正常,音频线好找,接上后应该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压自己DIY一下,一样的电压接出来

我的意思和你一样,关键是要先搞懂这个插座哪个电压是正确的,主要就是那个标有+42/-28V的那个,按说这种屏应该是负的对,但就是不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