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 DBL1019高频头改短波

楼主(2017-10-20):
AM DBL1019高频头改短波,先测试一下震荡频率,绕一个震荡线圈装上,该集成块的震荡频率可以达到30MHZ。该集成块可以的。重绕一个震荡线圈覆盖8-18MHZ。接下来绕高放线圈,该高放线圈接法和原厂电路不一样,搞了好几天装了拆拆了装焊上焊下数十次,终于成功了,该高放线圈用拆下来的震荡线圈来绕。现在可以用两个高频头组装收音机了。今天又用有机玻璃点心盒子做了个收音机机壳,采用直径80mm的大度盘,度盘中间可以快速调谐,度盘边缘可以微调,且电台位置指示一目了然。不像多圈电位器没有频率显示的话,不知道电台位置在哪里,且多圈电位器调谐速度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zkzNjcyMA==.html

网友A:
你这个振荡线圈应该是有磁帽和屏蔽罩的,套上以后电感量会增大,想要做短波的话也就在14匝左右。

网友:
这个高频头在90年代凯歌汽车收放机用!

网友:
很不错 喜欢DIY  学习了

网友B:
本振回路430P的垫整电容不用改变吗?

网友C:
这个修改有意思义,有点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振荡线圈应该是有磁帽和屏蔽罩的,套上以后电感量会增大,想要做短波的话也就在14匝左右。

磁帽摔碎了,屏蔽罩又不能套上,只能这样用了,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振回路430P的垫整电容不用改变吗?

还没有改,应该改成2200p。改后覆盖范围还可以大点,现在手上没有1500p或2000p的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改有意思义,有点动心了

有意思对吧,3块钱就3个配对的变容管加上5个进口中周和两个陶瓷滤波器就值了。如果有些矿友不喜欢集成电路可以把集成块拿掉,把分立元件装上去也很好玩的。

网友C:
听说这个中频是450KHz的吧,能不能把陶瓷滤波器改为455KHz的,再调整一下中周,这样接频率显示可准确显示。另外看视频短波杂音比较大,是环境干扰还是没有统调好。能改成中,短波两用,这个高频头就比较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个中频是450KHz的吧,能不能把陶瓷滤波器改为455KHz的,再调整一下中周,这样接频率显示可准确显示。 ...

中频改455KHz应该可以的,只要中周磁帽不要调飞出来就可以,否则要拆中周就麻烦了。我房间工作台干扰较大,机器也没有调好,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频改455KHz应该可以的,只要中周磁帽不要调飞出来就可以,否则要拆中周就麻烦了。我房间工作台干扰较大 ...

我也有4个你一样的高频头,一直想改sw 玩。要改本振与高放线圈底气不足没有动手。没有合适的线圈骨架和数据就没有心情了。看了你的贴子有点动心了。原板子本振线圈是用双线并绕的吗?资料给的电路图是一个场管,2个3极管,这板子有3个3极管?

楼主:
AMDBL1019高频头改短波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4个你一样的高频头,一直想改sw 玩。要改本振与高放线圈底气不足没有动手。没有合适的线圈骨架和数 ...

本振线圈是用双线并绕的,(有一个是静噪三极管)原高频头第2脚是静噪,通过一10k电阻接高电平开启静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振线圈是用双线并绕的,(有一个是静噪三极管)原高频头第2脚是静噪,通过一10k电阻接高电平开启静噪。

白,绿的磁芯你试过绕短波高放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绿的磁芯你试过绕短波高放线圈吗?

(白,绿的磁芯你试过绕短波高放线圈吗?)没有。

楼主:
灵敏度低的高频头把450KHZ中周里的谐振电容换掉。找到了老式高频头用电位器,这个可以加指针调起来直观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wNTE0NDc1Ng==.html

网友:
以后升下级吧!加个BOF电路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敏度低的高频头把450KHZ中周里的谐振电容换掉。找到了老式高频头用电位器,这个可以加指针调起来直观 。
...

请问电容是多少P的?

楼主:
中周里的电容是200p的。

网友:
才买了几个,也准备折腾下

网友(2018-06-16):
我也买了6个,买5送1,多多少少有点小问题,经修修补补弄好4个,中波还不错,想改短波,有几个问题请教老师:天线输入端有个电感电容组成的类似滤波器的东西,不用可以吗?改短波双线并绕30圈,是总共30圈还是30+30圈?短波时看到板上天线输入端的100uh的电感改成了4.7uh,原电路高频头以外的电感电容还需要吗?还是直接接天线就可以了。谢谢,感觉3元钱的东西挺好玩的!

网友C:
你的短波振荡线圈骨架好像是7x7的,我只有10x10的,你所测的这个线圈电感量是2组线圈串联的总阻值吗?看线圈的图和测试的图,两边的脚只是其中单组的电感,中心抽头在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短波振荡线圈骨架好像是7x7的,我只有10x10的,你所测的这个线圈电感量是2组线圈串联的总阻值吗?看线 ...

两个30圈,总的。

网友D(2018-12-25):
刚收了几个,到手后看看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收了几个,到手后看看效果怎样。

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这个电位器叫什么?我在淘宝上没找到。
这个电位器用在高频头上好啊,自带指针。

这是我很久以前装黑白电视机时买的,老古董了现在买不到了,淘宝肯定没有,可能坛里老法师手里有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