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池做电12v锂电池

楼主(2017-10-20):
最近收了80个小锂电池想做成12伏的电源,单个电池是1.2v10个串联就是12伏,每个电池600mah我用80个不就是60080=48a了吗?这个是这样计算的吧?另外想问下,谁有焊接电池的好经验,用电线焊接空隙太大,有晃动增加体积,谁知道厂家用的什么焊接电池,就一块薄铁片那种?

网友A:
你那是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吧?

网友B:
是用点焊机点焊的 ,连接片是镍镉片。电池专用。

网友:
12V48A需要800个

网友:
80个理论可以做到12V4.8AH

网友:
镍电淘汰了 不是锂电  另外焊接 要用点焊机的 这个电池没多大用

网友:
头一次听说有1.2V的锂电池。

网友C:
12v需要10个串联,串联增加电压,电流不变,就是600ma。而80个电池能组8串12v后并联就是8*0.6a=4.8a.

网友D:
你是怎么计算的?
你这是镍电,80个,须要12V,那你就须要10串8并,也就是说分成十份,每份有8个电池,先把8个的并联起来,然后再把10组串联起来。
提醒你:镍氢的单节充电电压是1.5V,你的十串充电电压是15V,放电最低电压是9V;如果是镍铬,那十串充电电压是12V,放电电压是10V。
看数值你应该明白了,镍氢电池更好,还有一个原因是镍铬电池有记忆效应,而镍氢电池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吧?

镍氢,和锂电池有啥区别?可以做12伏电池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计算的?
你这是镍电,80个,须要12V,那你就须要10串8并,也就是说分成十份,每份有8个电池,先 ...

谢谢老师,说的很详细,镍氢和镍烙如何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需要10个串联,串联增加电压,电流不变,就是600ma。而80个电池能组8串12v后并联就是8*0.6a=4.8a.

嗯,老师算的对,我计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有1.2v的吗?

不太懂,乱猜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点焊机点焊的 ,连接片是镍镉片。电池专用。

点焊机长什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