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串锂电复原求助

楼主(2017-10-20):
13串48v锂电,电动车上换下,主人想利用里面的电池,暴力破拆的,烙铁也没有用,大部分是剪断的,让我们看怎样利用。未加载量每节电压接近4v,差不多。我建议复原后使用,充电器不换,保护板不换。外接一个降压模块,但复原当中发现好像总缺一根线。

楼主:
照图:如果A接c+,B接C,D接F后再接E,线正好,但两组电池未串联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图:如果A接c+,B接C,D接F后再接E,线正好,但两组电池未串联起来

网上找到的接线图

网友:
一般,13串的锂电池组保护板与电池组相连接的有16条大小不一线(如果有温度检测的还有温度传感器的两条线),正负极各一大的,从正极 到负极每个电池间均有一小线,小线应组成排线。电池充电输入的正端与电池组在保护板正楹相通,充电的负端与电池组引保护板的负极不相通,保护板的输出,一般是输出正极与电池组在保护板正极相通,输出负极与保护板上的电池组负极,充电负端均不直通

网友:
看着好麻烦呢

网友:
先把两个电池组连接起来成一个大电池组,然后根据保护板的接线示意图连接好线,应该不难啊

网友A:
注意图中右边剪断的检测线一定要接对否则会烧保护板或者保护板不工作无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图中右边剪断的检测线一定要接对否则会烧保护板或者保护板不工作无输出电压

谢各位热心关注,参考网上图片已正确接好,但保护板已坏,充不进也不能放电。不知是原已坏还是主人乱剪线导致。
另有一疑问:好的保护板接入电路,拔插总有先后,就会出现先有部分先加电而部分后加电,这一过程会不会损坏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热心关注,参考网上图片已正确接好,但保护板已坏,充不进也不能放电。不知是原已坏还是主人乱剪线 ...

这种保护板检测线插入顺序无所谓先后,只要线序正确就行,线序错误会烧坏检测电路上的元件,导致保护板坏无输出,可以网上买个普通的13串保护板按商家给的接线图接上即可,电池连接方法就是我在图上画的那种

网友:
接线的时候得先接保护板总负极   排线黑色的也接上   然后依次接    还需要断开排线和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