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简单的方法弄转了BDP-2型地平仪

楼主(2017-10-20):
弄了台很新的地平仪,寻思着将它弄转,看看效果,查资料得知,它用的电源是400赫兹36V的三相交流电,一般人家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看普通变频器上表的有400H字样,这样就很轻松的得到了电源,再用变压器变压一下就行了,手头没有合适的三相变压器,就用220变36V的变压器三台接成Y,很轻松的转了起来。
呵呵,捧在手里真的很有感觉。沉甸甸的,无论如何转动外面的壳子,里面的芯子纹丝不动,真实太好了。断电以后,转子竟然能自由转动了近十分钟才完全停下来,可见人家平衡矫正的水平如何。拿到黑影里,表盘的夜光很漂亮,迷人的厉害。
下一步计划着将它装在车上,也NB一把。

网友:
我有一个方向仪是不是也可以搞定?

网友:
自误自乐...........

网友:
老朋友真有办法!

网友:
我直接用的24V电源,BDP-1接上就开转了。没专门找多少赫芝的~
另外,12V电源也转,就是速度感觉没那么快而已。

网友:
接下来就该给车子加装机翼了.

网友:
希望你的车里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A:
三自由度陀螺,也叫地平仪,启动时先按一下右边那个启动按钮。这东西可精贵了,80年代一架初教机13万,而它的价值就是一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自由度陀螺,也叫地平仪,启动时先按一下右边那个启动按钮。这东西可精贵了,80年代一架初教机13万,而它 ...

感谢班长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班长的指导。

我在海肮飞机上于了四年,就是专搞飞机上的仪表和电气(特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海肮飞机上于了四年,就是专搞飞机上的仪表和电气(特设)。

那您是专家中的大哥大了,向你致敬。以后有不明白的向你老人家讨教,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B:
夜光是有些放射性的。如果不信,可以用盖革计数器测一下。我在上大学时,就用盖革计数器测过实验室里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密集的呀!

网友:
这型号是歼六飞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光是有些放射性的。如果不信,可以用盖革计数器测一下。我在上大学时,就用盖革计数器测过实验室里的。噼 ...

那我们伟大祖国蓝天的守卫者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海肮飞机上于了四年,就是专搞飞机上的仪表和电气(特设)。

海航是青岛。济南还是济源呀,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海航BD,我在济源 前一段时间好像月亮版出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海航是青岛。济南还是济源呀,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海航BD,我在济源 前一段时间好像月亮 ...

胶县搞了一年多,济源搞了一年多,(那可是十多年的工程)。

网友:
老朋友真有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县搞了一年多,济源搞了一年多,(那可是十多年的工程)。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非常不错,希望有时间了故地重游,来济源这边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