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不开机了

楼主(2017-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最好把昨天的标题内容也摆进去,这样别人好有个参考。这个帖的话等于是新帖,别人要看的话还要去翻旧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t投影机很新,就是不开机,插电指示灯不亮,风扇也不转

看看有没有拆过,可能电路断路了,断线什么的

网友:
首当其冲电源板,反正都没有指示灯亮

网友:
怎么也得拆机啊,不然说不清楚

网友:
上这样的图没用,上拆机图,把电源和主板拍清楚,如果拆机都不会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不拆开看,看不出个因为所以。你如果当坏的卖,也没几个人看上的,可能我说的太白了,抱歉

网友:
一般 高压板出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