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94电源中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7-10-20):
请教:这个电阻有什么用?不要行吗?
两个电源改可调,都是没有办法让电流从0起调,最低都是450ma,之前请教过,说可能是TL494问题,但两个都是这样,不太可能呀。

网友(2017-12-07):
这个是电流起控电阻

网友:
R36是电流反馈电阻,它引入的负压与R35自基准引入的正压共同送入15脚。

网友:
把电流取样电阻改到0.05R其实差不多了,正好可以用某宝买的四元钱电压表改电流表,精度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A(2020-11-18):
哪个电阻是电流采样电阻?用R35感觉调不了。

网友B:
这个电阻只起保护494免瞬毁作用,并不能调它,而调什么.

要减低保护电流,可调大r1r2(即现值0.02欧的取样电阻),就可把保护电流越调越小,甚至接近0都不成问题

网友C:
电流不能零起调,最简单的解决办法,用 中国 台弯 生产的494芯片,包你满意, 价格比同类494芯片稍贵点,某宝有售,换上立马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阻是电流采样电阻?用R35感觉调不了。

   别把我转晕了,如图就可调流吧。关于0电流起调如何定性,我理解不了主贴楼主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能零起调,最简单的解决办法,用 中国 台弯 生产的494芯片,包你满意, 价格比同类494芯片稍贵点,某 ...

请教如何是电流0起调?咋样做是电流0起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只起保护494免瞬毁作用,并不能调它,而调什么.

要减低保护电流,可调大r1r2(即现值0.02欧的取样 ...

你说得对。可是1楼楼主好象不是要你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把我转晕了,如图就可调流吧。关于0电流起调如何定性,我理解不了主贴楼主的意思。

把R35与13,14相连的另一端抬起,接上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另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把我转晕了,如图就可调流吧。关于0电流起调如何定性,我理解不了主贴楼主的意思。

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电阻是决定限流值的。如果要改从0起调,建议调整基准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R35与13,14相连的另一端抬起,接上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另一端接地?

把R35与13,14相连的另一端抬起,接上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另一端接地?

把图看懂,怎么改您自己可以随便发挥。

14脚输出的是基准电压,通过R35接入运放的“-”输入端,此端口同时通过R36引入电流反馈的负压,运放的“+”输入端接地。
以上这种接法,电流低于一定值时,电流反馈引入的负压绝对值较低,其与基准引入的正压在15脚处“合成”的依然是正压,而16脚是接地的永远为0,则运放输出为高,不起作用。
电流升高时,电流反馈引入的负压绝对值升高,15脚电位下降。当电流升高到使15脚电位下降到0时运放输出翻转,运放接管控制PWM脉宽使其不再增加,电流也就不再上升而是维持在此值,此为恒流。

由此可知,R35、R36决定恒流点(不改变J1、J2的话),关系是Vref/R35=Vf/R36,Vf=I*J1//J2。想改变输出电流I,改R35、R36、Vref或J1、J2的值即可,为了使改动最小化,通常选择改变Vref。
到此怎么改就呼之欲出了,用个电位器把基准5V分压后再送15脚即可。电位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14脚的5V基准,中点接15脚。为了防止电位器调到极限时基准5V输出较大电流,15脚与电位器中点之间要接一个保护电阻,这个电阻就直接由R35担任了。挑起R35与5V的引脚,改接电位器中点即可。

不能从0起调,个人感觉是IC内部的运放性能所限,因失调电压较高,需要足够高的反馈电压才能正常工作,足够高的反馈电压意味着输出电流有一个下限,不能为0。
要改进也简单,电流反馈环路上插入一级放大,增加一片高性能运放把反馈信号放大一定倍数再送494的15脚。初步想法仅供参考,未经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R35与13,14相连的另一端抬起,接上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另一端接地?

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