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十套高频焊台线路板,不知道是203还是205的,老师傅们告知

楼主(2017-10-21):
师傅们,请告知

网友:
这个是看控制电路板的吧,程序不同功率不一样的吧。电路应该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功率管的大小、你那里都没有功率管

网友:
感觉和我的203的一样,若205应有接风扇散热的。

网友:
205的203整流桥没有散热片

网友:
205的,鉴定完毕。

网友(2017-12-23):
同意二楼意见,控制基本一样,主要看功率管和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