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 液晶电视电源板输出电压不足5V,2345跳

楼主(2017-10-21):
电视的电源板给LED灯条供电的电压测出来的电压不到5V ,一直在不停的跳上跳下 2  3  4  V的跳   怎么回事呢
电视不停的关机重启  屏幕是一闪就暗了   目测没那个原件烧胡  鼓包之类   哪里下手呢

网友A:
保护了,灯条坏,你自己搞不了,拆屏风险大

楼主:
错了

如果说灯条坏了的话 我这换了个电源板   故障解决了   电视一切正常了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关键是没发现电源板上有哪里故障点    难道一个个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灯条坏,你自己搞不了,拆屏风险大

灯条无问题    原来的电源板插220电后  灯条闪烁  但是不能正常点亮的    换个电源板  灯条正常亮   这已经可以排除灯条故障了吧

而且换个电源板 电视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灯条坏,你自己搞不了,拆屏风险大

开始我也不敢拆,最近拆了几个,细心点没问题。

楼主:
拆屏这玩意不算啥难度吧    手机屏都搞开了    这不是小意思……

网友:
你那么厉害,能看到元器件的损坏?我功力不够,不敢说

网友:
背光那组的电容失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