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隆DSP收音机D92L故障

楼主(2017-10-21):
故障收台收不到,中波、调频、短波均不能收到台。何处故障?多谢

网友:
通不通电啊???

楼主:
通电,音量也能调,喇叭有通电声音,无台

楼主:
大家帮着看看,这个机子其他应该正常,就是选台不定位,无台。

楼主(2017-12-09):
故障解决,更换掉两个470UF的电解电容,ok。应该是电容短路

网友:
我猜是控制电路附近的拉法电容的问题,拆下来短路下,再装上试试。。。

网友(2018-01-14):
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用整机原配整流电源能收到噪声说明收音机正常,改接电池应该正常,现在电磁波干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