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场效应管比双极型晶体管贵

楼主(2017-10-21):
多年以来一直有这个疑问:书上说场效应管制造工艺简单,先用硅片面积小等一堆好处,那按理说场效应管应该比双极型晶体管便宜才对。可现实中给我的感觉是双极型晶体管要便宜很多,比如9014这样的晶体管才两三分钱,场效应管很难见到低于一毛钱的。集成电路也类似,同样功能的CMOS的要比双极性的贵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只因为没有大批量,有了大批量集成电路都便宜。

网友:
记得九十年代初,一般晶体管几毛一只,3DJ6则是2.5元一个。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分立件的场管应用远不及双极型三极管,产量低,因而单个的价格高些。这也是市场规律,如果形成了量,就能走薄利多销的道路。现在的集成电路也是越来越趋于cmos化了,功能越来越强大、功耗越来越小、价格也越来越低。

网友:
现在的功率器件用场管的也越来越普遍了,大功率开关管,同等性能要求的情况下MOSFET价格低很多,甚至有些应用方面是双极型器件就无法与MOSFET相提并论的。

网友:
以前的制作工艺差,坏品率高。运输过程损坏又多,价格最终就落到消费者身上。

网友A:
除了业余爱好者,没什么人用分立元件的场效应管了。市场小、生产少,价格就贵了。

楼主:
以555为例,cmos的比双极的贵很多,不是非用不可轻易不敢用cmos的。我就想,既然cmos的性能更好,不妨大批生产,价格降下来不就没人用双极的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缘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业余爱好者,没什么人用分立元件的场效应管了。市场小、生产少,价格就贵了。

您看来是真不知道,我从坏主板上拆过多次场管了,还真没碰上有双极型管的。

网友:
文章说的是场管集成工艺简单,在大规模集成电路里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