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区有舌簧耳塞

楼主(2017-10-21):
交易区有舌簧耳塞,这种舌簧耳塞我用过不错的,可改制矿机耳机,携带方便,声音大。

网友A:
请问老师在哪里啊,找不到,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在哪里啊,找不到,谢谢啦!

不知道转链接是不是违反版规,你去交易区找,或者在交易区搜索“舌簧耳塞”,我记得,应该是前天的帖子吧,

网友:
不但有舌黄耳机,而且还有舌黄喇叭。

网友:
不但有舌黄耳机,而且还有舌黄喇叭,请给个联接。

网友A:
求救,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救,找不到啊!

[交易类] 又到舌簧耳塞机 50w/50欧假负载 剪线监听耳机 短波接收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2778-1-1.html

网友:
定了四个,谢谢了

网友B:
上半年买过4个,整来整去音量就是不如大的舌簧耳机,不知什么原因,现在丢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半年买过4个,整来整去音量就是不如大的舌簧耳机,不知什么原因,现在丢在一边

不用调整,你要配上助听器连接器,插上的硅胶耳塞,绝对没问题。你的是不是有漏音,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调整,你要配上助听器连接器,插上的硅胶耳塞,绝对没问题。你的是不是有漏音,我就是这样做的。

谢谢指导,有可能是漏音,有时间在试试

网友(2018-03-04):
买4个舌簧耳塞,到北京。。。

网友:
没有找到,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