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否?天线否?——神奇的自来水管

楼主(2017-10-21):
我的小区搞自来水改造,从楼顶供水改成水厂直供,原来的水管被拆除了,接在阳台自来水管的地线也废了。不想少一根地线,就在新的水管上重新接了地线,引进房间后,试听了下,电流声比较大,自然不如专门打入地下的地线。权当备用吧。偶然将此地线插入矿机天线位置,突然感冒声音很响,把地线拔掉后居然还能收到台(晚上),只是声音比较小。这太利害了!要知道我的楼顶拉下来的斜拉天线和楼顶的拉杆天线不接地线都收不到任何电台信号。把新水管的引线当天线使用做了下对比,接上地线时比斜拉线略差,比拉杆天线好的多。虽然新水管终端是埋入地下的,但在楼上有大量面积暴露在空间,也许这个原因,让新水管既是地线又是天线,而且做天线效果更好。

楼主:
这是水管楼顶的布局

楼主:
自来水管地线取代天线了

楼主:
最下层就是我接地线的位置

网友A:
这个很好,在楼顶拉天线不更好

网友:
北方没有这个条件。自来水管都是塑料的,埋在地下冻土层 之下,返上来后都在楼内走。

网友:
七十年代,我们用避雷线做地线,用室内铁丝做天线,效果一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在楼顶拉天线不更好

楼顶拉效果肯定好,但我这是南方,雷电多,不安全没敢做,以前在楼顶支了一竹杆,梱了一拉杆天线,比女儿墙上的防雷网低,效果也还不错,但做天线效果竟然不如新装的自来水管。新管道从楼底上楼顶,再坐楼顶接到楼下每户南北两根线,一根接室内,一根接阳台。都是外露的。第二张是原来楼顶拉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顶绑拉杆天线是什么意思?既然上楼顶了,随便一段铁丝也相当于拉杆天线,何必多此一举。
高层楼内的任何 ...

原来只是想接根地线,没想到还能当天线使用,而且比我拉在楼顶那根天线的效果更好。

网友:
好多年都没见过金属水管了

网友:
有很多情况都可能意外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