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惠威Q1的维修

楼主(2017-10-21):
一只正常,一只不正常

楼主:
不正常的那一只,修不好就算是遗照了

楼主:
非常漂亮,也许维修变拆解

非常漂亮,也许维修变拆解

楼主:
往上提就可取下音圈振膜

楼主:
看一下音圈的摩擦痕迹,是不是擦圈?

楼主:
拆下音圈

楼主:
来点粗暴

楼主:
两个圆不同心,照片上不明显

网友A:
拆下容易,装上难!我校过喇叭擦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容易,装上难!我校过喇叭擦圈毛病、

谢谢关注。正在想办法给T型铁定位,另外请教个问题,用什么胶粘和呢?AB胶可以吗?

网友:
这都做不好看来惠威被神话了。

网友B:
我是来看看LZ的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看LZ的技术的

见笑了,这个毫无技术可言,应该换掉的,死马当活马医了。修好了算白捡

网友C:
这喇叭应该不贵  再买一只  我用的是tn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喇叭应该不贵  再买一只  我用的是tn25😁😁

现在买不到Q1了,市面上只有Q1R,跟Q1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要换只能换两只,而且音色也将会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这个毫无技术可言,应该换掉的,死马当活马医了。修好了算白捡

动手党就是要这种精神,不在乎价值,只在乎过程,成功了就有一种成就感。对吧?加油!

网友:
拆了磁体家庭条件下是难以完美装回的。
胶水倒是容易,AB胶就行,问题是固定难,我拆过12寸低音,在铁柱一圈一圈的加绕薄铝片,精密度大点在强磁铁下根本装不进,最后不成功。楼主这个磁铁小但要装好看来也不易

网友D:
不好弄,十有八九是废了。如果是擦圈的话就不能拆磁体。取下音膜调整音圈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修不好就算拆解贴了
正如上面老师说的,我用背面带胶的铝箔纸做了一个圈用于定位,胶是AB胶,这是昨天做的,T型铁已经粘好

楼主:
今天做了这个小玩意,定位效果不错,上胶后所有扎带都受力而且可左右晃动,等明晚固化后检验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正在想办法给T型铁定位,另外请教个问题,用什么胶粘和呢?AB胶可以吗?

AB胶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这个小玩意,定位效果不错,上胶后所有扎带都受力而且可左右晃动,等明晚固化后检验成果

楼主方案不错!我是用502胶。我只拆下T铁芯,不动磁铁,在磁铁外围套一个木质的三角架,套紧,不能松动,然后再在三边的木质架正中间安三个木螺钉,刚好对准T铁芯边沿,边按压音膜边旋木螺钉,直到不擦边为止。调很快,就是制作工具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案不错!我是用502胶。我只拆下T铁芯,不动磁铁,在磁铁外围套一个木质的三角架,套紧,不能松动, ...

谢谢您的经验,开始我也考虑502,觉得502固化太快,怕来不及调整,所以选择了AB胶。用木头做三脚架真是巧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现在什么情况,坐等更新

谢谢关注,已经修好了

楼主:
取下扎带,准备焊接音圈

楼主:
下面是 安装面板,

楼主:
两只喇叭的对比,修的那一只灵敏度下降了1DB,频响曲线接近了。灵敏度可通过衰减网络补偿,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拆开会造成退磁的

谢谢关注,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弄,十有八九是废了。如果是擦圈的话就不能拆磁体。取下音膜调整音圈就行。

我觉得取下音膜难度更高

网友:
手艺不错。我就换过音圈

网友G:
您这叫脱了裤子来放屁。。。对不起,没有骂您的意思。这高音喇叭,要么稍为调整一下线圈即可,要么那个不是擦痕,纯粹就是冷却磁液的痕迹,压根就不用这样撬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这叫脱了裤子来放屁。。。对不起,没有骂您的意思。这高音喇叭,要么稍为调整一下线圈即可,要么那个不是 ...

穿裤子拉屎也是行不通滴。。。。。。。。。对不起,同样也没有骂您的意思。线圈, 是与塑料板固定在一起的,这个塑料板通过三个螺丝固定在圆形铁板上,要想调节音圈位置,只能调节音圈与塑料板的粘和位置,或者调节铁板在磁钢上的位置,请仔细看图。相比而言,我觉得调整铁板在磁钢上的位置更容易些。谢谢关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穿裤子拉屎也是行不通滴。。。。。。。。。对不起,同样也没有骂您的意思。线圈, 是与塑料板固定在一起 ...

磁铁铁芯好难装好的,不用好的胶水,时间不久就会脱了的,另外,其实可以把音圈三个定位孔稍微扩一下,通过轻微移动来调整还比较好,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铁铁芯好难装好的,不用好的胶水,时间不久就会脱了的,另外,其实可以把音圈三个定位孔稍微扩一下, ...

谢谢您的经验!拆的时候发现不难拆,用电工刀对准磁钢与铁板的结合处,用钳子没怎么用力敲两下就开了,所以我觉得AB胶的强度可满足。跟原装胶水最大的不同是胶层厚度,原装的极薄,而AB胶粘和后有肉眼可见的缝隙,我想这正是影响灵敏度的因素吧,而且频响曲线也略有不同。为什么没有调整音圈位置呢?是因为这只喇叭的T型铁和上面的圆铁板都与磁钢不同心,想矫正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关注,学习欣赏不敢当,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需要很好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7-11-28):
正在想办法给T型铁定位,AB胶可以。还有个音圈定位规,用卡尺量下音圈是多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只喇叭的对比,修的那一只灵敏度下降了1DB,频响曲线接近了。灵敏度可通过衰减网络补偿,不是问题。

用的什么软件测,发我微信用用可以吗?

网友:
音圈安装确实不容易,需要有好有方法。

网友:
原装胶水最大的不同是胶层厚度,原装的极薄,而AB胶粘和后有肉眼可见的缝隙,我想这正是影响灵敏度的因素吧,而且频响曲线也略有不同。

网友:
不知喇叭生产厂家是怎样调整音圈的

网友I:
如果能借鉴厂家技术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软件测,发我微信用用可以吗?

看一下本版的顶置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借鉴厂家技术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是啊是啊,业余条件下只能靠摸索了

网友(2018-01-17):
我以前接过线,不过好简单,你这里太专业了,搞不好,就是一块磁铁啦

网友:
这个T铁可以用粘钢胶来粘和,把双组份的粘钢胶调和好均匀涂抹后夹紧放24小时固化就可以,非常牢固,我公司用它在铁轨上粘铝合金谐振调制板

网友:
Q1应该有磁液,楼主这个看起来没有。

网友:
前几年的无线电杂志有几期是专门写维修扬声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