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纸能直接用FPC代替吗

楼主(2017-10-21):
    手头有个卡西欧的电子词典,键盘电路和主板之间的连接是用斑马纸,现在斑马纸接触不良,想直接用FPC软排线焊接上去,连接起来。
    但有个问题是,斑马纸是有电阻的,而FPC的电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电阻有没有可能是键盘电路的上拉电阻呢,如果直接用FPC相当于短接了。
以前看到有人把液晶显示屏的斑马纸直接用导线代替没问题,但不知键盘电路行不行。

网友A:
斑马纸能直接用FPC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能直接用FPC代替

谢谢,斑马纸的自身电阻不会被当成上拉电阻代替吗,代换的话,需不需要再串电阻到里面呢

网友:
斑马纸的的等效电阻在这种电路中没有意义,只是当做廉价导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