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312A,才知大哥们没吹牛

楼主(2017-10-21):
一入矿坛,就受毒害。见资深矿友力夸上海312,心痒难熬,一咬牙淘到一台312A,到手一看还算完整,成色也说得过去,通电试机一片怪叫声,突突突汽船来也。于是上矿坛学习,还是没谱,心道还是先别的机子练练吧,312一放就是大半年。近日天气凉爽人也来了精神,找来电路图,拆机细查,整机电流似乎还行,根据坛里学来的经验,先查一中放,电流1毫安,这还得了,焊下管子测穿透,我去!25毫安档爆表,手上零件希缺,旧收音机板子上拆吧,挑来挑去,终于有一只穿透1毫安以下的,就是你了!换上试机,哇啦哇啦有台了,收台不少就是杂音大,心中有数,矿友说这一级,0.5毫安。调偏流吧,一看图纸,上偏电阻R9是100K的,够大啦!本想动动,又怕拆板子麻烦,就这样听着,越听越不是味。心道也就是个七管机,有说的那么好嘛!其实杂音大俺心里是有数的,换上的一中放管穿透接近1毫安,你就当了宝贝。昨天偶尔翻出什么时候买的一包管子,是没用过的!赶紧测穿透,都小于100uA!立马更换一中放,一测电流,刚好是0.5毫安!还调什么偏流啊,通电试机,这回不得了了,中短波收台多,无台处非常安静,就别说什么杂音了,不见了!这一下子把手上的老机都比下去了,方知名机不是吹的!

网友A:
好技术 !  赞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要求上实物图片给欣赏欣赏,看看带A的有什么不同!

传图时说格式太大,急着下班就没整了。带A的出产时间靠后,铝面板。不带A的比较早期,塑料面板。塑料面板时间久了会发黄,312A的铝面板看上去比较霸气,还带个提手。初学无线电时有本72年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封面上就是312A,俺看了它几十年都成梦中情人了,所以选 来选去买了它。

楼主:
谢谢xinjun5557、yuanzen、szlz61、Booooby几位老大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 !  赞一个 !

技术很烂 ,主要是先跟老大们学,然后认真想,不着急,先分析后动手 。俺觉得修老机子最好不要一上来就换这换那,尽量保持原状。这台机就只换了一中放管,别的没动它。查过二中放其实也有点问题的,见它影响不很大就没换,另外查看中波振荡线圈被上家动过,表现为手摸到中波磁棒时声音变化大,俺手上没仪器就用了最懒的办法:先校准指针行程,调振荡线圈使频率落在相对应的位置,这样调法精度肯定没有的,先这样吧!至于中周似乎没见动过的痕迹,手上没有描频仪,只好让它保持原样了,相信如果有仪器细心调校一遍可能会更好,现在先这样吧!

网友:
很好的维修过程,言简意赅,感觉有点想当然,还是数据说话才行。

网友C:
强烈希望楼主拍一张打开后盖能看到内部零件情况的照片发上来,以欣赏欣赏内部情况。具我所知312机器分空气双联和密封双联的两种,不知312A是空气双联的,还是密封双联的?

网友D:
两级双调谐不是吹牛装饰用的。

网友:
一些老电路不得不佩服,做到了当时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级双调谐不是吹牛装饰用的。

所以嘛,该去库存的时候,一定要去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希望楼主拍一张打开后盖能看到内部零件情况的照片发上来,以欣赏欣赏内部情况。具我所知312机器分空气 ...

传图片麻烦。312A是后来的机型,没有用空连。其实不带A的312,早期的才用空连。从面板度盘是就可以看出来

1600——————————————————550这种是有机连

550——————————————————1600这种是空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级双调谐不是吹牛装饰用的。

老机子用两级双调谐的也就那几种机子,除了312,俺知道的还有红灯2J8/2J9,工农兵601,春雷3P2/3P7。还有1台机子也是两级双调,比较特别,就是牡丹941。觉得双调能很好的兼顾选择性与带宽,是不是因为它的损耗大,所以高级一点的机子,比如美多210A,红灯733-1都只用了一级?

网友:
这个鸡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要两个月的工资,一般人买不起的哦。

网友:
当年苏州的青年二级工,月工资35元1角,宏声电器店春雷2P3标价一百零几元

网友E:
LZ,把你的这只三个短波的山鸭儿 赶到三胖皇帝的地盘,脑袋估计要搬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把你的这只三个短波的山鸭儿 赶到三胖皇帝的地盘,脑袋估计要搬家了,

没那么蛮的吧 ,再说人家不放纵不惯于着未偿不是好事。不像有的国家的人,端着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网友F:
看着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就知道了,那时候真的舍得下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就知道了,那时候真的舍得下本钱

音质好,很耐听。听了几天,越听越喜欢,钱没白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好,很耐听。听了几天,越听越喜欢,钱没白花

有那么好吗,下次俺也弄台来听听

网友G(2018-02-25):
楼主的收音机掏宝上搜了下!被吓了一大跳!标价16800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收音机掏宝上搜了下!被吓了一大跳!标价16800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 ...

这个价钱能卖掉吗

网友:
这台机子一直无缘遇到

网友:
看来楼主得宝了!

网友H:
我总是认为,那只C58的存在是错误的。

楼主:
还真有得宝的感觉 ,这机虽说常能见到,但当年的量产就不大,高端机它不是面向工农兵的,所以现在存世也是比较少的。拥有的不愿意出,偶尔有卖的也是卖一台少一台。俺七几年上高中时在《晶体管收音机手册》的封面上见到它,以后的几十年里从没见真机,要不是有网络,俺会以为它是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总是认为,那只C58的存在是错误的。

记得有个贴子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总是认为,那只C58的存在是错误的。

检波二极管带有正向偏置,小信号时电容极性时对的;大信号时不确信,需要测量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个贴子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是啊,只是心中的疑问并没有被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总是认为,那只C58的存在是错误的。

还有些机机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认为检波输出后加个耦合电容可以隔断直流通路,连接后面低放时就比较灵活,这也是装了2701后,再装各种收音头时就经常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只是心中的疑问并没有被解决。

纵是有那个隔直电容存在,AGC电压依然能够建立。可否这样理解:这个隔直电容阻断了RC网络(由检波滤波电容和4.7K电位器所组成的RC网络)所产生的移相迟滞,让AGC控制更精准?胡思乱想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图片麻烦。312A是后来的机型,没有用空连。其实不带A的312,早期的才用空连。从面板度盘是就可以看出来 ...

其实有机联的位置可以改装空气联的,对吧

网友:
这机真有这么好吗,有机会弄个玩玩。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两个月的工资可买不了。聊天版星黎飞版主曾发过一个帖子,晒出了当年他买上海312机器的发票,得二三百 ...

当年的人买这个机,相当于现在的人买奔驰车了。

网友(2018-04-02):
引用 网友I:
当年的人买这个机,相当于现在的人买奔驰车了。

相当于买个苹果笔记本吧,比买联想、DELL的贵。

楼主(2018-06-02):
引用 网友K:
革除电位器直流通路,目的是减小调节噪声,延长使用寿命

似乎现在调节音量没什么杂音,倒是调音调时会吱啦啦的有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革除电位器直流通路,目的是减小调节噪声,延长使用寿命

以前解决电位器的噪音,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上端串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