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变态唱盘

楼主(2017-10-21):
     黑胶唱盘应该是最便于爱好者diy的声源部件了。多少年以来限于经济条件,一直只能用淘来的二手唱盘对付自己的耳朵,眼见江湖中动辄上万乃至数十万的家什风靡大街小巷,老东西终于忍不住手痒,开始抽空赶制一台自己的黑胶机器。设计时,凡是自己条件有利的,就要做极致发挥,条件有局限的方面,则因地制宜,但绝不能将就含糊。
   转盘是用30mm的铝板车制的,重量足有5公斤,这么变态的惯量,再加上车工师傅的精心加工,基本的低抖晃指标是保证了。最难捣鼓的是轴承系统。好唱盘的轴承是不能用滚珠轴承的,因为它的滚动噪声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噪声通过转盘会很直接地传递给唱头。我是用了一个35w的优质无刷空调风机电机,这就是一套很好的轴承系统,而且不需要复杂的配磨制作工序。电机的定子铁芯拆掉,消除转子的脉动。在壳子内合适位置安装一个空心线包或者霍尔元件,正好给稳速系统提供转速信号。动力电机我用的是一个老式磁带录像机的主导轴电机,这个无刷电机运转非常平稳,而且加装调速稳速系统非常方便。面板兼做旋转系统的支架,用15mm的铝板雕铣而成。四周用四个60mm高的聚氨酯缓冲胶垫做支脚。
     今天,5公斤的转盘加工好了,等明晚面板做好后再陆续上图吧。班门弄斧,又是穷人玩法,请各位大家口下留情并不吝赐教。

网友:
这都可以?期待作品上图。

网友:
期待制作过程图解。。。。。。

网友: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希望能上图看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唱头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上图

网友:
啥图都没有看到,梦话啊

楼主:
本想全部完工后再上图,但在好几位老师的鼓励声中,也同时闻到了某些人莫名其妙地冒出了强烈的酸味,只好抓紧上图了。这是当做主轴和测速传感器的空调用无刷电机

主轴电机和驱动用电机

主轴电机和驱动用电机

楼主:
请各位老师多提意见。剩下的工作是安装唱譬系统,目前感觉这里难度最大,安装孔位还需要找人雕铣,想想就头大。

装好主轴的面板

装好主轴的面板

这就是5公斤重的转盘

这就是5公斤重的转盘

装好转盘的样子

装好转盘的样子

左上角那是驱动电机,装好皮带轮就可以挂皮带了

左上角那是驱动电机,装好皮带轮就可以挂皮带了

网友A:
我有个想法,就是唱头也自己做,不过既不是动铁的,也不是动圈的,而是用光电式的,就用CD光头里的那个四方光电管,正好是正交的,中间用一个小片做挡光片和唱针相连,质量可以做得非常小,而光电式的自己做起来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就是唱头也自己做,不过既不是动铁的,也不是动圈的,而是用光电式的,就用CD光头里的那个四方 ...

光电式的很难把两声道做平衡了。不过用光束来读取声纹倒是会很牛叉。但是,咱们土鳖阶级貌似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式的很难把两声道做平衡了。不过用光束来读取声纹倒是会很牛叉。但是,咱们土鳖阶级貌似做不到。

这个两声道的平衡,可以用转动那个检测管的方法解决,另外,后面的电处理部分也可以做平衡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就是唱头也自己做,不过既不是动铁的,也不是动圈的,而是用光电式的,就用CD光头里的那个四方 ...

你的想法不错,很有新意。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期待制作过程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期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就是唱头也自己做,不过既不是动铁的,也不是动圈的,而是用光电式的,就用CD光头里的那个四方 ...

这个两年前在一音响展上就看到过。

网友B:
这个转盘从启动到额定转速的几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盘从启动到额定转速的几分钟吧

今天试过,达到稳定转速不超出两秒鈡,电机电流不超过300ma。但是,我用的那个无刷电机噪音太大,估计是驱动板不理想,明显不是机械摩擦声。打算另换一种电机试试。接下来又是苦逼的钻呀铣呀

网友:
无刷的噪音都大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一定要上视频欣赏一下啊

网友:
虽然还没有完工,但还是非常佩服楼主。代价也不小啊。

网友B:
用汽车的玻璃升降电机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汽车的玻璃升降电机可以不,

那种电机功率太大而且噪声和振动都不少,不过大功率的可以配大皮带轮,运行在低速状态,震动会小些。我目前在摸索电机分离,不跟盘架混一块,中间用些橡胶处理。这几天测试了多种电机,除了交流电机,震动都大。

网友C:
不错,楼主勤奋,我也想过做一个就没动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电机功率太大而且噪声和振动都不少,不过大功率的可以配大皮带轮,运行在低速状态,震动会小些。我 ...

要想声音小,电机就不能用滚珠轴承的,就用卡座的电机不行吗。

网友D:
楼主威武!
可否把霍尔信号检测、频率-电压转换电路展露一下?最近在搞602开盘机主导轴直流电机驱动,试验了多种方案都不完美,因为电机速度可以恒定,但接近盘尾处由于供带盘阻力过大还是会降低一点带速(此时是磁带在主导轴和压带轮之间轻微打滑)。现在在转速码表处安装了50个齿的磁性小齿盘和感应磁头,苦于电路知识匮乏,设计不出合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
可否把霍尔信号检测、频率-电压转换电路展露一下?最近在搞602开盘机主导轴直流电机驱动,试验 ...

幸会,我的602也准备折腾。你既然有了测速盘,参考一下这个电路,效果很不错的。想要更好的效果,可以用晶振的参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勤奋,我也想过做一个就没动手过。

折腾吧,发烧的主题就是折腾

网友:
还是要承认“中国唱片厂”出品的FS2010的经典很难被超越

网友:
直接上伺服电机好了,再加个平面轴承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液压轴承钻石唱针动圈唱头

楼主:
diy最忌好高骛远、面面俱到,最后画虎不成反而弄成了烂尾。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有选择地发挥。作品在某一个方面能有所突破就很好了。我感觉,diy最容易突破的地方应该是那些费工时或者费物料的地方,商品机出于成本限制,在这些方面很难做的尽如人意,而我们业余时间的精雕细琢加上厚重猛料,效果自然不会有折扣。如果一味地把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硬往一块堆砌,会很快被骨感的现实所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