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2200V的变压器,请问怎么电老鼠?

楼主(2017-10-21):
如图:网上买了个220V升2200V的变压器,是电子灭鼠器里面用的。准备用来灭老鼠,请问:可以直接将两根高压输出线 接在两根铁丝上吗?还是需要 再加上什么电子元件?   我看别人是把高压输出端的一根线串联一个2000V ,1000pf 的电容器做地线,另一跟线做火线,分别接在两根铁丝上? 请问这样可行吗? 如果有老鼠会烧掉变压器吗?  加什么元件,求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本人菜鸟, 求赐教,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去搞,安全第一

网友:
2200v电压太高了,不安全啊,还是用其他办法抓老鼠吧

网友:
这些都是三无产品 最好不要搞 万一自己或者家人不小心碰到 后果不堪设想 还是改用其他的方法吧  毕竟是电老虎

网友:
你在电工吧也发了同样询问了吧?

网友:
最好别搞,太危险了

网友:
都劝你不要搞了,你怎么看?

网友:
家里有小孩吗?沒有小孩可以搞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老鼠夹子最靠谱

网友:
这个输出是不用串什么电容的,直接接一条线到铁丝一条到地或是接二条线一条高一条低。但是输入要串一个灯炮,说是要串60W的,但我觉得那样功率太小了,串个100W的灯炮好用些,。电老鼠现在很难电了,老鼠都对电有一个感应了,到了电线近的地方就不会走去的了。
电鼠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老鼠没电到把人搞了就大了

网友:
还是养只猫吧~~~

网友A:
这种电死人很轻松,赶紧丢弃。
以前那种电猫我拆过,220V直接多倍压整流,电流是受限的,调整合适的话,只能电死老鼠,连狗都电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死人很轻松,赶紧丢弃。
以前那种电猫我拆过,220V直接多倍压整流,电流是受限的,调整合适的话,只 ...

楼上说的是这样。它是采用二极管、电容倍压的。

网友:
看看论坛里高手

网友:
看样高功率也不大,用的话记得初级上保险丝

网友:
串灯泡限流就可以了,串灯有两个作用短路不会烧,电到人可以逃脱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电老鼠风险太大了,电着人就没后悔的机会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最好不要玩,电压太高危险,还是买鼠笼吧。。

网友:
电老鼠不灵的,老鼠很聪明的,高压根本不会去碰,低压它会去咬皮线磨牙齿,我家的空调就这样,220V的线就不咬,信号线全部咬断。最好办法买一包老鼠药,价也不贵5元一包,再说现在老鼠药比以前有很大的改进,现在的老鼠药是慢性死亡,也就是到5天死亡,老鼠很爱吃,到第5天死亡时,它会自然爬出到外面,不会死在里面,是一种很有效的鼠药。

网友:
提醒一下,这是个脉冲变压器。好像不是直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