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啦

楼主(2017-10-21):
入了一二手8G内存条,开机正常,大概20分钟左右花屏,金士顿的,双面镁光D9颗粒,售后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现在内存是水涨船高,经销商不会傻到你用个二手坏条换他零售七八百的新条。

网友:
二手?不知道内存的售后以什么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屏先看显卡,上诊断卡看看。

G2030核显,别的条子没事,就这条正常工作十几分钟就花屏,重启后又能用一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金士顿

网友:
现在买内存要看真点咯

网友:
内存有问题一般会引起蓝屏,显卡故障才会引起花屏。既然楼主采用排除法确定了这个内存有问题,那就找商家去换掉它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真金士顿的话,他们是终身保的,只是麻烦些。

只插这一条,最简单的是用鲁大师看看品牌,规格,型号,制造日期,序列号。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试试这条内存,看看正常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memtest 86

检测了40分钟没报错又换成win7自带的内存检测上个厕所又花屏了,不过我发现在PE里近一个小时了也没花屏,手里没有支持单条8G的主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了40分钟没报错又换成win7自带的内存检测上个厕所又花屏了,不过我发现在PE里近一个小时了也没花屏, ...

看看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换个插槽测试下

网友C:
花屏检查连接线,之后是显卡,最后检查显示器

楼主:
今天找了个技嘉B85主板的机子插上去,一直没有花屏,原来是不兼容,差点便宜出了,好彩。

网友D:
换其他内存看看会不会花屏,先确认是显卡问题还是内存问题,或者是不兼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其他内存看看会不会花屏,先确认是显卡问题还是内存问题,或者是不兼容引起的

多谢关注,其他内存不会,而这条换在B85上后也连看4小时视频没有花

网友E:
花屏跟显卡有关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屏跟显卡有关才对呀

没插独立显卡,G2030核显的集成显卡,需要调用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其他内存不会,而这条换在B85上后也连看4小时视频没有花

那可能是兼容问题,即使全新的也会出现不兼容。进bios看看设置有没有对

网友(2017-12-05):
内存软故障,确定是内存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8-01-05):
又收了块七彩虹H61主板上G2030还是这条内存,用了几天一直正常,看来还是和那块技嘉H61主板不兼容引起的花屏。但在技嘉B85主板上也正常,搞得差点当坏条出了,好彩

网友:
独显多是显卡问题,集显多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只要是真条,就可以去换,众生质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2030核显,别的条子没事,就这条正常工作十几分钟就花屏,重启后又能用一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金 ...

是不兼容不。。

网友:
我现在两条不同品牌的内存,有一条只能放一个插口,另一条是两个插口都可以插。内存新买回来就这样,差点退货了。

网友:
这个条子保真肯定能换掉的,三代的还好,要是四代的就贵了

网友:
花屏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检查连接线,之后是显卡,最后检查显示器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照这样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