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困难症,高手帮看看选那种电源方案

楼主(2017-10-22):
一直想弄一个可调电源,
使用需求首先是给一个24V 600W的无刷电机做电源,12V-24V可调;其次是给锂电池组充电,会用到25.2V、21V和12.6V;最后给将来做点储备,希望电压电流储备都充足一点,但是体积和重量又希望尽可能小一点,能跟着电机到处搬,不想搞一个巨无霸电源。现在考虑有这么几个方案:

1. 闲置ATX电源12V接DC-DC升压模块,大功率模块比较难找,估计只能上到15-20A电流,ATX电源是现成的,成本主要在升压模块

2.用服务器电源,两个电源串联,其中一个电源需要把接地断开,用开关切换串联和不串联,不改电路,用原电路上的电位器调压,能得到两组12V左右变化的电压或者1一组24V左右变化的电压,服务器电源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电压可调范围受限,用起来也有点麻烦,每次切换串联都需要重新把两个电源的电压调整一致。不过买两片二手服务器电源,成本应该比方案1还低

3.用ZXD-2400改可调电源,成本最高,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啦,还在纠结需不需要储备这么大的功率。用ZXD-1500应该都绰绰有余了,但是查了下资料,两个电源体积几乎相同,重量也相差不大。而且不论二手电源还是全新库存电源,2400的价格比1500还便宜

小弟水平有限,电子方面的知识储备就是菜鸟,动手方面也就焊个胆机、功放什么的,简单的线路勉强看懂图;工具有焊台和万用表。方案1最容易实现,接接线就能搞定;方案3用套件改,照着一步步做应该搞得定,就怕懒癌上身,一天改不完就放下来搁置了。实在是纠结、纠结、纠结

网友A:
1电流估计上不了这么大,2比较麻烦,3声音大。
建议整个明纬24v开关电源,配个大的可调模块。

网友:
上2400吧~以后有用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淘个中兴2400二手电源改可调是个不错的选择。

电源加改装模块成本250元左右,改好后电压0-60V、电流0-50A可调,还有电池充电功能,自动计量冲入的AH数。

网友:
用不到那么大的功率,用大功率通信电源并不合算,静态消耗的功率太大,印象中看别人测过空载时都大好几十瓦的损耗。

网友:
用2400吧功率有富余,改的资料也好找。有成功案例。

楼主:
看来还是建议用2400的比较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估计上不了这么大,2比较麻烦,3声音大。
建议整个明纬24v开关电源,配个大的可调模块。

要功率够600W的话,这两笔投入加起来快赶上2400改造可调电源的方案了吧

网友:
要求比较多,2400类似的通信电源改造最合适了,

网友:
二手48V通信电源改可调比较合适。就买别人改好的

网友B:
上2400吧。600w的电机启动电流有点大,atx和服务器的电源未必能背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2400吧。600w的电机启动电流有点大,atx和服务器的电源未必能背的住

谢谢,准备下手了

网友:
      2400   4.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