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压滤波电容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7-10-22):
准备开工FU50或FU7单端,现有次级双330V的电源变压器,而滤波电解市面上耐压最高的也就400V或450V,所以只能将电解串联使用,请问应该怎样串?大致知道需要均压电阻,这个电阻如何取值?有经验数值吗?谢谢。

网友:
220k-470k都可以,没有必要认那么真

网友:
同容量的300V就可以。与电池串联是一样的,平衡电阻470K—2M。选1M为宜。

网友:
小了耗能,大了作用不明显。可以计算一下看看…

楼主:
感谢回复,有数了,准备开始折腾。

网友:
为了安全直流高压端本来也应该加泄放电阻,现在用分压电阻可以一举两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电阻用不着太大,但小了耗电增加,所以如果滤波电容容量大电阻就稍小一些,电容容量小就稍大一些,个人认为两个电阻之和取500K左右就行了。

网友:
当然是阻值越小越好-------前提是电源功率足---整留管电流大------各各单件不发热。。-----不计损耗,。----

网友:
压均电阻是因为电容的误差造成两个电容的 电压不等,同时做泄放,小容量的没关系。

网友A:
用100k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0k足了..............

100K貌似太小了,以电容两端250V计算,该电阻上耗散的功率达到0.625W,功耗有点大,如果该电阻直接搭棚焊在电容管脚上会把电容烤坏。
感觉500K电阻的功耗相对合理。

网友:
为了安全直流高压端本来也应该加泄放电阻,现在用分压电阻可以一举两得,

网友B:
每个电容并一个150k电阻和一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容并一个150k电阻和一个LED。

这样就变成彩灯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变成彩灯机了。

既可做电源显示,又可以做泄放,双做均压,何乐而不为呢?
再也不怕被残电电着了。

网友:
电解电容有耐压630V的,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