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地线哪根强

楼主(2017-10-22):
     近日搭了一台二极管磁棒矿机,因住底楼天线搭在树上几米长,地线用1.2米钢筋打入地下,声音很小,电流仅2uA。不甘心,发一回少年狂,从对面六楼拉一根20几米的四芯网线到家里,电流能达到10uA左右,声音大多了。
   试验过程中偶然把地线搭在防盗网上电流翻了一倍,声音也大了不少,惊喜之余又有些不解,为什么自认为较正规的地线反而不行,那位坛友能为俺解惑。谢谢!

    用正规地线的电流

       地线接在防盗网的电流

网友A:
悬空的地线,实际上是产生了“偶极天线”的效果。

网友B:
或许防盗网是地线兼天线。

网友C:
老邻居的帖子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防盗网是地线兼天线。

谢陆兄回帖,您的提法有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邻居的帖子要顶!

谢老虎哥鼓励,一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线只有几米,地线接暖气管,声音很大,后来拿掉天线只有地线也不错,又把暖气管当作天线,效果刚刚的 ...

谢朋友介绍玩机心得,南方沒有暖气管,水管是塑料的,一本正经打根地线竟然沒有防盗网效果好,真如您所说还须慢慢琢磨。

网友E:
祝贺新发现,因地制宜,高

网友F:
防盗网在施工时和楼房钢筋焊接上了吧。
楼房的钢筋是最好的接地体——现代建筑的钢筋网是焊接的并兼做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新发现,因地制宜,高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盗网在施工时和楼房钢筋焊接上了吧。
楼房的钢筋是最好的接地体——现代建筑的钢筋网是焊接的并兼做接地 ...

谢谢关注,我住的是老公房,底楼,防盗网是装修时后装的。

网友:
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俺试过防盗网完全可以做天线。

网友:
调谐钮很有创意,瓶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的地线,实际上是产生了“偶极天线”的效果。

谢坛友关注,搭火线与防盗网之间能量到220V电压,说明防盗网沒有悬空,但地线端子接在电源保护地上效果又沒有接在防盗网上好。

网友A:
“搭火线与防盗网之间能量到220V电压,说明防盗网沒有悬空,”
??????
对1MHz左右的电波来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火线与防盗网之间能量到220V电压,说明防盗网沒有悬空,”
??????
对1MHz左右的电波来说呢?

不甚明了,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