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限流电路解析,附图!

楼主(2017-10-22):
电动车充电器内的限流电路,求老师指导该358运放是比较还是放大用,反馈回路上的104电容又是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运放我觉得就是比较器啊,104电容无非使积分引入让变化的高低电平变缓而已,求指导!

比较器是运放的非线性运用,也就是说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时运放是处于非线性状态的。明显的标志是输出出现限幅——正限幅或负限幅。这时候运放本身不满足线性放大状态——输入输出间不是比例关系。
       举个例子,如果某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是10000倍,而在±12V供电下输出的幅度为±10V的话,在输入不超过1mV时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比如输入+0.1mV则输出是+1V,输入-0.2mV则输出是-2V(这里按同相举例)、、、、、等等,输入和输出之间是满足比例关系的。而一旦输入超过1mV,则输出就不再增长,而是固定在限幅状态,也就是说输出是固定不变的+10V或-10V,输入和输出间就不再满足比例关系。比较器输出电压也不会在±10V间的中间停留,而是从中间快速“跳过”。
       而积分器的输出是缓慢变化的,且可以在中间的任何一点停留(只要满足其条件——两输入电压端的电压不超过线性范围且不发生变化),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间的比例关系仍然存在。所以是线性放大状态。
       积分调节是无静差调节——输入和给定信号出现偏差时,输出就缓慢(变化速度与偏差有关——误差越大速度越快,误差越小,也就是输入越接近给定其输出变化越缓慢——这样保证了调节稳定精确)发生改变,去改变调节对象的参数,使得其输出发生改变——纠正误差。那么结果就会使得积分器的输入与给定信号间的误差越来越小,当偏差消失时,也就是说输入与给定相等时,积分器的输出就保持不变。而当由于外界的某种扰动破坏这种平衡时——又产生新的偏差时,积分器又开始积分——纠正误差,最后又达到新的平衡。在平衡时,偏差等于0——也就是无静差——无静态误差。
       而比例调节是有静差调节,其输入与输出之间是比例关系,误差大时输出大,误差小时输出小,平衡状态时误差一定存在,因为没有误差信号也就意味着输出为0。只是说误差和比例调节的增益有关,增益越高误差越小,反之就越大。当然我们都希望误差小,那么就要去增益高,但遗憾的是,增益高了系统就会发生振荡——比例调节的增益与频率无关(系统各环节频率响应不均匀的因素除外),各频率的增益是一样的,那么由于各环节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延迟、移相,且频率越高移相越严重,这样就会使得某一频率下将原来的负反馈转变为正反馈,满足了振荡的相位条件,而这个频率下的增益又满足幅度条件,所以就必然发生严重的振荡!固而,只用比例调节的话,其比例环节的增益不允许过高,以满足稳定性的要求。
       但积分环节的增益各频率是不一样的,频率越高增益越小,反之越大,那么在很低的频率下增益很高,直流的情况下达到运放的开环增益(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时无穷大),其误差就比较小,直流增益最高也意味着静态误差最小(理想运放条件下静态误差为0),也就是无静差。而频率高了虽然相位上满足了振荡条件,但其增益很小,这就破坏了振荡的幅度条件。所以稳定性也有保证。
       积分调节的缺点是动态误差比较大——因为高频增益小,其调节有延迟,所以动态品质不佳,而比例积分调节则结合了两者的优点——既保证了无静差和稳定性,又不至于使动态品质劣化。达到比较好的控制效果。更近一步,再加入微分控制——根据误差的变化趋势进行超前调节以减少动态误差这就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PID),但微分容易引入干扰,造成不稳定,一般不单独采用。

网友:
防止运放高频自激用的。

早期的运放,负反馈电路上均要加,一只小电容,放高频自激。

后来运放制造技术提高,负反馈上这只电容就省掉了。

你这个就是 交流负反馈。

为了防止开环运用时,运放自激。

网友:
自己看书好点吧!那个运放输入和输出是不会成比例

网友:
104是积分电容
2K、104和358组成简单积分调节电路,最终设定电流等于闭环反馈电流,即无差闭环反馈系统
358是放大状态

网友B:
是个直流开环的比较器,电容用以防交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直流开环的比较器,电容用以防交流干扰

是积分调节器(I调节器)!常用的还有比例积分调节器(PI调节器)和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PID调节器)。
详细请参见有关自动控制的书籍。

网友C:
四楼的分析很正确。
另外我在原帖43楼的回复也复制过来供楼主参阅:
这样给楼主说吧,运放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但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器的具体情况是:
1,电路已经处于限流输出状态,即负载电流足够大,已经在取样电阻上有了接近甚至超过设定输出电流那个电位器提供的REF电压,当然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是不会超过设定的REF的,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接近设定电压时,运放就会起作用,在整个环路的负反馈作用下会使输出电压降低,进而输出电流变下,一直维持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等于设定电压的状态。
2,此时的运放是工作在开环状态,运放在开环状态下工作不是不可,只是其正负端的输入不能超过其输入失调电压,一般运放这个输入失调电压是2mV的样子,正负端的电压差在这个范围内,运放输出就可以看作线性的,输出等于输入的电压差乘以开环增益。输入电压差超过这个2mV就会使运放的输出电压摆到供电电压的正负极限位置。
3、整个电源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系统,当限流电路起作用时,运放的工作状态就是处于上面一点所说的状态,运放的输入端压差在输入失调范围之内。
4、当然输出电流没有达到设定值时,运放的输入端压差是超过其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的输出处于单边饱和状态的,即输出端电压靠近供电电压的某个极限值的,一般用个二极管来隔离这个极限值对环路的影响,当输出电流达到设定值时,运放才进入线性放大状态。输出端这个二极管才会导通对整个环路进行负反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楼的分析很正确。
另外我在原帖43楼的回复也复制过来供楼主参阅:
这样给楼主说吧,运放是工作在线性放 ...

大概明白了,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运放是工作在比较状态啊,只不过104积分电容的作用让这个运放输出端本来上下跳动的电压值有所平缓而已。

网友C:
电容104的作用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增加整个环路的“惰性”,对输入运放的一些高频率信号不敏感,只对低频率的信号进行比较放大。直接的后果就是改变整个闭环系统的动态特性,让整个系统不自激的维持稳定的输出电流。
当然如果负载换成具有系统固有谐振频率特性的负载,那么系统是会产生振荡的。现实中都是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104的作用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增加整个环路的“惰性”,对输入运放的一些高频率信号不敏感,只对低频率 ...

那这个lm358运放到底在这里是放大态还是比较态?

网友:
嘿嘿,358属比较器,取样电阻电流大时候积分电容改善温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lm358运放到底在这里是放大态还是比较态?

按我的理解,放大和比较本就是一致的,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的比较是指比较两个输入量的差异,然后接近无穷大的放大后反映到输出端,此时的输出端就是接近供电电压最低或者最高的极限状态。放大状态是指运放的输出还没有进入饱和状态(也就是输出电压还没有摆动到上下极限位置)的一种状态。
两者都是对正负端输入电压差放大的结果。

网友C:
电路中由于有负反馈的存在,所以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基本可以看作0。因为一旦有差异,这个差异被放大后就会反馈回输入端,让这个差异减小到趋于0。当然这个差异肯定是有的,不然放大输出就为0了,只是这个差异可以小到连最精确的仪表都难以察觉。所以我么分析理想运放电路的时候都是认为其正负输入端是等点位的。扯远了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由于有负反馈的存在,所以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基本可以看作0。因为一旦有差异,这个差异被放大后 ...

就喜欢这样爱研究又有料的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由于有负反馈的存在,所以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基本可以看作0。因为一旦有差异,这个差异被放大后 ...

再多问一嘴,假如在那个104的反馈电容上面串个10k的电阻,那情况会如何呢?

网友C:
会提高电路的瞬态响应,同时改变系统固有谐振频率。对整个电路稳定性肯定有改变,具体要看实际应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提高电路的瞬态响应,同时改变系统固有谐振频率。对整个电路稳定性肯定有改变,具体要看实际应用环境。

我拆了2个电驴充电器,限流电路有所不同.其中一款的运放反馈单104电容,另一款的反馈是104电容+10k电阻的网络.

网友:
嗯,实践出真知,多做肯定是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提高电路的瞬态响应,同时改变系统固有谐振频率。对整个电路稳定性肯定有改变,具体要看实际应用环境。

老师,这句同时改变系统固有谐振频率作何理解,能具体展开讲讲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这句同时改变系统固有谐振频率作何理解,能具体展开讲讲吗?

呵呵,我也是丢了书本很多年了,当初学电路基础的时候书本上有整个电路系统极点分析的章节,学完之后我的理解就是凡大环负反馈系统,由于有众多R、C、L参与其中,随着频率的改变,相移也改变,其反馈的相位差在某些频率点会变成正反馈。在特定频率点上如果环路增益大于1就会自激振荡,即便环路增益小于1不会引发振荡,但外电路有适合这些频率的干扰加入的话就会造成电路的不稳定,这就是我理解的系统固有谐振频率。

网友A:
1、运放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而不是什么比较器状态。对于积分调节器来说,在频域上是不均衡的,频率越低增益越高。真正的直流增益就是运放的开环增益(理想运放的话是无穷大),注意,这里说的“直流”是恒稳直流,一般我们所说的直流除了恒稳直流,还包括变化的直流,这是包含交流成分的,只是不明显而已,比如过渡过程,其交流成分也是变化的,直流的变化越快,其交流成分中频率就比较高,反之则频率比较低,甚至很低。
2、反馈支路中电阻电容串联的是“比例积分调节器”,既含有比例调节又含有积分调节。比例调节是及时反馈调节,而积分调节是的反馈是历史积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拆了2个电驴充电器,限流电路有所不同.其中一款的运放反馈单104电容,另一款的反馈是104电容+10k电阻的网 ...

积分调节器一般不单独使用,常用的是比例积分调节器(104电容+10K电阻的反馈网络),电流控制性能更好
104积分电容容量选取要合适,太小控制电流会产生过冲,太大又会使被控制的电流,达到稳态的过程时间变长,因此两者必须兼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积分调节器一般不单独使用,常用的是比例积分调节器(104电容+10K电阻的反馈网络),电流控制性能更好
1 ...

不在乎快速性的场合积分调节器单独使用很常见。一般场合PI调节器应用更广泛。特别在乎控制品质的场合才会用PID调节器(当然还可能会加入模糊控制等现代的控制策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快速性的场合积分调节器单独使用很常见。一般场合PI调节器应用更广泛。特别在乎控制品质的场合才会 ...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放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而不是什么比较器状态。对于积分调节器来说,在频域上是不均衡的,频率越低 ...

老师,这个运放我觉得就是比较器啊,104电容无非使积分引入让变化的高低电平变缓而已,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是运放的非线性运用,也就是说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时运放是处于非线性状态的。明显的标志是输出出现 ...

非常感谢老师,字字金言,收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接触过的一些开关电源,反馈光耦工作在线性区。

它有转灯取样电平,有些阶梯式充电,不一定是线性,具体看全电路分析。关于电源类贴子卑职又贫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是丢了书本很多年了,当初学电路基础的时候书本上有整个电路系统极点分析的章节,学完之后我 ...

老师,充电器内一般设计都是运放输出端连接光耦时加一个隔离的二极管,那么如果去掉这个二极管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充电器内一般设计都是运放输出端连接光耦时加一个隔离的二极管,那么如果去掉这个二极管会有什么反 ...

在反馈回路只有一个光耦的情况下,因为不仅有限流的反馈,还有稳压的反馈,这两个反馈都是加到光耦上的,因358运放不是OC(集电极开路)型输出,所以为了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不互相干扰,要分别加个二极管。
有的电路反馈回路设计成两个光耦的,一个光耦是限流反馈,另一个光耦是稳压反馈,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在运放的输出加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反馈回路只有一个光耦的情况下,因为不仅有限流的反馈,还有稳压的反馈,这两个反馈都是加到光耦上的, ...

老师,358运放是什么输出结构,oc输出方式一般是哪些元件用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358运放是什么输出结构,oc输出方式一般是哪些元件用到。

第一个图是358的内部结构,第二个图是393的内部结构,358的输出不仅能向外输出电流,也能向内吸收电流。而393这类OC型输出就只能吸收电流,不能向外输出电流,但好处是在某些场合输出端可以直接并在一起,比如作为比较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反馈回路只有一个光耦的情况下,因为不仅有限流的反馈,还有稳压的反馈,这两个反馈都是加到光耦上的, ...

不好意思,前面我把话题有点带向误区了,你这个充电器电路即便用393也不能直接将两个运放的输出端接到一起去控制光耦。因为电压误差放大和限流误差放大的两个运放都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都分别在运放的输出端有对自己输入端的反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是358的内部结构,第二个图是393的内部结构,358的输出不仅能向外输出电流,也能向内吸收 ...

也就是说358可以抬高/拉低输出端上负载的电压,而393则只能拉低无法抬高。
另外问一句,我拿这个充电器做了个实验,发现将限流运放358输出端接光耦(光耦下面还有一路tl431稳压电路)一脚上的隔离二极管短接后,充电器呈现打嗝般反应两个充电指示灯以3次/秒左右的频率闪烁,充电口的输出电压也是在有输出和无输出间来回跳动。

不知何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358可以抬高/拉低输出端上负载的电压,而393则只能拉低无法抬高。
另外问一句,我拿这个充电器 ...

从你说的情况看,TL431即是稳压支路。
限流误差放大的358在充电器没有进入限流状态时,其输出端是正向饱和的,即输出端电压接近正端供电电压,且输出电流的能力较大。短路二极管时,这个电流会使TL431使劲的吸收这个电流,以试图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但最终结果是造成了电路的不稳定。输出有可能过压,时间长了有可能会损坏运放和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说的情况看,TL431即是稳压支路。
限流误差放大的358在充电器没有进入限流状态时,其输出端是正向饱 ...

tl431会使劲吸收正向饱和358的输出电流,这句不解。
我的理解是tl431在其误差电压输入不变的情况下,他的阴极吸收电流的能力是固定的,就算运放强制价格高电位给431的阴极,也不可能使431使劲吸收,就像三极管一样吸收电流的能力和电压无关,只和其的输入信号误差有关。

网友:
在正常情况下,光耦维持一定的导通,有两种情况会让光耦导通增强继而带动输出电压下降:1是输出电压变高,TL431导通会增强,TL431会驱动光耦的导通增强。2是限流起作用,358输出端电压降低,带动光耦导通增强,因输出电压降低,431的导通会更弱,此时驱动光耦的主要电流是358提供的。
TL431的输出电压和358的输出电压是不同的,短路二极管以后,稳压支路和限流支路会互相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tl431会使劲吸收正向饱和358的输出电流,这句不解。
我的理解是tl431在其误差电压输入不变的情况下,他 ...

短路二极管时,358的高电压输出会让光耦的导通减弱,电源的输出电压就会变高,输出电压变高了TL431的导通就增强了,就会使劲的吸收358输出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二极管时,358的高电压输出会让光耦的导通减弱,电源的输出电压就会变高,输出电压变高了TL431的导通 ...

以上描述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既然358输出的正电流抬高了光耦一脚的电压导致电源实际输出电压升高,然后稳压系统检测到电压升高,431的输入误差信号加大其阴极也就自动大幅吸收电流,试图维持输出电压在正常值,但是以上一个循环下来并不会使电源的实际输出产生一会有输出一会无输出的跳动现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描述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既然358输出的正电流抬高了光耦一脚的电压导致电源实际输出电压升高,然后稳 ...

这个就要看整体的电路结构才好去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接法就是一个开环放大器,它的放大倍数非常大,我查了一下358的参数,达到100db(10万倍),所以我觉 ...

本来就是比较器,线性放大?含糊个去了,不怕给做开关电源的人笑掉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