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碳刷位置的疑惑

楼主(2017-10-22):
俺所见到的直流电机中的碳刷,一般都是成180度对置,但这台电机的碳刷却是约45度,问题是,这样的设计是对电机的特性有什么特殊要求?恳请矿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果然很奇特,没见过,通电试一下,看是什么反应,与其他电机有什么区别,在分析吧。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碳刷,只见过180度的两只对置,90度的四只对置,这种45度的很少见,不知道有什么优点

网友C:
也许嵌线方式和普通电机不同

楼主:
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这样做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很奇特,没见过,通电试一下,看是什么反应,与其他电机有什么区别,在分析吧。

通电运转正常,差别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碳刷,只见过180度的两只对置,90度的四只对置,这种45度的很少见,不知道有什么优点

估计还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嵌线方式和普通电机不同

是有些不同,电枢无铁芯。

网友:
不懂得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D:
老复印机拆的电机吧:低速红外反馈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复印机拆的电机吧:低速红外反馈伺服电机。

没错,是复印机上的 扫描灯架驱动电机,这个电机自身带有速度反馈绕组。

网友:
这种电机的绕组也很有意思、
我也有两个,带变速箱的

网友E:
在刷的相对角度和性能无关,  只是在接线的时候能够保证换向 即可,    以前老北京212吉普车的雨刷电机还有三个的, 方便调速    这种 碳刷不对称布置的电机在汽车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还有一种无铁芯直流电机也是这样布置碳刷的,  就是为了方便引线  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还有一个  你没发现碳刷版是可以在一定角度内调节位置的么? 这个 和发动机的点火角有异曲同工之效,  改善电机柔顺性的。

网友:
电刷的位置不是关键,因为整流子的接线是可以调整的,原来是每组绕组的线是对边接线,现在改为45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刷的相对角度和性能无关,  只是在接线的时候能够保证换向 即可,    以前老北京212吉普车的雨刷电机还有 ...

这样解释有道理,俺试着将碳刷角度开成90度,发现转速加快了许多,这只电机就是无铁芯电枢并有转速传感绕组,原来是驱动复印机扫描光学装置的。

网友:
你管它什么角度

网友F:
电刷的位置只要保证通过电流在磁场中受力与转向一至和被电刷短路的換向片间的线圈的自感电动势为零(或最小)两个条件就可以,而不管什么角度;其实电刷180度、90度、45度设置角度等等都有对应的线圈设置和引线接法。至于选什么角度,由应用方便等因素决定,比如这个电机的电刷位置45度设置的可能引线方便,比如手电钻的电机电刷180度角的设置则利于在定子线圈的空缺处放置电刷架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解释有道理,俺试着将碳刷角度开成90度,发现转速加快了许多,这只电机就是无铁芯电枢并有转速传感绕 ...

改成180度会不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刷的位置只要保证通过电流在磁场中受力与转向一至和被电刷短路的換向片间的线圈的自感电动势为零(或最小 ...

这个问题还很难弄清楚,当把碳刷换成90度时,电流极大,转速明显提高,180度时转速最高,当超过180度时转子反转,这可能与永磁体的极化方式(或磁极对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