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3819的疑问

楼主(2017-10-22):
在网上买了十个2n3819高频结型场管,用万用表测量电阻1k挡,源漏间电阻无穷大,耗尽管子加电后应该有漏电流的,用lcr-t4测试显示是npn三极管图形。是否买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0K档测两个PN结的正反电阻

结果说下

正确的方法 如果是三极管一测就知道真假

楼主:
47型表10k当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g,显示无穷大,反表笔测显示约7k。黑表笔接s红表笔接g,显示1400k,反表笔测显示约7k。

楼主:
上面将d,s说反了,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显示500k。反过来测,显示无穷大。

楼主:
谢谢各位!我对比测试了9011三极管,各脚的状态完全一样,看来2n3819是晶体管无疑。

网友:
哇哇,竟然有这样的事?

吓得我赶紧把以前买的J310场管也翻出来,测试测试。

网友:
高频结型场管
  最好还是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不好对付。。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DS脚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DS极间电阻,对调表笔测量阻值相差也不大的。

网友B:
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HFE直流放大倍数,有直流放大倍数就是三极管

网友:
看来我搭秤买的几个场管也得拿来测测,说不定也是普通三极管。

网友C:
X宝上高频场管有很多假货,散装假的居多,有些编带的也是假货,一声叹息。

网友:
不是假货,绝对不是。只要把栅极和源极短接,立刻就有漏极电流显示,无论国产、进口,现在的结型管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既然是结型场效应管,那么它就是通态器件,就是说,它的DS之间是导通的。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1K档测量时,无论表笔怎么接,DS之间都必须有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HFE直流放大倍数,有直流放大倍数就是三极管

这个方法用于测量N沟道的结型场效应管,插上管子后,不会爆表?

网友:
测量这种管子时测D、S间的电阻即可,不用区分红黑表笔,测量的同时手触G极,电阻值应该大幅度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结型场效应管,那么它就是通态器件,就是说,它的DS之间是导通的。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1K档测量时,无 ...

对头,结型的只有耗尽型,不会有增强型。

网友D:
这种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其正确测量方法(用针式万用表的RX1K档),是测量栅极G与漏极D及源极S之间的二极管关系。GD是一只二极管,GS是一只二极管。G是阳极,也就是二极管的正极,或者说是二极管的P型区的引出极。S或D是二极管的阴极。这两只二极管的关系正确时(黑表笔接G,红表笔接S或D时,是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大约为几千欧左右;红表笔接G,黑表笔接S或D时,是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应该是无穷大),这只场效应管基本上是可用的无疑了。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十分地耐操。只要不是极端条件下运行,只要不把管脚弄断,怎么折腾它,都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宝上高频场管有很多假货,散装假的居多,有些编带的也是假货,一声叹息。

还是买常用的基本没有假冒产品。如90xx系列的

网友:
如果你想买真品高频结型场效应管来做高频小信号放大用,又想不买到假货,不用非得纠结买2N系列的,我推荐你买小日本的2SK508,这个管子是贴片的,市场上价低量又足不会有假货。我已经买过亲测过很好用,某宝搜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N的~~~~嘿嘿嘿

承你贵言,,,鄙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其正确测量方法(用针式万用表的RX1K档),是测量栅极G与漏极D及源极S之间的二极管 ...

用数字表如何测?还没用过结型场管和摸死型场管。

网友:
楼主在哪家买的?公布一下店铺,免得坛友们上当受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数字表如何测?还没用过结型场管和摸死型场管。

我的数字表是台表,没有测量晶体管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数字表是台表,没有测量晶体管的功能。

我的也是台表,能不能用台表的二极管功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台表,能不能用台表的二极管功能测量?

可能是长期养成的操作习惯不同,我的针式表就在伸手能及的位置上,当需要测量一只晶体管是否能用时,总是不加思考地用针式表。还真木有用过台表的二极管功能。

网友F:
我的2sk1578测试。第一次测试场管,不知正确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2sk1578测试。第一次测试场管,不知正确否?

你的1578测试通过!

话说,这个测试仪要盖上盖子,弄个面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1578测试通过!

话说,这个测试仪要盖上盖子,弄个面板啊

看来你玩《今日头条》比较少,热熔胶可是大杀器啊。
其实是有盖子的,不用的时候就合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的2sk1578测试。第一次测试场管,不知正确否?

对于1578来说这个参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1578来说这个参数正常!

哇~~好开森~

网友I:
场效应管使用lcr-t4测量准不准,会搞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场效应管使用lcr-t4测量准不准,会搞错情况

保证第一脚为G极就能测,否则会以为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
看来我在18楼说的话没人当回事。

刚才量了一些老管子,3DJ6、2SK192,这类管子是栅极悬空,源漏之间有电流的。对于另一些管子,3DJ7、3DJ8、3DJ9、BF256、BF862等,这类管子在栅极悬空时是没有电流的,将栅极与源极短接,立刻就有电流了。

我估计后一类管子属于结型管后期的改进型工艺,栅极有了悬空保护。 楼主的管子当属这一类型,楼主一试便知,而不是什么假管子,各位都别人云亦云啦!

网友D:
真的,还没有听说过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有了悬空保护。后期的改进型工艺,为什么要保护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呢?难道说,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也很容易击穿?

网友:
几位朋友一起,咂了二两低档酒,胡说八道了,请不要在意啊。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不过就是一个PN结。如果常见的三极管如3DG6的基极不用保护一样,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不用保护,它好着呢,想击穿它,不来点极端的,不可能。反正,不管你用手摸它的栅极几千次,它也不会因些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还没有听说过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有了悬空保护。后期的改进型工艺,为什么要保护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呢 ...

不太明白,估计也是因为跨导高感应能力强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管子的跨导低,所以栅极即使感应到微量的电荷也不会让沟道关闭或导通。

有这个可能,2SK192A是中等跨导管子,手摸栅极时漏源电流会发生振荡现象,而其他高跨导管子则一概不通了,这种状况正好与MOS管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