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台钻路,总算基本完成

楼主(2017-10-22):
    很早就想做台钻,走过很多弯路,各种问题总是不能成功,零零星星花的钱虽也不算多但也有一些,具体多少不知道。
    最早8X年装收音机,用纳鞋底的引针,把针磨一磨。后来发现缝纫机针更好,不用磨剪断就能用,那个槽正好退屑。然后9X年吧,买了个30W的小吹风机,想用它做个电钻。没有钻夹头,找本村钢窗厂的人做钻夹头,那厂里有车床、冲床什么的,人家告我做不了,同心不了。后用电吹风电机夹缝纫机针用,劲儿小。
    而后00年后了,用电影机电机装上钻夹头,方法是做个接头,电机转起来锉刀靠过去做锥度,不好弄,反复尝试后才能用了。然后(这里记不清了,好像是电影机在前面或差不多时间)朋友在太原南堰旧货市场50元买了个装订机,缺皮带。主轴和立柱间距太小,不合适,精度看样子不行,然后拆了。
    然后用这个电机做,从附近一村里买了铁板,纯手工做轨道,去车床那里做燕尾人家说做不了。轴的锥度还是锉刀靠过去做,反复尝试不咋地。去车床上加工了一次,还是人家车床上做出来的好(废话),可是还是不太好,他锥度的角度没弄好,锥度部分不是直的,凑合着装上了钻夹头,但即便如此仍然同心度好于手工。最终失败于电机和主轴的连接上,振动问题无法解决。
    而后用雨刷电机做了个《我的电钻及其电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115-1-1.html,不错,劲儿比电影机电机大,电影机电机时间稍长就发热,抖动也比电影机电机小,是电机的振动引起的。
    后来仍然想做台钻,还是台钻好用,但买太贵,便宜的又不好,做又振动和连接无法解决。
    去年年底买了套吊磨,据修电动工具的说吊磨无振动,电磨有。实际买回来还是有振动,振动不大,拿在手里看不到抖动,但把手柄固定在方管上不行,抖动了,无法做台钻。不过实际用比雨刷电机的好,转速更高更有劲儿,其实雨刷电机的用笔记本电源19V供电也不错,估计大概7000来转吧。
    今年再尝试,又是一堆弯路。买了个300W风冷电主轴,结果振动太大,好像没有做动平衡,不行退回。吊磨固定不行,猜想是钻夹头和轴不同心,手拿时惯性集中在钻夹头,以钻夹头做旋转,所以不抖动,固定时以轴做旋转就抖了。于是考虑电磨轴是一体的不会抖,就去太原万水机电城转了转。第一家三锋的钻夹头电磨,不错,抖动很小,但还是有些。然后走了几家,东城等品牌,东城居多,不如三锋的,看了看这情况,再转估计也不咋地,就没再转。然后看到有8mm轴的ER延长刀杆,就买775电机,再买联轴器,结果人家说联轴器上不了那么高速度让我取消订单,又失败。而且延长刀杆实际直径略小于8mm,不知道配轴承松不松,有可能会太松。然后看到有配电机轴的er夹头,有多种轴孔,最小的5mm,之前买的775电机是4mm的轴,不行。卡尺量吊磨电机轴是8mm的,D形轴,就买了er夹头。回来却太松不能用,无法同心。另一根电风扇轴,卡尺量也是8mm,比吊磨轴粗一些,仍然松。到车床那里,人家的卡尺好,吊磨电机量下来是7.96mm。又失败,夹头给人家退回。再买5mm轴的775电机不一定振动会怎么样,而且5mm感觉细,就没再买775电机。
    回头再看吊磨,把手柄夹在小虎钳上,发现不抖动了,以前不行,现在莫名其妙行了,也许是我把软轴和电机的接头重装了一下,同心度比原来好的过吧。于是又买了根14cm长的B12主轴,回来却太松,轴承固定不住。然后买了轨道,找我们这里挂车厂,人家有铁板,焊架子。底座用3X3的方管,焊出来不平,立柱比划着差不多,焊出来偏了,只好抹水泥贴了块石板找平。水泥硬后看还是有些偏,大约1度左右吧,也就那样了,怎么着也比手把着强。主轴太松就用洗衣机甩干电机外壳,既旋转又能窜动。但强度不放心,不能打大孔。实际下来铁上打6mm时出现几次手电钻钻夹头松的情况,怕出现这种情况把主轴划了,还是把主轴划了,所以最大能打5mm,不过他那铁板比较硬。装轨道时怕两根轨道不平行,会卡住,实际拧上就成功,滑动轻松,有的部位有阻力增大的情况。手柄当初买了两根,准备一个做台钻,另一个手用。其中一个抖动大一点,某个转速下出现共振,抖动会更大,另一个没事,看不到抖动。基本完成,高速部分加根拉簧,这是需要的,低速压杆意义不大不做。立柱灌了水泥,太沉,搬动吃力。算算时间,实际下来也不便宜,买材料也得花钱。
    桌上乱的不成样子,想收拾无从下手。
    打孔不错的,低速,主轴无间隙,看不到抖动,精准,指哪打哪,行程3cm。高速,吊磨电机写的是500到22000转,实际感觉不止,最低档飙起来后估计也有1万多转,实际空转估计是标称的2倍左右差不多。最低500应该是写错了,应该5000差不多。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梦,起因也是我在一个仪表面板上钻一排6mm的孔,划好线,用锤子和水泥钉事先定好位,手电钻下去,由于面板铁皮太薄,不光是孔偏位,而且还全部钻成了三角形的孔,最后只好用锉刀修整。所以,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是很难加工出满意的产品。
我现在的设想是做一台雕刻机,满足钻孔和雕刻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梦,起因也是我在一个仪表面板上钻一排6mm的孔,划好线,用锤子和水泥钉事先定好位,手电钻下去 ...

雕刻机准备用什么软件?Mach3我第一遍看完了解了个大概,第二遍看了一半,有的明白了有的不明白,记心不好,前面看后面忘。硬件部分一堆机加工,估计要到别人床上搞,自己手工搞不是个事,买材料费钱。组装完成后主要是软件操作,需要会用软件,Mach3只是控制软件,生成G代码要另外软件,又得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梦,起因也是我在一个仪表面板上钻一排6mm的孔,划好线,用锤子和水泥钉事先定好位,手电钻下去 ...

是不是钻头不锋利了,我用手电钻钻铁都用惯性钻,钻头放到工件上按住开关加速到最快,然后用力往下压电钻同时松开开关,就这样反复循环的钻,快钻通就不要用力压电钻了。 我用手电钻把10厘米的铁棒钻成了无缝铁管,用的是8毫米的钻头。反正关键是要保持钻头锋利不要过热,要不然满头大汗用力压电钻也钻不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准备用什么软件?Mach3我第一遍看完了解了个大概,第二遍看了一半,有的明白了有的不明白,记心不 ...

用文泰生成G代码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钻头不锋利了,我用手电钻钻铁都用惯性钻,钻头放到工件上按住开关加速到最快,然后用力往下压电钻 ...

用质量好的钻头,钻的时候要加机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工程,我是没耐心,最后花了一千买了台钻铣床

那是干大孔的,小孔不行。我这是小孔,大的不行,一般不打大的,6mm及以上可先小孔打通或定位,再手电钻直接打大的。电机壳的9mm孔就是手电钻打的。

网友:
有条件真好。曾经我也有个雕刻机,哎 无奈楼下老是反应有震动。便宜处理了。

网友D:
这个直接电机上转夹好像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电机上转夹好像不合适啊?

什么意思?甩干电机?寿命?不打大的,使用量不大,用着看,如果寿命不行改轴承座。已经买了轴承座,看颜色不是铁,可能是所谓锌合金,强度不放心没有用。如果不行重买铁的,还是采用这种转和窜同时进行的方式。

网友:
哦,使用量不大

楼主:
这个主轴恰好细,坏事变好事。如果这根轴坏了,重换的轴紧的话,那又得尝试了。也许甩干电机壳仍然能行,如果不行的话改套或者采用更大一号轴承座加个套,但松紧度不知道。
这个吊磨电机非常好,振动非常小,很稳,噪声也小,转速又高又有劲。如果用它直接接ER接头肯定非常好,可惜不行。配钻夹头的话,锥度麻烦。

楼主:
做了个压杆,实际上是上抬,不是下压。高速钻孔很轻,轻轻一点就下去了,根本不需要使劲压,靠自重下压。自重太重,用不了那么大劲,准备加个拉簧减小点下压了。滑轨虽滑动轻松,但滑动时有阻力增大的情况,一股又过去了,用着看。这种滑轨是开口的,卖家说可以调间隙,就买了这种的。

网友E:
坐钻最难的估计是做滑轨吧,我想了想用摩托车减振应该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钻最难的估计是做滑轨吧,我想了想用摩托车减振应该可以改.

高速小孔我觉得是电机和主轴的连接及振动,一振动就抖动,实在弄不了。
低速几毫米孔想象着好办些。我买的这种轨道比较便宜,光轴直径12mm,那种方的轨道比这种贵很多。要更便宜可以用套,套在光轴上滑动。
接近10mm及更大的,不做,做不好,一般也不打大的,如果确实需要考虑买二手合适。

网友F:
这个同心度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同心度可以啊

应该用百分表量,没有,量不了。另一个是转起来后由于振动和离心力引起的摆动。实际用喷头芯和摩托车化油器中的针芯试。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用喷头芯不抖,化油器针抖,考虑是它又细又长又比较软,因振动和离心力甩歪了。说化油器针软是相对的,它也是钢的。

网友G:
顶一个  这不只是需要金钱  更需要时间啊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一个  这不只是需要金钱  更需要时间啊   佩服

确实费时间,要是算时间的话不知道多少钱,比买人家的也贵,等于挣自己的钱,少花兜里的人民币,细算账不合算。
我这个单从这次来说,轨道部分55元,其中两个轴承座闲置。B12轴钻夹头47+10元运费。吊磨一套118元,另一个手柄不计。架子没花钱,常给那个人修东西。其中4x6和细的方管是拣来的,水泥等没花钱。单这些加起来55+57+118=230,不便宜,螺丝、废掉的钻头等未计。手电钻不算。现在来看没必要买滑块,铜套即可,用不着12的光轴,10的即可,不过省不了多少钱。光轴锉刀锉很硬的。
当时买吊磨又是弯路,先买了软轴和两个手柄,想用装订机电机,轴6mm,加个套与8mm的软轴配,结果不行,同心不行。改用朋友的坏电磨,夹头是6mm弹簧夹头不用,电机轴是8mm准备直接接电机,缺碳刷架,费了半天劲做了个碳刷架却转子坏,白搭了。换转子不合算,只买个吊磨电机90元,接头还不配,只好再买个整套的吊磨,软轴和其中一个手柄退回。

楼主:
架子人家给我焊了差不多一天,算算工钱多少钱?材料都是边角料,底座30的方管。现在看该用整块的铁板,立柱先焊到厚铁板上,再用螺丝与底板连接,这样可以调整垂直度。

网友H:
钻夹头B12有点贵了,我也刚配了一个三欧B12的,20+元,是不是你的精度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钻夹头B12有点贵了,我也刚配了一个三欧B12的,20+元,是不是你的精度高点?

“B12轴钻夹头47+10元运费”这句话出了点问题,B12轴25元,钻夹头12,运费10。
高度调节不太方便,太沉,费劲。而且是严重偏向一边,会卡,但也是好处,不会突然一下掉下来很多。虽然准备了根14的普通丝杆,但螺母焊偏了,不好用,而且要拧很多圈。在电焊的那里见有一种间距宽的丝杆,但没螺母。

网友:
应该是电钻创新的优秀作品

网友I(2018-01-06):
我想DIY数控的,但是不会软件,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DIY数控的,但是不会软件,想学

走雕刻机的路线,Mach3,不过Mach3不好学,维宏好学,但不清楚控机床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走雕刻机的路线,Mach3,不过Mach3不好学,维宏好学,但不清楚控机床怎么样。

你会维宏?我也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会维宏?我也想学,

不会维宏,Mach3看了看,半懂不懂的,需要实际操作中学习,不知不觉地就会了。前段时间曾想做雕刻机,别人那里看了看,他的机器从另一个人那里买的。那个人喜欢珠珠蛋蛋那些,买回雕刻机Mach3不会用,就卖给了这个人。这个人Mach3也搞不懂,找人改成了维宏的软件。维宏的界面看上去比Mach3简单多了。然后我没钱弄,算了,有钱的话做上台。

网友:
看着太复杂了,

网友J:
精神可嘉 但感觉太累赘

网友:
薄铁皮如对外观有要求,需要将钻头重新磨一下的。上面的是正常麻花钻,下图是磨过的麻花钻。

网友:
右孔是上钻头打的,主刃两侧磨得不均匀,导致孔呈三角形。左侧是下钻头打的,圆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精神可嘉 但感觉太累赘

可以把固定上下位置的5颗螺丝改成两个粗螺丝,省事点,但立柱鼓肚的话不如这种稳。上下位置调节不方便,屋里没生火,太冷,暖和了加个上下调的。

网友:
手艺真好,支持

网友K(2018-02-14):
钻夹头直接上在电机轴上可能有点问题,设计时可能没考虑电机轴从这个方向受力,会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钻夹头直接上在电机轴上可能有点问题,设计时可能没考虑电机轴从这个方向受力,会影响使用寿命。

不是固定在电机上,是买了根14cm长的轴,一边是钻夹头,另一边与手电钻连接,发力受力都是手电钻承担。电机壳用来固定轴,相当于轨道。电机壳需要加固吗?实际看好像不需要。实际用很好,要在哪里打孔不用打凹坑,直接瞄准就行,不会跑偏。

楼主:
今天角铝上钻孔,角铝下面垫了木工板,按的劲大了一些其实也不大,快通时4mm钻头突然断了,断钻头钻进木板一截,怎么断的?这个台钻有问题?垂直度不好会断钻头吗?

楼主(2018-03-27):
前些天打PCB,高速这边,在铜箔上直接打,普通0.8mm钻头,发现飘的挺厉害。瞄准了下去钻头就跑到旁边了,钻头弯曲了转。而且始终是往一个方向偏,把板子垫上东西使倾斜,仍然是往那边偏。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在无铜箔的地方,就明显地好的多。和振动有关?减小振动能改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今天角铝上钻孔,角铝下面垫了木工板,按的劲大了一些其实也不大,快通时4mm钻头突然断了,断钻头钻进木板 ...

钻头折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超过钻头的承受能力。造成这样的原因是,钻心钻透工件时候,钻心负前角钻进时的向上力消失,钻头靠近韧带部分前角较大,钻头没有切下残余材料,而是像自攻丝一样拧进去,要切下残余材料的切削力大于钻头承受能力,造成钻头断裂。
解决方法,合理修磨钻头,选择适当的后角。改进钻床进给机构,提高进给机构的精度和刚性。对主轴加平衡装置,比如向上拉的弹簧之类,避免钻心穿透时轴向力突然消失主轴因为重力造成进给量突然加大。
如果改进钻床不合适,那就在工件下垫一块废铁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废铁板是消耗品,厚度根据钻头直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L:
钻头折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超过钻头的承受能力。造成这样的原因是,钻心钻透工件时候,钻心负前角钻进时 ...

就是说是拧断的,不是“掰”断的。前角后角那些不太懂,不了解那方面的东西,就是买来的钻头,没有砂轮磨不了,没磨过。这么说有压杆好?但是左手没有感觉到冲击力,当时分神了,眼睛看的是别的地方,突然就断了。断了后发现断掉的部分错位了,向左移了一点儿。高速那边飘也是这个方向。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是拧断的,不是“掰”断的。前角后角那些不太懂,不了解那方面的东西,就是买来的钻头,没有砂轮磨 ...

pcb打孔这个我真不在行,手头最小的钻头1.5毫米,平时用小电摩打几个孔,我做的东西很少,都尽可能在铜箔面焊接。
钻铁的话,这个我做的略多。
给您的台钻挑点毛病,您看看合适不合适。
您应该用过普通台钻,和您做的这个相比,主轴部分结构是不一样的。台钻工作做垂直运动的所有部件有这么几个,花键主轴,三只轴承,齿条套筒,这三件组装成整体,皮带轮传动经由轴承卸去径向力,整个主轴部分升降和传动时候,主轴的回转精度不受传动部分影响。您这个组装精度较差,首先,这种光轴轴承的精度刚性都不高,不及台钻齿条套筒和铸铁机身的滑动配合。在一个,您做这个高速钻孔是用吊磨机做动力,吊磨机软轴手柄做主轴,进给运动时候,软轴会对直线轴承产生一个侧向力,这也是导致精度差的一个原因。第三,直线轴承和主轴部分您做的附件太多,重量太大,升降部分精度刚性较差,向下加压力钻进和悬空时主轴中心不稳定。最后,吊磨机手柄精度如何,这个不好说。

钻头是拧断的,还是掰断的,这个很好解释,钻头实际是没那么脆弱,细小钻头弹性很好,钻孔时候哪怕不是对的多准,钻头略微弹性弯曲也能钻不至于折断。这种突然穿透钻头钻过去造成折断的,很常见,有些铸件内部有缩孔,钳工钻孔断钻头也不奇怪。
五金店购买的钻头,还是需要修磨的。论坛拿到一台小型电机,准备做个砂轮机,没做好以前,还得用角磨机夹台钳上凑活。

进给机构,不管是齿轮齿条,还是压杆,都是杠杆原理, 一是省劲,二是更容易控制。用手抓着钻进,因为要向下加压力,感受切削力的变化感觉会受到影响,钻头突然穿透时的力量速度都是很快的,手抓着根本来不及反应,加上进给机构还是很有必要的。

提个建议,打pcb小孔的,您做一台微型台钻,立柱和主轴的悬伸距离不要太大,论坛里用显微镜架子做的就不错。钻大孔,您还不如做个手电钻的架子,淘宝就有样式,可以作为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L:
pcb打孔这个我真不在行,手头最小的钻头1.5毫米,平时用小电摩打几个孔,我做的东西很少,都尽可能在铜箔 ...

谢谢指点,
1,三只轴承?主轴2个,塔轮1个?
2,这种光轴轴承的精度刚性都不高。25搂第一图绿色箭头方向有明显晃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点不好,受振动会引起抖动。径向感觉不到一丝间隙,这点比便宜台钻好,便宜台钻主轴套筒和铸铁机身的间隙有很大的间隙,大连德春的Z406低速转我摸过,没有间隙,但是1100元太贵了,转速5800转不满意。
      至于刚性,高速小孔需要的力很小,不需要高强度,但是高强度似乎对振动好。
3,吊磨手柄,振动问题很难办,没法弄。不行就尝试775电机+er夹头,er夹头精度高于钻夹头,但是775的振动不知道怎么样,775电机转速不及吊磨,不过也1万多了,实际够用。
4,滑动部分确实重了,当时准备的就是吊磨不行就改775电机,所以设计时就留了两个的位置,实际不会两个一起装。但重点是不是对振动好?
     向下加压力钻进和悬空时主轴中心不稳定,这个滑块有晃动有影响,但飘不是这个原因,钻头弯了,钻头头部漂移,根部没有飘。
5,架子距离故意做大了点,空间大点好用,但是强度会降低,结构上故意做的硬一点,硬点好。
6,钻头略微弹性弯曲也能钻不至于折断,对,在别人那里好像也是4mm钻头,工件没放平,钻的时候钻头也出现了明显弯曲,没有断。那根钻头我按的劲儿大了点,如果快通时不要使劲了就不会断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1,三只轴承?主轴2个,塔轮1个?
2,这种光轴轴承的精度刚性都不高。25搂第一图绿色箭头方 ...

先给您看一下普通台钻主轴,这个是坏的台钻,拆下给您看一看。
三只轴承,大端台阶处两只,一只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一只普通轴承,末尾是个6204轴承承受径向力。
其实台钻主轴不是车床镗床,对主轴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精度再高,钻头刃磨不正确,照样是不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给您看一下普通台钻主轴,这个是坏的台钻,拆下给您看一看。
三只轴承,大端台阶处两只,一只推力轴 ...

哦,这样的。淘宝有卖主轴或总成的。

网友:
看了您的贴,发现跟我的套路差不多,早就diy了钻pcb的台钻,这个打pcb的孔很好,精度足够了,后面又做了雕铣机,先上图看台钻,明天上雕铣机

网友:
这个很好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哦,这样的。淘宝有卖主轴或总成的。

台钻主轴总成您没必要购买,自己折腾下来恐怕比买新的还贵。
楼上朋友做的就很不错。
昨晚电脑上看了您打出来的孔,似乎孔口略微呈喇叭口,您放大镜看一下,如果是真的,说明您的钻头存在摆动,钻头同心度好钻出来的孔不应该有喇叭口。
另外,这种直线轴承用在这里不是多合适,接触面积太小,虽然说感觉轻快间隙小,刚性不好,并不能消除吊磨机手柄的震动,这里的我觉得用滑套更合适,用尼龙或者用复合衬套更合适,增大接触面积,可以抵消一部分震动,现在不少机床都是在溜板上贴塑,耐磨性很好,不容易拉伤床轨也能减轻切削震动。
还有就是,钻pcb所使用的功率很小,可以选用小功率精度好的电机。

楼主:
er夹头比钻夹头精度高,有和电机轴配套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r夹头比钻夹头精度高,有和电机轴配套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其实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的er夹头的。我那个小的钻夹头也是高精度的,做出来看不出有神马摆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的。淘宝有卖主轴或总成的。

这个是去年冬天diy的雕铣机。还没完工。这个其实很花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台钻主轴总成您没必要购买,自己折腾下来恐怕比买新的还贵。
楼上朋友做的就很不错。
昨晚电脑上看了您 ...

"喇叭口",哪张图?意思是不圆?高速这边前些天才正儿八经用了下,出现了能看到轻微摆动的情况,0.8mm钻头,转速是中间转速时,摆动方向是25搂第一图绿色箭头的那个方向。
“可以选用小功率精度好的电机”,哪种?775电机?775也有很多种,希望转速高的,不知道哪种的振动小。
轨道问题,方轨太贵,滑套不知道间隙怎么样。振动问题不好办,关键自身振动小,靠固定来减小,效果有限。不过像25搂那样本来就有晃动肯定效果不好。

网友:
这台钻改的,看上去还很复杂。

网友M:
电机和夹头怎样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机和夹头怎样连上的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夹头怎样安装在电机上面的

楼主:
还是不懂你说什么。我买了根主轴,就是这种,卖家有14cm长的,一边是钻夹头,另一边夹到手电钻的钻夹头上

网友:
工程好大,赞

网友N:
本坛好多人都是走了思想的弯路,其实买个成品台钻也就一千多点,非常好用,能用一辈子。自己做不说技术的高低, 就说时间,和金钱,和精力都比一千多的台钻贵几倍。爱好就买一个成品嘛! 我见过一个开了二十多年的车床维修师傅,从开业就买的台钻,天天用,而且经常干批量的活儿,二十多年了虽然很破了还是能用,要是修理换零件,那寿命几乎是无限的。所以买就要买名牌。几十年不变零件的尺寸,一样能买到。就是业余爱好用用,几辈子都用不坏。可以当传家宝了。

网友:
大哥,估计人diy的时间在外面找份兼职赚的钱可能都可以买到新的台钻了

楼主:
      确实自己做算工时的话不便宜,甚至更贵。但是看兜里的钱或者花出去的钱的话,还是少一点,等于挣自己的钱。买的话要好的,不好的不行。大的不能做,离人家的差的太远,毫无意义。小的还可以搞搞。
      买人家的省事,人家的正规,性能好,省去很多麻烦。但是买回来就没事了,不用折腾了,自己折腾折腾有意思,可以锻炼思路,可以学到东西,以前哪知道什么er夹头,就是这次做台钻才知道的。即便哪方面不好或不行,也可以知道它为什么不行,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表现。买回来这些问题都没有了,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用那样的结构,那样怎么个好法,其它结构为什么不用。
     现在中兴中国芯刷屏,就是相似的问题,买人家现成的,芯片大厂的东西,性能高,质量好,买过来就能用,多省事。可是制造技术在人家那里,自己根本造不了,现在人家一卡,完了。自己做可以学东西,咱是爱好者,喜欢自己做。如果是别说老板开个工厂,就是开个修汽车的小店,也是直接买个往那里一放就得了。就是便宜台钻不行,转速也不行,好的又不想花钱,才做的。要是手电钻的话,根本不会做,根本不行。

楼主(2018-05-12):
前几天弄了对喇叭,今天随便找了块板子装上试试,看看声音怎么样。台钻上夹上铣刀开孔,用起来还不错。主轴和立柱间距是19cm,高低速两边都是这个间距,干这个可以。要是买Z406的台钻的话,主轴和立柱间距是14cm,最远的地方够不到了,而更大规格的台钻转速又不行了。这也是diy的好处,按实际需要出发,当初就考虑间距大点好用,所以设计时把间距做大的一点,高度也是。
增加了上下调位置的杆和标尺。实际往上移动轻松,往下放不行,一边轻一边重别住下不来,需要扶一扶摇一摇才能下来,但是可以防止一下下来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本坛好多人都是走了思想的弯路,其实买个成品台钻也就一千多点,非常好用,能用一辈子。自己做不说技术的高 ...

支持楼上说的观点。单单不说做台钻、台锯这类复杂的机械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不少的成本。就是自制一把钢锯架都需要断断续续好几天的业余时间,做成后锯直线还锯不直。而成品钢锯架才几元而已,成品锯还锯的直,不摇摆。

网友O:
做了这几十年,成本也不比买一个小了,而且我认为,你做的缺点有下面几点
1,不能相对精确的控制转速,那这只能是钻孔用,不能攻螺纹,不能镗孔
2,这电机转速太高,扭矩太小,电钻要的不是转速是扭矩,没看到有变速系统,没看到有调速系统
3,直接连接的方式,没有用无动力主轴,同心度受电机轴影响,且加快电机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了这几十年,成本也不比买一个小了,而且我认为,你做的缺点有下面几点
1,不能相对精确的控制转速,那 ...

       欢迎提意见,新Z406B高速台钻西菱1100元,西湖更贵,低速5800转的大连德春1100元。过去的价格,现在估计还是个那价格。便宜的不好。二手品质不清楚,没太多接触,太原旧货市场也见过,也不便宜,还比较烂。
        现在的问题是高速这边振动有些大,滑块有晃动。好像是年后吧,太原万水机电城那家卖轨道的,去他那里买死口的滑块。找了半天找不到,就拿出个芯来,原来这东西芯和外壳是可分开的。把芯在滑轨上试了试,没有间隙,可以。然后再找,找到了,一试还是有间隙,把之前的芯换过来,也有间隙,不行,没买。后来想,应该是芯和外壳之间的间隙,想啥时候再去买。然而万水现在已经拆了,拆了有一半,那家店估计也拆了,以后再说。另一个问题是上下调还是不太方便,往上好调,往下不好,别住下不来。再一个,手电钻下压,如果突然钻透的话往下的深度不好控制,实际用是调上下位置,控制钻头所能到达的最低位置来实现,倒也行。
1,尝试过攻螺纹,但是钻夹头打滑,根本夹不紧,不能攻螺纹。镗孔没弄过。
2,高速这边针对小孔,像电路板这种,以及铣边开槽,要的是高速,不要抖动。低速这边,不打大的,大的不行,如果打大的到别人那里打。不做大的,大台钻自己做根本不行。吊磨和手电钻自带调速。
3,都是无动力的,低速这边手电钻的振动会传递过来,有影响,具体由于一只手握手电钻,我也跟着受振动,所以无法看钻头的抖动,需要别人开手电钻才行。

楼主(2018-06-13):
发现个问题,如果铣东西的话,低速这边铣刀位置,就是下刀深浅不能控制。强度恐怕也不行。

楼主(2018-07-24):
引用 网友O:
做了这几十年,成本也不比买一个小了,而且我认为,你做的缺点有下面几点
1,不能相对精确的控制转速,那 ...

铝上攻了个螺纹,不错,如果手握的话根本无法垂直

网友O:
引用 楼主:
铝上攻了个螺纹,不错,如果手握的话根本无法垂直

这种地方没有稳定的支撑固定的确没法搞

网友P:
兄弟,用导轨做台钻啊,我有导轨。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兄弟,用导轨做台钻啊,我有导轨。

这种吧,价格贵很多的,成本更不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地方没有稳定的支撑固定的确没法搞

攻丝的话还是这种主轴自由升降的好,曾经在别人台钻上攻4个的,结果往下一按,把丝锥牙崩了

网友:
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2018-08-31):
真能折腾,意志坚强。

网友(2021-07-22):
锲而不舍!佩服!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