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老电工,这接地线值得接吗?

楼主(2017-10-22):
迷恋矿石机多年,住的小高层,自来水管是塑料的,于是矿石机地线一直用的交流电源插座中间的接地线,听矿石机有点交流声。最近想搞个大一点的工程,从管道竖井的自来水和消防的总管(镀锌钢管)拉一根接地线到家里,用作矿石机地线;开工前忽然有点疑惑:这自来水总管连着通往高层的水泵,这水泵的电动机外壳接地,接的不还是交流电源的接地线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劳民伤财绕了那么大的圈子结果和直接用交流电源接地线相同,那岂不伤感情。请教坛内老电工,这接地线值得接吗?

网友:
高层的 电源或避雷 接地线 绝对可靠!

网友A:
现在的高层,在卫生间(有的还有厨房)里面都有一个“等电位端口“,是和楼房的钢筋焊接的,做地线不错的。

网友B:
刚有坛友发帖,用金属防盗网做地线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高层,在卫生间(有的还有厨房)里面都有一个“等电位端口“,是和楼房的钢筋焊接的,做地线不错的。

我这房子没看到等电位端子,我怀疑现在都是塑料水管就没有等电位端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有坛友发帖,用金属防盗网做地线效果不错。

谢谢,我再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B:
郑哥是不是要装修房子顺便做地线啊?

网友:
地线是个难事,每次收中波都要到厨房。

网友C:
水管接地是以前的概念因为铁质水管埋在地下,大家就利用它当地线了,实际上并不符合接地线的要求。标准接地方式电工手册里有。现在居住的楼房接地线都是供电局五线制提供。还有每座楼房有避雷针的接地线,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都是用扁铁做引线埋入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郑哥是不是要装修房子顺便做地线啊?

是的,房子是2004年装修的,这次是小小地装修一下,做几个壁橱,重新排一些电线水管,顺便夹带私货搞矿机基本建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管接地是以前的概念因为铁质水管埋在地下,大家就利用它当地线了,实际上并不符合接地线的要求。标准接地 ...

谢谢回答!我是因为供电的地线有交流声才想其他办法。楼顶好像有避雷网,但看不到扁平金属接地在哪里,我再找找。

网友:
按你所说的话,完全可以当地线,接地线完全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因为供电的地线有交流声才想其他办法。楼顶好像有避雷网,但看不到扁平金属接地在哪里,我 ...

用金属防盗网做地线我搞了好几年了!效果非常好!还没有杂音!

网友:
我住26层高楼的5楼,房子峻工于2006年,由香港开发商设计验收,所以施工品质有保证!我的接地线就直接接在插座接地端上,效果很好,绝对无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因为供电的地线有交流声才想其他办法。楼顶好像有避雷网,但看不到扁平金属接地在哪里,我 ...

在楼顶围着顶层绕一圈用扁铁,然后沿着墙边从楼顶一直到底楼的墙边打桩。只是不可以用来当地线接用!现在还有机房弱电设备专用接地。

网友:
接上是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房子都有等电位端的了,一套房内好有几个地方有的了

水管是塑料的,所以没有等电位端子

网友:
因为有口接地电阻不够。

网友E:
直接接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接等电位。。。。。。。。。。。

水管进户后都是塑料的,没有等电位端子

网友:
这地线非常值得接。

网友:
别的线都可以试试,无伤大雅,但避雷线、煤气管千万别接,——谁也不敢说一声雷下来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E:
现在修的楼房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的楼房都有的

今天特意请教了一位电气工程师,据他说,等电位端子和交流电源的接地线是通的,并说,否则,在浴室里使用的金属外壳电器(,比如电吹风,金属外壳接电源地线),和做了等电位连接的浴室金属件可能会有电位差,那还了得!

楼主:
查到一个国家标准,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明白了,住宅内的电源接地线、等电位端子、金属管线、钢筋都是连通着接地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有的楼房施工有问题,接上容易出危险

网友:
天然气管道一般用镀锌管入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