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云雀笔记本音箱拆解与改造

楼主(2017-10-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改造后已经够好了,改电容没多大用处。

网友:
估计原设计电路去掉高音去掉低音,让中音更清晰

喇叭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大电容我没说清楚,因为供电线较为小
也长,导致开大声特别是低音来时,面板的蓝色LED灯出现 ...

灯有呼吸效应很取决于供电端的电流,电流不足就算加再大电容也是徒劳,可以考虑加一个扩流电路,实用性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小又长加大电源容量也改变不了,如果在板上加高压(12V)降压扩流电路又占箱内容积,所以只能加大电容 ...

确实也是,受空间限制,想搞都不好搞,如果在每个功放IC的电源引脚并一只6.3/220的固态电容,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电脑城买的吗?很多都应该是假的的山寨货

网友:
说实在话价格决定一切,以前我媳妇混电脑城的